入门请教双联替换

楼主(2020-07-10):
如电路图,在没有350p单联可变电容的情况下,可用什么样子的可变电容替换,线圈匝数是否需要改变?
Screenshot_2020-07-10-09-09-17-776_~?

网友A:
关键部分被遮挡,这是一个超再生接收电路,电容改变,线圈圈数也要随之改变(电感与匝数的平方成正比),对于中波段:
C(P)      495   460  365   290   260
L(微亨)  190   200  250   320   360

网友:
直接用365P的双联其中的一组就行吧,空气双联好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键部分被遮挡,这是一个超再生接收电路,电容改变,线圈圈数也要随之改变(电感与匝数的平方成正比),对 ...

挡不住了,
Screenshot_2020-07-10-10-36-24-041_~?

网友A:
如果不考虑体积,可以用空气双联替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不考虑体积,可以用空气双联替代。

谢白版赐教,目前手里只有223p双联可变。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白版赐教,目前手里只有223p双联可变。

注意:223不是223P,容量大的那联也只有140P,还是买个空气双联比较靠谱,也有怀旧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