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平台上用三种不同管的频响曲线对比

楼主(2020-07-10):
三种管分别为6C3、6C4、6J9(三极管接法),在同一个测试平台上测,高压150V左右,每管电流15mA左右。输出7K:64和8欧。
电路图
测试方法
在64欧端接AKG701耳机,音量调到比正常听大30%时测频响。
三管的工作波如下,请大家讨论在听感上会有什么不同。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可能这么低,是1mW吧?

其实仔细想想:

44分贝 - 属于人类可以接受的程度
55分贝 - 开始感觉到烦
60分贝 - 开始没有睡意
70分贝 - 令人精神紧张
85分贝 - 长时间让人无法接受而捂住耳朵
100分贝 - 可让你你的耳朵暂时失去听觉
”——引自百度
就算90db/mw的耳机,输入1mw也绝对受不了。我也奇怪为什么都说耳机正常听音的功率是几毫瓦?无论是实测还是理论,都不该这个样。

网友A:
正常音量大百分之三十,这时候耳机输入功率是多少?

网友A:
k701灵敏度是93dB/mW?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常音量大百分之三十,这时候耳机输入功率是多少?

大约3mW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k701灵敏度是93dB/mW?

是105dB。。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105dB。。

单位不一样。105spl/v换算成db/mw不知是多少。hd600灵敏度是97db/vrms,大约92db/mw

网友A:
我测量hd600正常听音的输入功率,竟然只有不到0.1微瓦。音频信号的幅度比输出端纹波都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测量hd600正常听音的输入功率,竟然只有不到0.1微瓦。音频信号的幅度比输出端纹波都低。。。

不可能这么低,是1mW吧?

网友A:
错了请指教,这个问题困扰我好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错了请指教,这个问题困扰我好久了。

不是这样计算,有效值电压(就是另一帖上示波图中的均方根电压)/负载电阻=电流,电流X有效值电压=功率。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是这样计算,有效值电压(就是另一帖上示波图中的均方根电压)/负载电阻=电流,电流X有效值电压=功率。

与计算无关。输入1mw,耳朵受得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与计算无关。输入1mw,耳朵受得了吗?

不可能是0.1微瓦,这是万分之一毫瓦。有效功率与峰值功率不一样,测试是连续的有效功率,听音时听的是峰值功率,而且在时间单位内计算不出有效功率。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可能是0.1微瓦,这是万分之一毫瓦。有效功率与峰值功率不一样,测试是连续的有效功率,听音时听的是峰 ...

我是这样测量的:输入正弦波,戴着耳机调到可以忍受的音量,然后算耳机的输入功率(用均方根值计算的)。这个音量和平时习惯的听音音量完全一样。这个数字也把我吓了一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这样测量的:输入正弦波,戴着耳机调到可以忍受的音量,然后算耳机的输入功率(用均方根值计算的)。 ...

输入耳机的峰峰值是多少,耳机阻抗是多少?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测量hd600正常听音的输入功率,竟然只有不到0.1微瓦。音频信号的幅度比输出端纹波都低。。。

简单算一下,按您说的灵敏度,1mW功率对应92dB,0.1uW是1mW的万分之一,相当于减去40dB,那您听到的就该是52dB,对于正常人来说这个音量绰绰有余了,应当没错

网友:
引用 网友B:
简单算一下,按您说的灵敏度,1mW功率对应92dB,0.1uW是1mW的万分之一,相当于减去40dB,那您听到的就该 ...

多谢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简单算一下,按您说的灵敏度,1mW功率对应92dB,0.1uW是1mW的万分之一,相当于减去40dB,那您听到的就该 ...

利害了,最高输出52dB,一首歌动态一般都有几十dB,不知能听到多少细节。要以最高爆棚峰值功计算耳机的工作功率。
下图是抓取的在64R耳机下一段音频,算一下是多少。

网友A:
引用 楼主:
输入耳机的峰峰值是多少,耳机阻抗是多少?

Vpp 20mV,输入功率0.16微瓦。阻抗300欧。这还是外面割草有噪音,开大音量后的。

网友:
正常音量,乐团齐奏的最高峰峰值80mv左右。已经震耳欲聋了。小动态听得也很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A:
Vpp 20mV,输入功率0.16微瓦。阻抗300欧。这还是外面割草有噪音,开大音量后的。

不可能吧!你的示波器正常吧?你看我上面的图。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可能吧!你的示波器正常吧?你看我上面的图。

看到了。差距确实有点大。唯一可能性就是示波器坏了。

网友A:
刚刚用示波器自检信号校过了,那一档是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刚刚用示波器自检信号校过了,那一档是准的。

估计你衰减十倍,我刚试过20VPP跟本听不清什么。

网友:
绝无衰竭。波形是乐团齐奏的波形。已经很吵了。

网友A:
灵敏度在左下角,20mv/div

网友:
这事我也很困惑。但是实测与理论计算都表明是合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灵敏度在左下角,20mv/div

现在再抓取高音量,但不吵。

难道AKG701难推就是这道理。

网友:
可能是。这么说701灵敏度出奇低了。

网友:
我的胆放功耗20w 输出几uw。。。效率真的是可喜可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