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写爱华组合音响求维修

楼主(2020-07-10):
功放故障,开不了机.

网友:
看这两张照片能维修的绝对是大师

网友:
"d14"字符后面那个电阻可能有问题了

网友A:
先检查电路板变色严重的地方,量电阻、晶体管正常否,不正常换件;补焊脱焊的地方。

网友:
绕过遥控开机,或拆除它,虽不显示,也能唱!放大部分工作即可。

我的高士功放就这样用的,音调,音量都能调整。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检查电路板变色严重的地方,量电阻、晶体管正常否,不正常换件;补焊脱焊的地方。

报告;检查电路板变色严重的地方好象在保险丝管玻璃体内部?

网友:
你这样提问题,恐怕神仙也帮不了你。
你起码得说明你都检查了什么地方,比如变压器次级输出是否正常,整流滤波电路是否正常,各直流电压是否正常等等。

网友(2020-08-18):
不拆完出来怎么知道哪里坏呢,高手也不知道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