胜利数字万用表VC98拆机及请教

楼主(2020-07-10):
胜利VC98是3 3/4位数字万用表,最大显示数为3999。显示测试结果下有模拟棒条显示。其拆机图见附图。
        该机在显示屏下方有五个按钮,依次为红色POWER,以后是四个灰色,依次为COMP,MIN MAX, REL,AUTO H。因为没有说明书,使用过程认为MIN MAX为测量过程中出现的最小值和最大值,该键下还有AVG字样,应该是平均值;REL按钮是万用表的归零按钮,当测量低阻值电阻时,表笔短接显示一个小阻值,按下REL,右上角显示0.000,再测电阻时,右上角显示清零后的数值;另两个键不知干什么用。
        该机有胜利仪表专有的三个特殊元件,在显示屏下的有一个集成电路CEIHK VC98,还有一个似乎是芯片和元件组合的模块HIC-001。另一个在旋转 拨盘旁的HIC-003。见图五。望知道这四个灰色按钮用法师傅指教。

网友:
有一个坏的。20包邮卖了

网友:
给你参考一下

网友:
三个芯片我个人认为是一个是主控(四边有脚),一个是液晶条图驱动(牛屎),转盘边的是塑料分压排阻?

网友(2020-12-30):
胜利数字万用表VC98,我95年左右在西单买过一块,记得当时998元,德国技术深圳制造,有模拟量显示,多了测电容、频率功能,有远程传送接口(一直没用过),后来测电容不准寄深圳厂家维修过一次,一直用了七八年,比原来八几年用的日本琴键式的万用表进步很多了。

网友(2024-07-22):
谢谢提供资料。看来有三个版本的VC98,一个带电容测试插口,一个带RS232接口,我这个不带。按资料说明的功能键试了一下,功能与资料说朋的一样。

网友:
说明的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