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管收音机帘栅分压电阻和电阻功率如何计算?

楼主(2020-07-10):
diy了一只6k3p管子的高放,有资料说,帘栅级用电阻分压比较稳定。
请教老师们:帘栅级的分压电阻如何计算以及它们的功率多大?6k3p屏流9ma,帘栅流2.5ma。屏压250v,帘栅压100v。
现在乙电是250v。
预先谢谢!

网友A:
你这个应该是低帘栅压电路,没有阴极电阻的是不是?压降150v电流2.5ma,阻值60K,功耗0.375W,用1W小了点,用1.5或2W足够了,别忘了帘栅极一端要接个20微法电解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应该是低帘栅压电路,没有阴极电阻的是不是?压降150v电流2.5ma,阻值60K,功耗0.375W,用1W小了点, ...

谢谢老师您的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帘栅极分压供电电路计算方法如下,供参考:
已知帘栅极电压100V电流(9mA+2.5mA)=11.5mA,设下端电阻采用 ...

白居不易老师:谢谢您给我指导!还有一事不明白,请您再给予指导:

为何计算帘栅电流时还要加上屏极的9ma电流呢?
帘栅才2.5ma,加入屏流9ma后,使用电阻功率就大多了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白居不易老师:谢谢您给我指导!还有一事不明白,请您再给予指导:

为何计算帘栅电流时还要加上屏极的 ...

楼主:
于海旺老师:谢谢您的关注!
怨我没有表达清楚,因为我不会上图。
我的电路是6k3p帘栅极分压供电(我不会上图,请谅解),即一只电阻(R1)一端接乙电250v,电阻一端接帘栅极(6k3p的6脚)。另一只电阻(R2)一端也接同一帘栅极(6脚),电阻(R2)另一端接地端。6k3p的屏极通过输出线圈接乙电的。

因此,屏极电流是否就不用参加分压电阻的计算了呢?R1、R2又该如何取值?请老师指导!

谢谢啦!

网友C:
引用 楼主:
于海旺老师:谢谢您的关注!
怨我没有表达清楚,因为我不会上图。
我的电路是6k3p帘栅极分压供电(我 ...

是这样吧。
电子管虽然是非线性器件,又有相关LC元件的影响,但是可以用近似计算:   R1+R2=470K。如果6K3P帘栅压取80V(仅是举例供计算参考),B+=250V。那么250/80:470/R2。R2=470*80/250=150K.。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这样吧。

电子管虽然是非线性器件,又有相关LC元件的影响,但是可以用近似计算:   R1+R2=470K。如果 ...

感谢于老师!我记录下来了,仔细学习一下。
不明白处再向您请教!

楼主:
引用 楼主:
感谢于老师!我记录下来了,仔细学习一下。
不明白处再向您请教!

于老师:晚上好!
再向您请教:串联电路的电流都是相等的,如果R1+R2=470k,那么,电路中的电流就很微弱,6k3p的帘栅需要约2.5ma,470k的电阻能否满足管子的需要?

不知我理解的对不对,让老师们见笑了,请老师斧正!

网友:
来来来,我说说。帘栅流=2.5MA,我们假设上电阻流过大约一倍的这个值,根据电阻的序列值,取上电阻为33K,这时候上电阻的电流是(250-100)/33=4.55mA,那么下电阻就是100/(4.55-2.5)=48.8K,实际当中可以取47K-51K。看不懂再画图。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这样吧。

电子管虽然是非线性器件,又有相关LC元件的影响,但是可以用近似计算:   R1+R2=470K。如果 ...

上面一个30K2W,下面一个40K 1W,肯定没有问题的。上次回帖以为是一个电阻从B+接帘栅极。

楼主:
打开矿坛,就看到楼上二位老师的帖子。
我把帖子记录在本子上了,仔细学习,然后照此方法diy。
两位老师的帖子,解释了我很长时间的迷惑。矿坛真是一个让人增长知识的平台,十分感谢老师们的耐心指导!

网友B:
引用 楼主:
白居不易老师:谢谢您给我指导!还有一事不明白,请您再给予指导:

为何计算帘栅电流时还要加上屏极的 ...

抱歉!天气炎热头昏眼花,前年患脑血栓以后大脑反应迟钝,没有仔细看提问,误以为是变频级和中放级两管的帘栅极电流了。6K3P帘栅极电流2.5mA,计算如下,设泄放电流为2mA,下端电阻=100V/0.002mA=50K,可以选47K或51K1W电阻。上电阻=150V/(0.0025+0.002)mA=33K,2W。与屏极电流无关。为了避免误导我把原回答删去了。

网友:
我比较倾向11楼老师的答案。30K电阻一端接250V,和40K串接,中间接帘栅,比较稳定。计算功率0.75W,用2W即可。电压有偏差时,加减一下阻值。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抱歉!天气炎热头昏眼花,前年患脑血栓以后大脑反应迟钝,没有仔细看提问,误以为是变频级和中放级两管 ...

白距不易老师:您好!
感谢您回复我的帖子!
认真学习了您和几位老师的回复,我明白了帘栅级分压供电的计算方法和电阻阻值、功率的选择。

再次谢谢楼上所有关注这个问题的老师们!

网友:
引用 楼主:
白距不易老师:您好!
感谢您回复我的帖子!
认真学习了您和几位老师的回复,我明白了帘栅级分压供电的 ...

分压电阻值不是唯一的,要看分流比,我的阻值分流比为1:1,即一半流向帘栅极,一半流向40K,合计5ma,没有分流就是我上面回答的60K。没有分流或分流很小电子管衰老后帘栅极电压会变化很大。

补充内容 (2020-7-12 17:21):
30K和40K节点还是要接个0.01~0.033电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