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星504-3电路中有这个电容,但实际却没发现

楼主(2020-07-10):
请哪位老师看下,这个电容实际为啥没有,到底起什么作用,还是之前有人修理给丢弃了

网友A:
这个是负反馈电容,理论上改善音质,实际效果有限,不用也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负反馈电容,理论上改善音质,实际效果有限,不用也可以。

15P最大可用到100P。是残余高频信号抵消电容,用50-250P电容接电压放大输出,另一端接地比这样接效果更佳。绝大多数机器省略该件,听觉不会感到差别。

网友:
这个电容可有可无,其数值不能太大,又有输出变压器并联的4700P电容分流,实际起不到什么作用。

楼主:
不一对一回复了,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