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禄克8842A数字万用表使用手册》译文

楼主(2020-07-11):
没有找到福禄克8840A中文手册,英文手册又看不懂,闲暇之余以福禄克8842A英文手册为蓝本,将手册中的大部分文字段落进行了翻译,在此奉上。水平有限,错误难免,仅供参考。一些自己都看不懂的译文以及不常用的章节直接删减。文件公开,随便使用,编辑,更改,但请勿用于商业及违法用途,在此告知。

网友A:
没有用过这么高端的表。
谢谢楼主的倾心整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用过这么高端的表。
谢谢楼主的倾心整理!

经典廉价的五位半台表,分立元件,直插集成块,闭壳校准,便于维护。

楼主:
翻译技巧
虽然40多年前大学时学了基础英语,但是时至如今连同学见面都不认识了,还指望英语水平如何?那么遇到需要弄懂的英文资料怎么办呢?以前只是挑重点,扣单词,弄个大概其。这次翻译原本也想如此操作,但是工作量太大了,于是想起了网络----百度翻译,将需要翻译的段落粘贴到百度翻译左侧英文输入框,右侧翻译结果就出来了,真是太方便了。但是很多情况 下翻译的结果并不是很满意,有的更是驴唇不对马嘴,这就需要一些技巧:
1,源文件必须是可复制的。依靠键盘打字输入肯定是退休老人的恶梦,复制原文粘贴到输入框就轻松多了。源文件可能是图片文件,可能是WORD文件,可能是PDF文件,WORD文件肯定可以复制粘贴,图片就麻烦点,需要图像转文本,还有个准确率问题,一旦转换结果错了,翻译成中文更是错上加错。PDF文件如果能直接复制,则同WORD文件一样再好不过了,不能复制则只能按照图片文件处理。这次翻译,手里的8840手册虽是PDF格式,但是几经探索终不能点鼠标复制,而8842手册同是PDF格式,却能点击鼠标直接拷贝,算是幸运,也因此选择了8842手册作为蓝本。
2,英文段落粘贴到百度翻译录入框翻译结果马上就出来了,但是这并不能让你马上高兴起来。录入框每行的字节数与复制的段落字节数并不一致,导致录入框内段落被打散,翻译结果也是零星片段。这就需要录入框手动排版,尽可能的让电脑识别一整段文字(有句号的一段内容),排版后要点击一下翻译按钮以刷新翻译结果,最后将翻译结果复制到翻译文件中去。
3,如果翻译结果仍不满意,不通顺,不理解,就要到输入框选中每个可疑单词(选中后即刻出现该单词的中文意思),结合自己的理解,看看对应整句的结果有没有改善。例如,ranges在文章段落里被翻译成‘范围’,而在单指万用表的时候应该理解为量程更符合中文习惯。对于一些专业性很强,生僻拗口的翻译结果,其实没有多大用处,反倒容易产生误解,不如直接删减。
闲暇无事,用5天时间完成了《福禄克8842A数字万用表使用手册》的翻译工作,又用两天简单的校对了一下,匆匆忙忙发到这里共享,可能对英文基础差的朋友们有所帮助,此间也对这款台表加深了认识,遇到故障的时候可以更加有的放矢,少走弯路。

网友:
谢谢楼主的倾心整理!已下载。

楼主:
译文通不通,大概以下几点原因:1,科技类。专业性太强,翻译的人不懂,别指望翻译的准确通顺;2,语境,我们说年月日,英文是日月年,主谓宾前挪后错,弄不好,一句话就很别扭;3,词义。中文有字词多义,英文也有一词多义,弄不好也感觉别扭。例如SERVICE POSITION,译成维修位置比译成服务位置更好理解,他的原意是把交流板卡在专为维修设置的卡位上。以前不知道这两个卡子的用途,以为是多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