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烦问下各位老师,这个电容是什么作用?和耐压选择问题?

楼主(2020-07-11):
之前有资料介绍是滤除一部分高频干扰信号,使得声音更好,是这样的吗?另外,这个电容耐压怎么选择,之前有说这个电容耐压不能太高,起保护作用,也有人说,耐压越高越好,因为有电压峰值可能造成击穿,到底是怎样呢?还请各位老师指点,大家探讨一下

网友A:
这种接法的电容因为两端的直流电位差较小,主要是正弦波的峰值电压,叠加之后用耐压250V的就可以了。从前的商品机用的是蜡封400V纸介电容。

网友B:
遇到过几起电子管扩音机击穿这电容的,都是外部喇叭断路导致

网友C:
红灯711的c28是这样说的

网友D:
这个电容可以滤掉高频噪声及音频高次谐波,也可以达到突出低频的效果,一般用耐压400V的纸质电容。

网友E:
吸收尖峰的作用大点吧
早期没有氧化锌压敏电阻
我觉得这地方用14D391压敏电阻不错
压敏电阻平时不动作,相当于开路,有高压才会击穿钳位,保护管子不被击穿。
电容选择不当,会不会跟输出变压器初级形成震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吸收尖峰的作用大点吧
早期没有氧化锌压敏电阻
我觉得这地方用14D391压敏电阻不错

现在的问题我感觉归结于一个变压器输入端为啥出现高压的情况,如果是负载也就是输出端开路还是短路,我想在这样的情况下才要保护吧,那如果是这样的情况,开路或者短路,输入级电压电流会怎么变化,这可能涉及变压器的基本知识,我对这块知识掌握的可能不太好,麻烦给指点

网友E:
引用 楼主:
现在的问题我感觉归结于一个变压器输入端为啥出现高压的情况,如果是负载也就是输出端开路还是短路,我想 ...

输出变压器次级开路瞬间,初级会产生高压

另外对于电子管来说,自身老化爆音,估计也会在输出变压器次级产生高压吧(猜的)

还有就是外界冲击,比如未关后级先关音源,也会产生高压吧,喇叭会产生很大爆音(这种情况对石机影响比较大)。

楼主:
引用 网友E:
输出变压器次级开路瞬间,初级会产生高压

另外对于电子管来说,自身老化爆音,估计也会在输出变压器次 ...

之前的老古董,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做出这样的选择还是有很巧妙的味道啊,一个电容多个功效。

网友F:
我觉得没有那么复杂,我理解变压器初级即使有高压也无需保护,因为电子管不像晶体管那么脆弱,早期不是中波就是短波,干扰大频带窄,高频部分全是噪音,并连电容就是对高频噪音进行衰减,使声音好听点。

--来自论坛助手 iPhone客户端

网友G:
噪音多是高频的,滤除音频的高频成分,听觉上“安静”许多;另外也吸收尖峰杂波;
晶体管收音机也这么用;

网友:
400V以上,1000V亦可。

网友H:
不用就行了。。不信 你自己拆了试试看看有没有改变什么。说道滤掉高频杂波,,输出变压器自身就比这个电容效果不知道好多少倍。真要讨论这电容的作用,那是看设计者站在什么角度的问题。想来想去只能改变谐振频率 或者相位补偿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觉得没有那么复杂,我理解变压器初级即使有高压也无需保护,因为电子管不像晶体管那么脆弱,早期不是中波 ...

滤波是肯定得,之前我说得保护,我看他们说得是主要保护变压器,自身别有烧毁,所以我在想怎么会产生这样得问题,家里随便一个变压器,负载接不接不都随便吗,难道里面已经有保护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G:
噪音多是高频的,滤除音频的高频成分,听觉上“安静”许多;另外也吸收尖峰杂波;
晶体管收音机也这么用;

有道理,但是还是在疑惑保护得作用,到底是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电容可以滤掉高频噪声及音频高次谐波,也可以达到突出低频的效果,一般用耐压400V的纸质电容。

回答非常准确,和我实际看的机器一样的,都是老的纸质电容,但我看有人还说有保护作用,不知道是否有这一说,白居易老师,变压器就算不接负载没啥影响吧,难道是短路下要保护?还有其它情况,一直在疑惑中,,

楼主:
引用 网友C:
红灯711的c28是这样说的                                                                               ...

难得的好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B:
遇到过几起电子管扩音机击穿这电容的,都是外部喇叭断路导致

关键点来了,就是这里,这个电容有保护作用,滤杂波这个不容置疑,关键这个电压从何而来,造成了击穿,我们现在随便一个变压器,负载想接就接不接就拔了,没发现啥啊,除非音响设备说有一个开关机先后顺序,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难道必须是接好扬声器才能开机,不然,至少这个电容要完蛋?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不用就行了。。不信 你自己拆了试试看看有没有改变什么。说道滤掉高频杂波,,输出变压器自身就比这个电容 ...

这个电容肯定是有用,不管是电子管机还是晶体管机,甚至是矿石收音机,只是改变了不同的接入方式而已,滤除一定频率的杂波这个是肯定的,好多资料也有说明,但现在我不明白的是,保护作用,电容保护,估计是靠击穿后保护变压器?这个是什么道理,哪来的高压,什么情况下出现这样的情况?

网友I:
这个电容,不单是高频滤波,同时还有相位矫正作用。在有跨级负反馈应用的时候,相移是个很大的麻烦,搞不好很容易自激。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接法的电容因为两端的直流电位差较小,主要是正弦波的峰值电压,叠加之后用耐压250V的就可以了。从前的 ...

感谢,这篇文章写的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个电容,不单是高频滤波,同时还有相位矫正作用。在有跨级负反馈应用的时候,相移是个很大的麻烦,搞不好 ...

学习了,还有这样一说

网友J:
过去调幅收音机的高频也就只到4K-5K,再高其实都是干扰或者谐波失真出来的杂音,因此输出牛初级并这个电容,确实就是为了滤除这些杂音,让声音背景为了净。由于这个电容并在输出牛的初级,其耐压值就要大于几乎两倍的供电电压。因为初级线圈的峰值电压可以达到400多V。(这个问题前两天专门有个帖子吵的不可开交),过去很多这个电容击穿的例子,就是因为取值耐压太低。是迫不得已被击穿的,并没有保护什么的用意。

网友G:
引用 楼主:
有道理,但是还是在疑惑保护得作用,到底是什么意思

忘了那个“保护”的作用吧,有那个(不会发生)作用,但不是为那个作用而加的这个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G:
忘了那个“保护”的作用吧,有那个(不会发生)作用,但不是为那个作用而加的这个电容;

嗯,好的,电容有保护作用,这个比较好奇

楼主:
引用 网友J:
过去调幅收音机的高频也就只到4K-5K,再高其实都是干扰或者谐波失真出来的杂音,因此输出牛初级并这个电容 ...

明白了,我一直说要保护变压器,还说当时变压器是不是很昂贵,多谢

网友:
引用 网友K:
看来你根本一点都不懂模拟电路。

通常我从来不和一点电路知识都没有的人理论。没意义 呵呵

网友:
现在的高压瓷片电容耐压起步都是1KV以上的击穿的可能性几乎为零

楼主:
我想再问下大家,如果更换,现在的电容,用啥样的能完美替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