喇叭换纸盆、折环、音圈、弹簧板声音能变好吗?

楼主(2020-07-11):
垃圾堆捡了对音箱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p;extra=&page=1
       喇叭坏,如果把坏喇叭纸盆、折环、音圈、弹簧板都换了声音能变好吗?看淘宝倒是有卖的,但是这样折腾下来也不便宜,不划算把?
      喇叭口径12寸,磁铁直径155mm,厚20mm,铁板厚7mm。音圈直径约53mm。折环外环268mm。纸盆230mm。弹簧板外径约183mm。

网友:
惠威变惠普

网友:
坏喇叭纸盆、折环、音圈、弹簧板都换了,声音能比新喇叭好不大可能,工厂里配套生产的,楼主不容易找到,练练手艺还可以,会比买回来的时候好很多。

楼主:
怎样才能使声音变好?纸盆上涂一些东西?换长音圈?

楼主:
胶用什么溶解?手头有稀料、酒精、丙酮,安全吗?别把不该溶的溶了。

楼主:
想重绕个长音圈看声音是不是能变好,用稀料泡不行,能有点软化但是力度不够。用热风枪吹+刀划拆下防尘罩,音圈彻底完了,无法重绕。纸盆是布的?,防尘罩是纸的。
看线圈的宽度像和铁板一样宽,如果换个更宽的声音能变好吗?

补充内容 (2020-7-12 16:28):
音圈直径大约49mm

网友A:
假如是辆车或一个人换过这么多东西能达到或超过原来的状态吗?如果认为可以你就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假如是辆车或一个人换过这么多东西能达到或超过原来的状态吗?如果认为可以你就换。

标题应该改改,但是改不了。
换个长音圈应该线性范围会增加可以减小失真,但是阻尼会变(估计是增大)。此项估计声音会变好,灵敏度下降。
纸盆也是,这个是布的,换个其它的声音肯定会变。折环也是。此项不确定,换对了声音应该会变好。
磁铁就是个尺寸和磁力大小,这个影响?铁架据说铁皮的不如铸铝的强度高。
前两天看到有整套的卖,现在找不到了,但是价格也不便宜,折腾下来不一定啥结果,可能不如买喇叭。

网友B:
二十多年前折腾过,只是听个响,不可能有原来的好,主要是音圈装不回中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二十多年前折腾过,只是听个响,不可能有原来的好,主要是音圈装不回中点

把音圈位置量好做个限位,把弹簧板、纸盆震动震动再抹胶。或者换长音圈

网友C:
引用 楼主:
想重绕个长音圈看声音是不是能变好,用稀料泡不行,能有点软化但是力度不够。用热风枪吹+刀划拆下防尘罩, ...

音圈也能绕,只是做骨架的金属材料和模型难找。
我以前绕过十五寸喇叭的音圈,骨架用易拉罐片,就是当年的健力宝桶,金属片接口处不能短路,要垫绝缘材料,我用的是网上买来的一种比较薄的耐温胶带。
模型是一段铁管抹油包纸再缠透明胶带到合适粗细。
人家说应该用铝线或铜包铝重量轻,我手头没有,反正是胡乱弄着玩儿,就用了普通铜线。绕好抽掉抹了油的铁管,拿走纸和透明胶,绝缘漆中泡过,通适当的电流慢慢考。烤到基本上不粘手再加大电流继续烤干。
我弄的那玩意儿说声音好听肯定谈不上,反正歌厅里用,听起来正常就行。
应该能买到自粘的漆包线,就是不用绝缘漆也能粘在一起的那种,若有铜包铝的应该更好。

网友B:
引用 楼主:
把音圈位置量好做个限位,把弹簧板、纸盆震动震动再抹胶。或者换长音圈

说起来容易,你试一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说起来容易,你试一下吧

音圈里插硬纸条固定,调整好位置再抹胶。
用快速反应的哥俩好之类可能音抹得慢反应快而牵拉导致音圈偏歪,所以要用慢干的胶。

网友:
闹着玩玩还是可以的,声音好就别指望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音圈也能绕,只是做骨架的金属材料和模型难找。
我以前绕过十五寸喇叭的音圈,骨架用易拉罐片,就是当年 ...

老康你眼睛不好还能做这么细致的活?为你点赞吧!加分鼓励。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老康你眼睛不好还能做这么细致的活?为你点赞吧!加分鼓励。

感谢夸奖鼓励,其实咱肯定不行,看不见是硬伤,不过那是大喇叭,喇叭大了就容易弄。
如果有个一百五十寸的喇叭,我可能弄得更好,不过应该没那么大喇叭。
如果一百五十寸的低音喇叭,那是英寸,按比例至少得三十厘米直径,五十厘米长,得多大功放推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音圈也能绕,只是做骨架的金属材料和模型难找。
我以前绕过十五寸喇叭的音圈,骨架用易拉罐片,就是当年 ...

模型有车床的话不是啥事,但是没有。最近想到个简易车床方案,但是我没钱没法弄,不知道咋回事了,就好像命里没钱似的,就不行。淘宝有卖安装时用的模型的,各种尺寸。
漆包线只用一点点,铜铝差别大吗?现在铝线的东西很多可以拆旧的。
自粘的不行吧?原理是高温融化粘在一起,喇叭估计温度很高,又剧烈震动,恐怕不行。
需要慢的胶这个经验好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感谢夸奖鼓励,其实咱肯定不行,看不见是硬伤,不过那是大喇叭,喇叭大了就容易弄。
如果有个一百五十寸 ...

老康150寸喇叭应该直径3.8米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模型有车床的话不是啥事,但是没有。最近想到个简易车床方案,但是我没钱没法弄,不知道咋回事了,就好像 ...

模型也没必要用车床,能找到直径比音圈内径略细的管子,铁的塑料的,只要硬度够就行,微调粗细用薄纸和透明胶带,纸和胶带越薄误差越小,里面第一层要用纸,管子上抹点缝纫机油之类是为绕好音圈容易拿走管子。
管子拿走了,纸和胶带肯定容易拿出来。
用铜包铝是因为铝的密度小,虽然铝的电阻值比铜的大些,但权衡利弊还是铝好些,不用纯铝用铜包铝是因为铜包铝容易焊接。
现在肯定能买到扁铜或扁铝线,绕起来更方便。
自粘线应该不必担心发热脱落,我问过相关厂家,人家说是线和酒精之类或厂家提供的什么东西结合才能自粘,也有加温自粘的,不论怎样粘,粘住之后的强度都可以承受一般喇叭的震动,温度相对高也不会松动,除非把线皮烧坏。
至于线头是如何固定的,不太容易描述,但仔细拆个音圈就明白了。
时间长忘了,好象音圈绕两层的多,我肯定绕过三层,那是一个七英寸喇叭,还用锉刀扩大了导磁板的孔。
我觉得把钢锯条掰成斜头也能刮大那个孔,但的确没试过。
比如以前有人就用钢锯条的斜头在生铁锅上钻孔,常见的是在锅裂缝的两端各钻一孔,铆上铝丝避免裂缝继续延长。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老康150寸喇叭应该直径3.8米吧?

那么大喇叭估计没有,只是说,越大越容易弄,三点八米的喇叭,那音圈肯定小不了,线也相对粗一些,就象修电动机,肯定是大的容易

楼主:
音圈拆出,棕色塑料膜骨架,类似于软PCB材质。已严重变形无法再用,有线径无圈数无法再绕。线圈宽度不知道,看痕迹是23mm,本来就是长音圈,换长音圈没希望了,只能再换相似音圈,音质估计和原来相当。没啥意思,或者把它当低音用,另配中高音,这样可行。

网友:
X宝能买到的喇叭组件,就不要谈音质如何了吧,主要是解决响不响的问题。二楼正解。

网友:
绕变压器、组装喇叭都是生产厂熟练工干的活,他们可能什么技术原理都不懂,但是熟能生巧。

网友:
成本太高就不值得修它了,不如买个新的!

楼主:
简单看淘宝49.5这个规格的音圈,多16、17mm线圈宽度,23mm找到个,13元运费8元。是否值得折腾?不太值,主要是音质不满意,把它做低音的话还得再配喇叭,又是一番折腾,算了吧。自己绕音圈的话倒是成本低,圈数另一个估计没烧散,可以数另一个,铜线直径卡尺量0.2mm。模型圆柱体不好说,如果找到了那就不是个事,找不到那也是个麻烦,上车床估计倒也花不了多少钱,不值得折腾吧。
还不如把我那之前的音箱换换音圈。

网友:
喇叭这东西看似简单,动其中某个部件参数都会变动,不确定因素太多!

楼主:
拆下来的音圈用电烙铁烫,果然烫不动,据此自己绕算了吧,材料不行,承受不了那么高温度。要换就买现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