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个过压保护电路,欢迎拍砖

楼主(2020-07-11):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这个要求电源的瞬态响应好,过冲要比较小才行吧?要不然一个过冲,直接保护了。

网友A:
DW01了解一下。
就用两电阻分压,要提高响应速度就再加电容分压。就是输出驱动电压低了点,4V左右,可以找低栅压的,或者加驱动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DW01了解一下。
就用两电阻分压,要提高响应速度就再加电容分压。就是输出驱动电压低了点,4V左右,可以找 ...

DW01是单节锂电专用的保护IC,这里用途不对,没法调整保护电压值。

网友:
去掉NE555
LM358输出串小电阻直接驱动Q1
R5并小电容

网友:
接触过好多电源的过压保护都是用继电器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终于有人拍砖了,不胜荣幸。
一、上电时的过冲可以用软启动解决
二、R5上并个电容可以一定程度上正常吸 ...

要看是短时过压还是长时间过压
如果是短时间,不要NE555更好
这样还可以自动恢复

如果长时间的话,不要NE555
LM358输出1脚接个三极管反馈到输入,有过压就锁死
这种架构也是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锁死了只有断电重新上电才能解锁吧

嗯。
如果电源一直过压,你肯定得断电检查
所以感脚你那个复位按钮,用处也不大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不一定啊,用户不一定一下子就能把过压值设置的恰到好处,比如我总是喜欢把过压值设置尽量低,这就很可 ...

闲的没事用431做检测原件画了个过压保护电路玩玩:

R1、R2决定保护值,图上参数大概是15V,过压后锁死。
Q2基极对地加个微动开关可用作复位(注意限流)。
如果想打嗝保护,Q2换成容量合适的电容。

简易电路,比不了您用触发器的效果。

网友A:
引用 网友D:
闲的没事用431做检测原件画了个过压保护电路玩玩:

你这电路Q2多余了,U1本身就可以保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电路Q2多余了,U1本身就可以保持了。

Q1关断后TL431控制极电位被抬升,无需Q2即可保持。昨晚画着玩的电路,疏忽了。

去除Q1,加个复位按钮: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试着分析一下这个电路的工作原理:
过压时U1 R脚电位超过2.5伏,K极对地导通,把Q1 Vgs拉至1伏左右,Q ...

确实没法解锁,昨晚画着玩的,疏忽了。

楼上的电路改了改,加个复位按钮S1。

输出端电压超过设定值,即U1控制极大于2.5V后,Q1栅极电位被U1拉低,Q1关断实现保护。Q1关断后U1控制极电位进一步被抬高,除非重新上电,否则Q1将维持关断状态,实现保持。
U1控制极对地加个按钮S1,保护后按S1,将U1控制极电位拉到2.5V以下,U1“关断”,Q1栅极电位被R3拉高,Q1开通,实现复位。

网友:
引用 网友C:
终于有人拍砖了, ...

你这个帖子我看见好几天了,但说实话我就没看懂你的“在电源模块的负输入端之前串一个NMOS,电路检测负载电压,如果负载电压超过设置值则关断MOS管”是什么意思。

另外,商品电源中 OVP 是最常见的功能,如果要给自制电源增加 OVP,可以看看商品电源是如何实现的,因为人家考虑的东西更多更周全。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看是短时过压还是长时间过压
如果是短时间,不要NE555更好
这样还可以自动恢复

我不清楚你用的电源是什么牌子型号,我用过的惠普(安捷伦)电源,一旦 OCP 或 OVP,都不会自动恢复,和时间长短无关,一旦触发电源输出即 --- 短路,而不是断路。所以本质上,我就不知道这帖子什么意思?

惠普(安捷伦)系的商品电源 OVP 一旦触发,电源输出端子会被可控硅直接短路掉。

网友:
引用 网友C:
去年我们就讨论过过压保护如何做的问题,当时你说商品电源过压保护是用可控硅把输出对地短路,我问你如果负载是电池,那电池和电源本身就直接挂了,短路保护有什么好处,你也没说出来。

直到前段时间我看了一个帖子“电源的OVP过压保护的前世今生”,大概明白了其中的缘故。其大概意思是说这是早期线性电源的做法,防止调整管击穿,把整流桥输出的电压直接流入负载。而把输出对地短路,保证输出电压立即降为零(断路的话在负载内部滤波电容的作用下过压还会维持一段时间,我猜),然后短路保护(比如保险丝)起作用,切断供电防止故障扩大化。...

我当时说了就是这个啊,过压可能因为各种原因,比如你的 IO 倒灌发生,可控硅短路可以把任何这种因素都直接电压拉到(近乎)零,只不过这个理由你们不太接受罢了,我当时还说了一句话,就是(正经厂家的)商品电源把用户负载看得很重要,因为那可能是用户精心设计的电路,价值很高,怎么豁出去保护都在所不惜;而某些国内山寨货嘛...就会过压烧用户的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C:
改了一下,用BJT代替NE555,降低一点成本。
未过压时,LM358反相端电位低于同相端,输出高电平,Q1截止、Q ...

LM358可以加正反馈自己组成滞回比较器吧,可以省个三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