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老师,帮忙看看这个图吧,300B阳极电压飚到450了

楼主(2020-07-11):
按照这个图做的,开机后主滤波电容电压超500伏,电压就是降不下来,求大神们指点一下

楼主:
手机每次只能上传一张照片

楼主:
这是电源部分

网友A:
市电的电压是多少?应该是市电电压太高,可以弄个自耦变压器,降低市电电压。

楼主:
整不好就成一堆废铁了。。。用万用表测着开了会儿机,主滤波电容处静态时电压一直往上飘,接近500伏了,有音源输入后电压逐渐降低到430伏,一分钟后电压又逐渐上涨,300B的阳极电压到450伏以上了,输出也失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市电的电压是多少?应该是市电电压太高,可以弄个自耦变压器,降低市电电压。

市电238伏,但是我用的稳压器,后来测量还是高,就用自耦调压器,电压调到200伏左右了,再低灯丝就不够了

网友B:
搞不好是间歇性自激,示波器看看波形是否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搞不好是间歇性自激,示波器看看波形是否正常

示波器坏了,还没修呢,老师还有别的办法吗?

网友C:
425V交流电压,整流滤波后500V一点都不奇怪,滤波电感前580V都可能。

网友D:
变压器次级高压太高了,如果有抽头还可以降低一档电压!

网友:
引用 楼主:
整不好就成一堆废铁了。。。用万用表测着开了会儿机,主滤波电容处静态时电压一直往上飘,接近500伏了,有 ...

你的变压器次级高压也太高了吧?

网友E:
300B有工作电流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市电238伏,但是我用的稳压器,后来测量还是高,就用自耦调压器,电压调到200伏左右了,再低灯丝就不够了

这些东西都对音质有影响。。。

网友F:
这么基本的理论,明显你的变压器输出电压太高了,CLC滤波带载输出电压大概是425*1.2=510V,没有变压器换低电压的话就改成LC滤波,把第一级电容拆了,你的电子管整流更适合LC滤波电路。LC滤波输出电压425*0.9=382V

楼主:
引用 网友C:
425V交流电压,整流滤波后500V一点都不奇怪,滤波电感前580V都可能。

可是原图上是双425伏啊,也就是说相当于5u4g4和6脚有850伏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E:
300B有工作电流吗?

电流还没测,不敢长时间开机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变压器次级高压太高了,如果有抽头还可以降低一档电压!

没有抽头,看来只能换变压器看看了,不明白原图上为什么这么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么基本的理论,明显你的变压器输出电压太高了,CLC滤波带载输出电压大概是425*1.2=510V,没有变压器换低 ...

谢谢您的指点,做过两台胆机,可是胆整流还是第一次玩,没想到出师不利啊,您的意思是把串联的两个47微法的电容取消吗?那330微法的电容会不会对整流管冲剂太大啊?

网友G:
电压超500V时,插管了没?
不插管测空载电压,当然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电压超500V时,插管了没?
不插管测空载电压,当然高了。

海版您可来了,管子全插上了电压就是高啊

网友G:
引用 楼主:
海版您可来了,管子全插上了电压就是高啊

你先 暂时给高压位置增加一个 手动开关。先接通灯丝 半分钟,再给高压,再测试试。
我刚才看了你的回复,开机瞬间 你测的电压500多V。还是管子灯丝没热起来,电流小。
还有,假如图上标425V,你实测是450V,那么这是正常的。因为你用的电源变压器、电感(阻流圈)的内阻与电路图作者用的不同,当然还有别的不同,所以数值不可能完全一样。

网友D:
引用 楼主:
没有抽头,看来只能换变压器看看了,不明白原图上为什么这么设计

整流后面串个降压电阻试试呢?

网友C:
主电源的负载电流是多少?或者你自己试下,将425V中心抽头断开,断开处接一个交流电容(例如冰箱压缩机启动电容),看下能降下多少电压?降得少,减小电容,降得多,增大电容。电容不耗能,不发热,只降低425V电压,其它绕组无影响。
先用3微法的交流电容试试,有效果回个帖,等你的好消息。

补充内容 (2020-7-15 21:03):
抱歉,忘了是全波整流。如果是桥式整流是可以的,如果所有绕组的电压都偏高,初级串电容也是可以的。

网友H:
引用 楼主:
市电238伏,但是我用的稳压器,后来测量还是高,就用自耦调压器,电压调到200伏左右了,再低灯丝就不够了

      再低灯丝就不够了.一方面是市电高,另一方面看来是你的高压绕组要高于电路图中的值。一般带载全波晶体管整流滤波后B+输出是高压的1.2倍,电子管整流RC滤波B+输出基本等于高压。LC滤波稳定后略微高点。
对于你这个最简单的办法是再增加一级RC滤波。
      第二滤波电容侧重去除纹波,它用的大是正确的。第一滤波电容侧重输出电压,这里47麦串,相当20麦,你也可以减低容量试试。合格的铝电解容量误差可以高达+200%;-50%。
      还可以使用电压可调电子管整流电路或者稳压电路。这样要麻烦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先 暂时给高压位置增加一个 手动开关。先接通灯丝 半分钟,再给高压,再测试试。
我刚才看了你的回 ...

我昨天也是这么分析的,可是实际测量时,灯丝热了后电压刚刚降下来又升上去了,今天加开关试试,灯丝多预热一会儿

网友:
电感前面加一个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D:
整流后面串个降压电阻试试呢?

昨天试了,一百多伏的压降,两百毫安的话大概得用500欧20瓦的电阻,但是冷态的时候电流小,电压还是会飘的,小弟分析的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主电源的负载电流是多少?或者你自己试下,将425V中心抽头断开,断开处接一个交流电容(例如冰箱压缩机启动 ...

电磁炉里的无极性电容可以吗?300伏左右,4微法

楼主:
引用 网友H:
再低灯丝就不够了.一方面是市电高,另一方面看来是你的高压绕组要高于电路图中的值。一般带载全波 ...

我用的稳压器加调压器,不是直接市电,电压没有问题,电容在上机前都用电容表测量过,误差问题基本可以排除,您说适当降低一级滤波电容的容量,直接取消可以吗?

网友I:
图上的电压有几个能符合的?都有差距。要把450伏电压降下来,只要把前级滤波电容取消,电压就能降下来。

网友:
在电容上并一个大个的430V压敏电阻就行了

网友:
      然后测电子管电流,要确认两个电阻并联的阻值后,才可以测电阻上的电压,(切记)计算电阻上的电流。搞不好是并联的电阻烧了一个。

网友:
电源牛输出有点高

网友:
纯粹就是不懂瞎鼓捣,电路图是不可信的,一切以实际到手的原物的测量电压为准,变压器只要不是正规大厂的东西,根本不可信,500V根本没毛病,就是次级400V,正常也要480V,先研究基础的东西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磁炉里的无极性电容可以吗?300伏左右,4微法

可以试试,容量大了的,电压低了的,即使击穿也没有严重后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图上的电压有几个能符合的?都有差距。要把450伏电压降下来,只要把前级滤波电容取消,电压就能降下来。

好的,没太注意细节,以为不会有太大差异,等我试试,谢谢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先 暂时给高压位置增加一个 手动开关。先接通灯丝 半分钟,再给高压,再测试试。
我刚才看了你的回 ...

按海版的指点有点头绪了,问题的确出在高压处,今天晚上想办法把电压降下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指点,做过两台胆机,可是胆整流还是第一次玩,没想到出师不利啊,您的意思是把串联的两个47微法 ...

是把电感后面的220uf电容取消,电感前面的2个47UF电容改到电感后面,这个就是LC滤波电路,电子管一般都是LC滤波模式,电子管规格书里面要求是电子管后面的电容不得大于4uF.

网友:
市电电压高了点就是达到空载500V也属于正常,话说阴极电压450V这就有问题了,首先是阴极电阻开路或者是阻值增大再就是阴极电阻并没有接地,如果是正常的阻值两端450V计算一下电流都是450MA了这时候你的300B都红屏了或者是已经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