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N60感觉买不到了

楼主(2020-07-11):
淘宝上买了2次1N60(不同店铺),印字非常模糊,但是隐约能看见个P字,应该都是1N60P。

真正的1N60不知道哪儿有卖?

网友A:
像1n60这种二极管没必要参假,因为不值钱,经试验有些场合用肖特基的管子的矿石收音机声音更大,有些则是点接触二极管声音大,具体是接在电路上试试,那个声大就用哪个,最好多些种类,除1n60和2ap9外还有很多锗二极管,甚至1ss86这种硅二极管也能用在矿石收音机上,甚至表现的更好,总之你买来试试效果就用,能用的也应该就是锗管,毕竟硅管的导通电压要高于硅管,像1ss86这种硅管竟和1n60一样在矿石收音机的表现毕竟很少,另外场效应管具说导通电压为零,也值得试试。说这么多我觉得你买的应该还是真的1n60

楼主:
引用 网友A:
像1n60这种二极管没必要参假,因为不值钱,经试验有些场合用肖特基的管子的矿石收音机声音更大,有些则是点 ...

不是厂家造假,感觉是1N60早已经不生产了,淘宝店家也不区分是否带P,所以买回来的基本都是1N60P。

网友B:
前几天买了二百只1n60p,用再生机上和2AP9差不多,矿机没试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前几天买了二百只1n60p,用再生机上和2AP9差不多,矿机没试过。

我的感觉是有供电带三极管放大的电路里用2AP9/1n60/1n60P甚至4148,区别都不大。

网友:
区别大,硅三极管要用硅二极管,锗三极管要用锗二极管,否则影响效果

网友:
1N60
1A600V的场效应管,可以买到
当然楼主说的是二极管

网友C:
1N60P是肖特基二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C:
1N60P是肖特基二极管

对呀,锗二极管1n60应该停产很久了。

网友:
没有卖的,怎么可能有?正宗的1N60是锗金键点接触二极管,这么昂贵的产品早就停产了。后续是用肖特基势垒的PN结二极管来代替,以P后缀表示。

网友D:
1N60P的特性是,极间电容是1N60的三倍,反向漏电流相当。应用的负载是较低阻抗,一般掌握在1N60输出阻抗的三分之一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D:
1N60P的特性是,极间电容是1N60的三倍,反向漏电流相当。应用的负载是较低阻抗,一般掌握在1N60输出阻抗的 ...

多谢,只能根据1N60P的特点进行阻抗匹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