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星504-3收音机大功率电阻发烫的问题

楼主(2020-07-12):
红星504-3收音机大功率电阻如图所示,发烫,开机3分钟就发烫严重,这是哪里有问题呢,电容测了,都好的,屏压还没测试,电阻也测了,误差在30%,没有短路的。哪位老师给指点下,2.2k这个发热最严重。电子管灯都亮

网友:
这两个电阻确实发热大,特别15K那个,不过坏的比例不大。

网友A:
六七十年代市电电压普遍较低,有时回家晚了,日光灯都打不着。现在电压普遍较高,功率与电压的平方成正比。

网友:
这两个电阻是挺热的,没见图上标注是2W的么。

网友A:
这两个电阻发热很正常,特别是在电源电压较高的情况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两个电阻发热很正常,特别是在电源电压较高的情况下。

那就是说,现在的电压大概提高到230v了,不是以前的220v甚至由于损耗,当时输送配电技术等啥的影响还不到220v,所以目前情况下该电阻发热大,如果这样是不是要更换一个大点功率的比较妥当,运行也安全一点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就是说,现在的电压大概提高到230v了,不是以前的220v甚至由于损耗,当时输送配电技术等啥的影响还不到 ...

220v 提高到 230v 不至于吧?!

电阻发热大,机器能正常工作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220v 提高到 230v 不至于吧?!

电阻发热大,机器能正常工作吗?

我家到235V了

网友C:
我们老家晚上头市电电压最高可以达到242v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们老家晚上头市电电压最高可以达到242v

刚刚测试,电压达到了241v是的,没错,现在电压不是230v是240了,大家要注意,之前老认为比220高到230,今天测试了才知道不是的,交流电压测试241v

网友C:
买的成品变压器都不能用了,灯丝电压都是7.5v以上

楼主:
环境已经改变了,哈哈,机器还是当年的古董,要适应环境变化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买的成品变压器都不能用了,灯丝电压都是7.5v以上

灯丝电压刚测了一下,6.6-6.7之间

网友:
那就刚好,我的都太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220v 提高到 230v 不至于吧?!

电阻发热大,机器能正常工作吗?

可以接外音,个别收一个台,但这样肯定不是机器的原有状态,还在分析中,是不是市电影响了,进一步分析和改进的措施

楼主:
引用 网友B:
220v 提高到 230v 不至于吧?!

电阻发热大,机器能正常工作吗?

我感觉还是高了点,应该在6.3-6.4差不多,担心这个一高,会连锁反应,影响其它好多参数,现在这个机器,收台很少,在就是杂音,外音放音声音不大,稍微模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六七十年代市电电压普遍较低,有时回家晚了,日光灯都打不着。现在电压普遍较高,功率与电压的平方成正比。

这样说,发热正常了,稍微有电压提高,功率可是平方的提高啊,要解决电压的问题,看样子首先

网友D:
改用3.3K/5W线绕电阻,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改用3.3K/5W线绕电阻,没问题。

好的,现在电压提高了,看样子里面的参数啥的都要变下了,之前的估计是当时那个年代的环境,另外我想问下,电子管测量电压电流,除了整流管,其它的测试是用直流还是用交流,?

网友D:
引用 楼主:
好的,现在电压提高了,看样子里面的参数啥的都要变下了,之前的估计是当时那个年代的环境,另外我想问下 ...

电子管在整流管 阴极输出之后都是直流,万用表用直流档,负极接地,单手操作,比较安全。电子管一般不测试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子管在整流管 阴极输出之后都是直流,万用表用直流档,负极接地,单手操作,比较安全。电子管一般不测 ...

刚测试了2.2k电阻两端电压,交流77v,直流38v,用直流还是用交流,这里有问题没,是交流没过滤干净还是?

网友D:
引用 楼主:
刚测试了2.2k电阻两端电压,交流77v,直流38v,用直流还是用交流,这里有问题没,是交流没过滤干净还是?

交流测试的数据不正确,直流测试的数据是对的,电流是17mA, 基本上没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灯丝电压刚测了一下,6.6-6.7之间

      灯丝电压在允许误差范围内,这样即便市电高也就不用管它了。该机的6P1采用的是普及机较低屏压供电,变压器高压绕组是200VX2。屏压直接取自不经RC滤波的整流输出,以保证有足够的输出功率,这样滤波电阻采用2W就足够了,由于电压提高电阻增加了发热量,只是对周围相邻元件的烘烤呈现不良影响,为稳妥起见换功率大些表面积大的电阻代替,用线绕电阻代替滤波2.2K碳质电阻,帘栅极15K电阻用两只30K 或者33K金属膜电阻2W并联代替。

网友:
改成5-10瓦的线绕电阻,发热会大大减轻

楼主:
我已经打算换个大功率的,这些老货,老了,该退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交流测试的数据不正确,直流测试的数据是对的,电流是17mA, 基本上没问题。

ok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市电的标准电压范围,原来控制在220V正,负,百分之8,范围内,均属于正常.

误差是有正有负,但从很久以前我就关注这个问题,发现偏高,没有偏低得情况,昨天看了,居然到了241了,哈哈,看样子都是正误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