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做一台6J2+6N3的前级,请各位大师指导!

楼主(2020-07-12):
前段时间做了个6J1+6N3的前级,除了感觉增益太高其他都还不错,把6J1用6J2替换,机子的音乐性好了太多了,所以这次准备针对6J2重新设计一台前级,第一次自己设计,没有把握,把设计的一下参数计算发出来,各位大师给看看有没有什么问题,指导一下,万分感谢!
电路图: 6j1
下面把计算参数发出来,各位看看有没有什么问题:
6J2的Ua为165,Ia为5ma,屏极负载电阻RL=165/5=33k
负栅压取-3V,根据曲线图对应的电流为2MA,那么第一级的工作点已定为Ua=165V、Ug=-3v、RL=33k,则阴极电阻为Rg=3V/2MA=1.5k,
6j2屏压165V,u大约35,内阻大约5K
那么电压增益为a=uRL/(RI+RL)=35*33000/(5000+33000)=30.4倍
前级推石后级这个增益太高了,一般4-5倍足够了,所以在阴极电阻下加本级阴极负反馈电阻,初定为5K,算一下本级总增益,
B=Rk/RL=(1500+5000/33000=0.197
总增益为A=a/(1+aB)=30.4/(1+30.4*0.197)=4.35
符合要求,第一级就这样定,第二级为阴极输出,按常规参数

网友A:
楼主算的基本可以,我算的第一级最终增益是5倍。唯栅极通过电位器直接入地,栅负压变成13V了。如果楼主非要采取这样的电路,建议栅极与电位器之间串联一个耦合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算的基本可以,我算的第一级最终增益是5倍。唯栅极通过电位器直接入地,栅负压变成3V了。如果楼主非要 ...

好的,谢谢指导,设计的参数没什么问题吧?

网友B:
输出级为何并联短接。

网友:
引用 网友B:
输出级为何并联短接。

那是屏蔽线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指导,设计的参数没什么问题吧?

屏流2MA,阴极电阻6.5K,那阴极电位就是13V,刚才错打成3V了。

其实栅负压选3V我感觉有点深,建议选1.5-2V。这样线性会更好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屏流2MA,阴极电阻6.5K,那阴极电位就是13V,刚才错打成3V了。

其实栅负压选3V我感觉有点深,建议选1. ...

好的,我再看看
如果选栅压-2V,电流对照曲线图,应该是2.5MA,屏压大概在82V左右,那阴极电阻就应该800欧姆,阴极反馈电阻选5.6K,总增益还是4倍多点,这样可以吗?

网友A:
第一级这样问题不大了。第二级阴极的电压肯定要高于栅极电压,而不是目前你标的那个电压,不过可以根据实验具体确定。

另外第一级因为要加本级负反馈,人为地抬高了大约10几V的屏压,使输出级的栅极、阴极也要抬高。如果觉得输出的摆幅空间受影响,前面可以改成(从输出端引回来的)并联电压负反馈,让阴极电阻直接落地,输入还可以省去耦合电容。这个想法仅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级这样问题不大了。第二级阴极的电压肯定要高于栅极电压,而不是目前你标的那个电压,不过可以根据实验 ...

谢谢!其实我不想用反馈(包括第一级的本级反馈),但整体的增益太高了,有没有其他方案把增益降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级这样问题不大了。第二级阴极的电压肯定要高于栅极电压,而不是目前你标的那个电压,不过可以根据实验 ...

是的,你一提醒,第一级增加了负反馈,人为地把屏极电压抬高了,那阴随级的阴极电压也要抬高,这样估计就必须用高压抬高阴极电压,但这个电路麻烦的,2个6J2,一个6N3,电源牛的灯丝组只有一组,貌似不好搞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把输出级的阴极电阻改了再考虑前面的问题吧

这个是相辅相成的,单独改没用

网友A:
提出一个构想,草图发上供楼主参考。相信楼主的水平会自行设计出元件的数值。这个架构对灯丝与阴极的电位差没有要求,并且增益可控。

楼主:
哎,晕了,现在貌似有坎了,不知道怎么弄下去了,实在不行,第一级的负反馈也取消,在输入的地方加分压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提出一个构想,草图发上供楼主参考。相信楼主的水平会自行设计出元件的数值。这个架构对灯丝与阴极的电位差 ...

谢谢!我原来6J1+6N3第二级就是这样的,就是感觉增益太高,想在第一级做个负反馈把增益降下来,现在看来还只能采用原来的方案,加上你提供的大负反馈来实现了,这个其实是我最不愿意采用的方案
或者都不用负反馈,输入增加分压电路,降低输入电平

网友:
47U可以去掉

楼主:
47U去掉增益还是很高,反正用这个前级推数字功放或8W的小甲机,音量就从来没有超过9点,一般都是7点左右就够了;就是这个电路,用6J2替代了6J1,感觉效果很不错,所以才准备针对6J2专门设计个前级

楼主:
最终改成下面2个方案,那个更好点?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最终改成下面2个方案,那个更好点?

我比较喜欢后者。环路反馈让失真度有保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比较喜欢后者。环路反馈让失真度有保证。

采用大的环路负反馈直耦的?现在这样帮我看看还有问题吗?

网友A:
感觉没啥问题,现在粗略估计大环路反馈这图放大倍数4.44倍。建议增加一个两电阻串联组成的泄放电路,分压出来一个40-50V的电压给灯丝垫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没啥问题,现在粗略估计大环路反馈这图放大倍数4.44倍。建议增加一个两电阻串联组成的泄放电路,分压出 ...

6J1也要垫高吗?

网友A:
对,一套灯丝,要垫都垫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一套灯丝,要垫都垫

好的,最后定下来就按这个图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的,最后定下来就按这个图了

灯丝绕组垫高意思就是原来接地的那一端不接地,改接到电阻分压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灯丝绕组垫高意思就是原来接地的那一端不接地,改接到电阻分压点。

哦,好的,明白了,谢谢!

网友:
这个 有没有实做出来?效果如何?

网友D:
我有一个次级输出 为140V的电源,想做这个,电压有点低,是否一定要按照线路图标注的工作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有一个次级输出 为140V的电源,想做这个,电压有点低,是否一定要按照线路图标注的工作电压?

140V够了,你把电源部分的那二个电阻改一下,调到输出为165V就可以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140V够了,你把电源部分的那二个电阻改一下,调到输出为165V就可以了

好的,正在备料中,谢谢!

网友E:
引用 楼主:
好的,最后定下来就按这个图了

直偶的开机时会不会有一声咔嚓声的?
我做过6J1+6N3的会有一声咔嚓声的!

网友:
6n3都能推耳机了,加个CB多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的,正在备料中,谢谢!

粗算了一下,你140的牛,电源电路里第一个1.5K的电阻不变,后面4K的换100欧姆,最后一个1K的也换成100欧姆的基本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直偶的开机时会不会有一声咔嚓声的?
我做过6J1+6N3的会有一声咔嚓声的!

不知道会不会,我系统开机都是先CD,再前级,最后功放,所以没听到过冲击声,但用耳机接这个前级开机没听到过冲击声

网友D:
引用 楼主:
粗算了一下,你140的牛,电源电路里第一个1.5K的电阻不变,后面4K的换100欧姆,最后一个1K的也换成100欧 ...

谢谢指教!我想问一下,这个前级的声音表现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谢谢指教!我想问一下,这个前级的声音表现如何?

这个新设计的电路还没做好,上个月做了个6J1+6N3的声音还不错,而且用6J2替换6J1后发现音乐性大增,线性也比6J1好很多,低频下潜更深,所以这次针对6J2重新设计了一下再做个6J2的,这几天应该会做好:机箱已经做好,电源板也做的差不多了,差一个电容,明天到。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不知道会不会,我系统开机都是先CD,再前级,最后功放,所以没听到过冲击声,但用耳机接这个前级开机没听 ...

后来改胆整流的照样会有,我推石机的,石机的延时比胆前级的短,人懒只是拔电源插头的,就会听到咔嚓声的,后来改成电容耦合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后来改胆整流的照样会有,我推石机的,石机的延时比胆前级的短,人懒只是拔电源插头的,就会听到咔嚓声 ...

阴随直耦的在阴随管的栅阴极加一个二极管,用来保护开机时阴极电压没到位 6j2

楼主:
今天电容到了,把电源板完成了,用的是你吃康低阻电容,第三级滤波用的红宝石电容。底板上接地母线焊好,上图

楼主:
今天画了一个布线图,准备明天焊, 6j2

网友E:
引用 楼主:
阴随直耦的在阴随管的栅阴极加一个二极管,用来保护开机时阴极电压没到位

不想这样搞了,看着就不舒服!胆结石病得不轻!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想这样搞了,看着就不舒服!胆结石病得不轻!

加保护二极管是隔壁J版发明的,不影响音质,从理论上分析的确不影响音频通道。他的一篇阴随设计,写的真好

楼主:
今天抽空把元件焊起来了,明天再通电试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一套灯丝,要垫都垫

今天这个前级做好通电了,开始按大反馈做的,声音比较粗、硬。然后改成了增益级反馈(前面的那个图纸),声音好听多了,柔和,胆味很足,总增益感觉4点几倍稍微低了点
实际6J2的屏压比设计时候稍微低点,只有90V多点,阴极电压很准16V,灯丝电压垫高了58V,机子一点噪声没有,刚开始通电以为没开机

网友F:
这电路根本就是乱来,直偶电路要求第一级屏电位低、后一级阴电位高,才能形成栅压为负。第一级垫一个阴电阻,难道是闲屏电位太低?如果感觉增益太大可以选择线性好放大系数低一点的管子,而不是串电阻降哈输入电平。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电路根本就是乱来,直偶电路要求第一级屏电位低、后一级阴电位高,才能形成栅压为负。第一级垫一个阴电阻 ...

没有算过不要拍脑袋,第一级要多低的放大系数的管子才可以满足总增益5倍?

网友F:
引用 楼主:
没有算过不要拍脑袋,第一级要多低的放大系数的管子才可以满足总增益5倍?

看来你的语文没过关,我说的是电路结构问题,你扯放大倍数。就是一个低放大系数管子也不会只有5倍放大,功率管另说。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来你的语文没过关,我说的是电路结构问题,你扯放大倍数。就是一个低放大系数管子也不会只有5倍放大, ...

你是说第一级阴极垫一个电阻,拉高了屏压,这样不对,而是要用低放大系数的管子,所以我问你要多低的管子才能做到总增益5倍?
还有用12AX7做到这种第一级自举电路,总增益为6-10倍的
而且直耦电路跟第一级屏压高低没有任何关系,只有阴随阴极比栅极电压高就没问题

网友D:
引用 楼主:
今天这个前级做好通电了,开始按大反馈做的,声音比较粗、硬。然后改成了增益级反馈(前面的那个图纸) ...

你最后所用的线路图是这个?

网友D:
引用 楼主:
今天这个前级做好通电了,开始按大反馈做的,声音比较粗、硬。然后改成了增益级反馈(前面的那个图纸) ...

灯丝电压不用升到58V那么高吧,我装M7时只是升高到23V左右,效果就很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最后所用的线路图是这个?

最后按这个图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灯丝电压不用升到58V那么高吧,我装M7时只是升高到23V左右,效果就很好了

灯丝垫高原则一般是阴极电压的一半左右吧,而且灯丝垫高不影响音质

楼主:
完工,上图

网友D:
引用 楼主:
最后按这个图做的

今天晚饭后,把这个装好。未插管子测试一下电源线路,发觉整流二极管后没有电压,以为是是4007管有问题,换了两只1100E后结果一样,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有可能是我的拆机电解有问题 明天买几个电容换了再试一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今天晚饭后,把这个装好。未插管子测试一下电源线路,发觉整流二极管后没有电压,以为是是4007管有问题, ...

你先不要把电源接入电路测电压看看,没有电压看看整流二极管的极性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先不要把电源接入电路测电压看看,没有电压看看整流二极管的极性

极性没接错啊

网友(2020-08-13):
引用 楼主:
你先不要把电源接入电路测电压看看,没有电压看看整流二极管的极性

我重新买了一个电源牛,将部分电阻调整后,插上管子测量的数据是这样

网友D:
这些管子的离散性很高,电压的偏差也很大,底噪也很大,离音箱50cm都听见底噪声,反而交流声很小,测量输出的交流声在0.26-0.73mV之间跳动,应该是新的管子还不稳定的缘故。

网友:
试听了一个小时左右,中频人声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些管子的离散性很高,电压的偏差也很大,底噪也很大,离音箱50cm都听见底噪声,反而交流声很小,测量输出 ...

管子的离散型还是比较大的,你把第三级滤波电容加大到68U试试,再检查一下安装工艺,应该是没有噪音的。我这个底噪非常干净,贴着音箱能听到一点点的丝丝声,离开喇叭10CM基本什么都听不到了,而且不但中频好,低频也很有力度,下潜比较深,刚开始高频有点粗,然后在输出3.3U的电容上并了一个0。1的西门子电容后高频变细,延伸也比较好了

网友:
好的。我按照你的方法试试。谢谢你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管子的离散型还是比较大的,你把第三级滤波电容加大到68U试试,再检查一下安装工艺,应该是没有噪音的 ...

我按照你的方向更换了68uf的电容,并且在输出那里各自并了一个0.1uf的威马电容,试听时觉得高频清晰了,不过,比不过M7的空间感。

网友:
静音时,音量的大小都有“沙沙”的底噪声,应该是电子管的问题。我的M7用曙光的12AX7都有这个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按照你的方向更换了68uf的电容,并且在输出那里各自并了一个0.1uf的威马电容,试听时觉得高频清晰了, ...

但6J2的线性很不错,而且音乐感也很好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但6J2的线性很不错,而且音乐感也很好

的确是,我昨晚用这个前级接小胆机用惠威的书架箱播放人声,感觉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的确是,我昨晚用这个前级接小胆机用惠威的书架箱播放人声,感觉很好。

我是CD+解码器+这个胆前+数字功放,我这个数字功放很直白的,不加前级就个白开水,所以前级给它什么声音它就出什么声音,换不同的前级,就跟换了个系统似的,很明显

网友G:
10UF的退耦可以再加大试试,说不定有惊喜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10UF的退耦可以再加大试试,说不定有惊喜啊!

好的,谢谢,试试

网友D:
引用 网友G:
10UF的退耦可以再加大试试,说不定有惊喜啊!

隔壁坛有人提议用到100-300uf,不过是用在后级上

网友G:
引用 网友D:
隔壁坛有人提议用到100-300uf,不过是用在后级上

我用到47--100UF,效果的确比10UF的好。曾试过220的,声音发空。现在基本用国产仿苏纶的多,20--30UF左右很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用到47--100UF,效果的确比10UF的好。曾试过220的,声音发空。现在基本用国产仿苏纶的多,20--30UF左 ...

但我觉得超过47U肯定不好,声音变肥,瞬态变差

楼主:
引用 网友D:
隔壁坛有人提议用到100-300uf,不过是用在后级上

隔壁坛做机子基本靠堆料

网友G:
引用 楼主:
但我觉得超过47U肯定不好,声音变肥,瞬态变差

这个要试过才知道,每台机器都不一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隔壁坛做机子基本靠堆料

机器素质到一定程度,正常元件都好听,只是风格不同罢了。。。

网友:
今晚把第三级滤波电容换成47uf的(因为只有两个68uf电解),把两个10uf换成68uf电解,试听后发觉变化不大。可能我是木耳。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要试过才知道,每台机器都不一样。。。

并不是滤波容量越大越好,我手上好几个400V3900UF的进口电容都没地方用,这种电容用再音响系统吓死人,而且声音根本没法听

网友D(2020-09-22):
前一段时间做的这个前级送了给朋友,手上 还有2只6J2和1只6N3,趁热打铁,又做了一台,这个 前级拿来听人声真的很好,我现在接手机用一个音乐APP来播放,

网友:
引用 网友D:
前一段时间做的这个前级送了给朋友,手上 还有2只6J2和1只6N3,趁热打铁,又做了一台,这个 前级拿来听人声 ...

这是测量的数据,灯丝电压较高,为7.26V,按照电路垫高为60.01V

网友:
内部一如既往的乱,比鸡窝好不了多少

网友D:
外观,也没加牛罩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外观,也没加牛罩

声音好就行

网友:
这两只国产管子的离散性真的很大,但这两只管子的中频很好,播放人声配合我的书架箱可以让我听两、三个小时

网友:
好像用一只6F1,2就可以代替了

网友H:
我觉得首先先要明确胆前的意义。既然要做。为何不选择6N6这只管子?无论线性内阻价格。6N3都是不能比的。再就是既然要做胆前降低输出阻抗。为何不选择阴随电路,而用阴出这种简陋的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觉得首先先要明确胆前的意义。既然要做。为何不选择6N6这只管子?无论线性内阻价格。6N3都是不能比的。再 ...

请问胆前的意义是什么?难道只有6N6这类管子才能做出好的前级?这个不是阴随输出?

网友H:
引用 楼主:
请问胆前的意义是什么?难道只有6N6这类管子才能做出好的前级?这个不是阴随输出?

当然不是。这个是阴出电路。至于是6N3好 还是6N6好 留着给大佬给你说吧。千万别以为标了个高频那就是个好管子

楼主:
引用 网友H:
当然不是。这个是阴出电路。至于是6N3好 还是6N6好 留着给大佬给你说吧。千万别以为标了个高频那就是个好 ...

好吧,这个不是阴随,我不说话了。那你给个典型的阴随电路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吧,这个不是阴随,我不说话了。那你给个典型的阴随电路看看

可以给你。就针对6N6这只管子 找的最佳工作参数 简单计算一个阴极跟随器电路

网友H:
前级我就不画了 希望你能看的懂曲线作图和计算过程。用了软件模拟一下。这不是那个于海旺说的只要设定个参数就能自动设计电路图这种搞笑的话

楼主:
引用 网友H:
前级我就不画了 希望你能看的懂曲线作图和计算过程。用了软件模拟一下。这不是那个于海旺说的只要设定个参 ...

大哥,这个是SRPP电路吧?阴出电路是典型的屏极电阻接屏极,阴极有个负载电阻,从这个负载电阻上输出信号,而阴随电路屏极电阻是接到阴极上,从这个电阻上输出信号的,麻烦你去研究一下再来说

网友H:
所以…你还是别提电路。然后呢再给你一个忠告自己处于什么层次自己心里要有数,处理好你这种语气。口气狂妄是和你自身知识水平要成正比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所以…你还是别提电路。然后呢再给你一个忠告自己处于什么层次自己心里要有数,处理好你这种语气。口气狂妄 ...

好吧,不再接受你任何质疑,等你自己研究透了再说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吧,不再接受你任何质疑,等你自己研究透了再说

你有什么值得我质疑的?人还是别太高估自己。我是教你什么叫电路,什么叫电路的作用。什么叫电路设计计算

网友D:
这个楼有点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楼有点歪了

哎,每个论坛都有这样的人,自己都没懂的东西,就出来以大师的身份说东道西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哎,每个论坛都有这样的人,自己都没懂的东西,就出来以大师的身份说东道西的

对于连电路结构都看不懂的人。一个阴极跟随电路 说成SRPP 还要别人多去所谓的研究研究再说 我也懒得理会了。还是那句话口气狂要有资本。你连点皮毛都没有口气还这么狂 ,说实话论坛你这样的人真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