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可充电池充电方法

楼主(2020-07-12):
家里有很多可充电池,有镍铬电池、镍氢电池、18650、7.4V的航模电池、3.5AH12V的扫地机电池等等,有些没有专用充电器了。我用定时插座和14寸黑白机的电源变压器交流18V输出,加个1.5A整流桥,96欧的电热丝(500W),滤波电容都不用,用鳄鱼夹夹在电热丝上调电流,充电电流一般按1/10电池容量充电时间10小时,支持快充的电池可以增大电流减少时间,未用尽的电池适当缩短时间,到时自动停止,简便易行。

网友:
有点占地方

网友:
可以的,实际半波整流最好,可以实现浮充。。

楼主:
是的!螺旋状的电热丝绕在一个木柱上,1号电池那么大,两端固定,为防止电热丝移动,钉了很多小钉子隔开。

网友A:
镍氢电池和镍镉电池可以这样充电,没有滤波的脉冲直流电对电池有激活作用,但是锂电池千万不要这样充电,特别是不带保护板的18650锂电池,非常危险!!!!!

楼主:
引用 网友A:
镍氢电池和镍镉电池可以这样充电,没有滤波的脉冲直流电对电池有激活作用,但是锂电池千万不要这样充电,特 ...

电池容量的1/10电流充电也有问题吗?对电池没有研究,请多指教。

网友B:
锂电很脆弱,怕过充过放,最好有专用带保护的充电器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锂电很脆弱,怕过充过放,最好有专用带保护的充电器充电

谢谢指点!实际锂电池都是报废电池组分解出来的可用单电池,废物利用,用于收音机等场合,尽量用小电流充电,以没有温升为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指点!实际锂电池都是报废电池组分解出来的可用单电池,废物利用,用于收音机等场合,尽量用小电流充 ...

锂离子电池一旦泄露,液体在空气中会自燃,所以没有保护板,过充锂电非常危险。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指点!实际锂电池都是报废电池组分解出来的可用单电池,废物利用,用于收音机等场合,尽量用小电流充 ...

锂电恒压充电为宜。

网友:
锂电池一定要用充电专用芯片的充电器+保护板.

不为你自己也要想想你的亲人!

网友:
imax b6,常见可充电池都能充,Li-Po,Li-Fe,Li-Io,NiMh,NiCd,铅酸

网友:
安全的充电器应该有限压限流的作用,你给锂电充电,应该限制在电池电压充到4.2~4.5V就自动停止充电,继续充下去,电池发热——着火或爆炸。所以网友提示楼主:不为你自己也要想想你的亲人!
镍氢电池和镍镉电池这样简易充电也不妥,会出现过充电,缩短电池寿命。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池容量的1/10电流充电也有问题吗?对电池没有研究,请多指教。

镍氢电池和镍镉电池使用0.1c电流充电是很安全的,因为电池充满以后,多余的电量以发热的形式消耗掉了。但是锂电池不一样,由于锂电池的内阻很低,充满到4.2v以后,如果充电器不停止,即便是0.1c的小电流,电池仍然有鼓包,甚至爆炸的危险!

网友:
控制时间(电量一至性?)

我最简单就是用普通电源限制电流和电压,那就不用管它了。不管容量大小都会自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