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k4后面还有多少个不同的字母?

楼主(2020-07-12):
今天发现一个6k4管2  7脚居然不通?  我看后面标的6k4-g?还是个啥,哪位老师知道给说下,与最后的这个有关系吗,还是这个管子有问题?

网友A:
6K4与6K4—Q区别是后者独立抑制栅极。夸导4.4与3信号栅最大电阻500K与1M。跨路电容略有区别,其余参数都相同,管脚定义除2,7脚可以管外连接外其他也相同,可以互用。6K4再没有其他后缀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6K4与6K4—Q区别是后者独立抑制栅极。夸导4.4与3信号栅最大电阻500K与1M。跨路电容略有区别,其余参数 ...

好的,收到了,非常感谢,精美回答

网友B:
大八脚 6K4 么?
2-7不通就是灯丝烧了
可以补焊管脚排除生锈的原因,要是还不通就是真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八脚 6K4 么?
2-7不通就是灯丝烧了
可以补焊管脚排除生锈的原因,要是还不通就是真烧了

小拇指,应该是

楼主:
噢,那就坏了啊,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