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m两次变频有意义么?

楼主(2020-07-12):
一直以为fm收音机是先下变频到10. 7然后再弄到455解调。后来觉得455带宽不够啊,查了才发觉典型fm收音机只是一次变频,只有老式对讲机窄带调频才再转455。

那么普通fm收音机二次变频有意义么?

城市FM频段108以上20多兆特地留出空着,那么镜像干扰实际上可以不考虑?

电视机就算以前的黑白机伴音可以算二次变频的吧,所以伴音接收效果比收音机好点。

那做fm收音机能不能先38兆然后再10. 7?

网友A:
首先一个,要知道中频的选择是有多方面的考虑的,中频低了,可能会在接收频带内产生镜像干扰,因此,这个中频必须要比较高才有利于滤除干扰信号,同时,要考虑到信号解调时的带宽,必须选择的中频要能满足这个信号的带宽需要,还有一个方面就是中频的选择要能保证带外的衰减问题,如果中频过高,要做到一定的带外衰减,选频回路势必会非常复杂,因此,在高级的接收机中,通常会采用二次变频的方式,一中频主要是考虑的接收频带外的抗干扰问题,二中频是解决的频道选择性和解调问题,对于FM广播,信号带宽通常在75KHZ,因此,中频带宽通常要能保证有100KHZ~150KHZ,在这种情况下,低中频显然是不能满足这个要求的,因此 ,10。7MHZ的中频就是比较合适的了,这就是FM收音机大部分是一次变频 的原因了,不过有些高级接收机,FM采用二次变频,第一中频是高中频,我知道的有45MHZ,59MHZ,甚至还有更高的,这样的好处是高频输入的地方可以不用窄带选频电路,要宽带选频电路就行了,也就是说主,高放的输入不用可调电容什么的了,固定的宽带输入即可。

网友:
在现实中,普通收音机上的FM,没有必要进行二次变频。由于FM远比AM广播频率高 ,电磁波的传输特性大相径庭。同样的发射功率,AM可以传得很远,而FM就不行了。这就从客观上说明,AM可以做跨区域或跨国广播,而FM只能作为城市本地广播。
        于是,在接收端,就有了很多种远程的AM接收机出现,所以才有了二次变频的AM收音机。而在接收FM时,均针对本地或邻近地区的频点接收,一般没有必要采用二次变频来进行。
        另外,从AM和FM调制解调特点来看,在接收FM时,不是采用AM中常见的AGC控制,而是限幅控制,这样即便是中放(频率一般是10.7)电路有很多级,放大增益很高,由于其限幅器的作用,中频信号幅度也不会因过高而自激,当然屏蔽措施必须到位。而AM就不同了,如果要使接收机有比较好的接收效果,特别是接收远程频率时,中放增益就要求相对较高,这时接收强台时,信号幅度就会很大,即便是有AGC控制电路,但往往一般的AGC,还不足以抑制过大的中频幅度所造成的自激,因此就有了二次变频这样的需求。
        综上所述,一般情况下,FM接收机不需要做成二次变频的机器。当然,你如果有兴趣,做一下也无妨。鄙人就摆过二次变频的FM接收地摊机,最终觉得没有接收到更远的频点节目而作罢。
        关于电视采用的二次变频问题,请你一定不要误以为,这是为了考虑有更好的伴音音质而设。而38MHz中频,也不是因伴音而定,事实上这是为了较高带宽的图像视频(一般超过6MHz)而设。区区一两百K频偏的伴音本身,无需要这样高的中频。

网友:
网页出错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首先一个,要知道中频的选择是有多方面的考虑的,中频低了,可能会在接收频带内产生镜像干扰,因此,这个中 ...

       关于FM广播,其信号调制带宽并非75KHz,而是频偏+/-75KHz。接收立体声时,中放带宽一般也要超过240KHz。

网友:
2次变频的FM是有商品机的

网友C:
曾经有用电视增补高频头做调频收音机的文章,覆盖电视全频带48MHz-800MHz。

网友:
引用 网友C:
曾经有用电视增补高频头做调频收音机的文章,覆盖电视全频带48MHz-800MHz。

  电视1-5频道48-92MHz。FM  87MHz~108MHz。 6——12频道167-223MHz现在的高频头都专为有线电视设计,增加了频段之间的增补频道。一般电视可以做到47~870MHz。
自然涵盖调频广播,不过得进行二次变频。

网友:
以前的电池电子管调频机,有二变的
DC90一次变频,一中频10.7M,
DK96二次变频,二中频好像五六兆吧
估计是为了降低中频提高中放管效率

网友:
在特定情况下,为提高信噪比和拉大接收距离上限,FM广播可以使用二次变频。不过这种二次变频,是要通过频率负反馈技术,将原来的广播宽带宽压缩到窄带宽,然后在455KHz下进行频率解调。
频率负反馈技术是日本人玩得最溜,TDA7000系列直接就将FM下变频到70KHz的中频,在小于10KHz的带宽下进行解调,对于达到最大300KHz带宽的广播频道,信噪比能够直接提升达14dB之多。

网友:
CXA1189 是不是 二次变频的?

网友D:
首先必须搞清楚为什么要两次变频,然后再看本波段需不需要两次变频。在调幅短波接收机中采用两次变频是确有需要,因为调幅短波接收机中频一般选择比较低,如465KHz,变频的时候,镜頻比接收频率高930KHz,仅靠输入回路和高放输出回路衰减不了,很容易串进变频器形成干扰,而后面的中放对此毫无办法,所以为了克服这种镜頻干扰,通常采用两次变频,一次变频选用高中频,如45MHz,这样镜頻就远远超过输入回路和高放输出回路的带外,所以,靠这两个回路就可以完全衰减镜頻干扰。FM波段之所以不采用两次变频,就是镜頻干扰本身就在带外,如接收87MHz,本振97.7MHz,镜頻108.4MHz,已经在接收频带之外,这时,靠输入回路和高放输出回路就完全可以衰减镜頻干扰,高级一点的机器,在输入回路之前就有一个87~108MHz的带通滤波器,完全可以衰减镜頻干扰,所以一般情况下,FM波段完全没有必要两次变频。

网友:
再者,调频广播本来就是为音质而生,如果第二中频比较低的话,带宽受限,导致音质受损,得不偿失!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关于FM广播,其信号调制带宽并非75KHz,而是频偏+/-75KHz。接收立体声时,中放带宽一般也要超过24 ...

你说得不错,不过FM调制的特殊性和AM是不太一样的,像AM的信号,如果音频信号带宽为语音的3KHZ,则调制后的信号带宽在+-3KHZ,就是6KHZ左右,但FM的调制虽然频偏最大为75KHZ,但带宽并不是+-75KHZ即150KHZ,要宽得多,但在150KHZ内包含了信号有大部分,所以,中频带宽通常做到这个就行了。
前面有人说的FM接收时,87M的镜像频率是108。8MHZ,已经在接收范围外了,所以不需要二次变频,这个只是通常的说法。我们知道接收的范围是87-108,但你要说输入的选择回路能把108。8的信号衰减到域值以下,我是不相信的,这个输入回路的特性不可能有这么好的,假设这个带外的衰减是30DB的话,输入回路的矩形系数是多少?这种简单回路是不可能做到的。只不过这些带外的干扰可能不是太多的,好像电视伴音可以收到。

楼主:
引用 网友D:
首先必须搞清楚为什么要两次变频,然后再看本波段需不需要两次变频。在调幅短波接收机中采用两次变频是确有 ...

看了您和lstvcss老师的回帖,已经明白了,安心摆弄10. 7一次变频机,毕竟车机也不过是一次变频。

感谢所有回帖的老师,让晚辈少走弯路。

目标就是,感觉上能打平车机就算赢。为啥是感觉上呢因为没有仪器测。

接下来要选择的是低端本振注入,降低频率对电子管和业余爱好者的压力。还有就是电调还是机械?
还要写单片机,画板,路漫漫。全部开源大家一起来挑毛病,改进。

网友:
    二次变频的目的:提高假象镜频抑制能力像频抗拒比和提高灵敏度。
    在短波波段,为了使输入回路在整个波段内保持比较均匀的灵敏度,通常使谐振峰比较宽(整机选择性主要靠中频回路来保证),电台就很容易混入变频电路中而成为镜频干扰,只有一个或二个短波的收音机,在14570 kHz处很容易收到15480kHz信号,随着灵敏度的提高,16390kHz处微弱的其他电台信号也会在15480kHz被接收到,产生啸叫和干扰,这就阻碍了收音机灵敏度的提高。解决方法就是采用的二次变频。
     而FM收音机一次变频就可以达到很不错的镜像抑制了,中频10.7MHz,本振98.7MHz,像频109.4MHz已经落在FM广播频率范围外了,为什么还要二次变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