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本振fm混频有戏么?

楼主(2020-07-12):
各位坛友老师,帮忙找找毛病,指路。

理论上本振比接收信号低一个中频也能混频。中波这样做本振范围比率太高,但是fm频段可以啊,岛国的老式机器就是低中频。

这样一来可以缓解电子管频率上不去的问题,而且本振和混频可以用一个管子。

试过6c3 6c4 6k4 6j1 6j2 6j4 6f1 12at7 6n16au6 做本振,最高频率只能到120-145,6j1 和12at7 最好,6gk5太贵没有试。管座管脚还有引线尺寸摆在那里,6j1 90兆轻轻松松,超过120幅度迅速减小,145兆停振,加大反馈,提高增益,改善匹配都没有用。所以才想到低本振可不可以,之前做高频头本振调歪的时候是可以到70多兆,这时候稳定的多。

假如能搞两次变频接收,一中放38兆,超外差的话普通电子管估计够呛,但是低本振的话只要不到70兆本振就可以,是不是很爽?

fm解调和立体声解码的相位会相反么?

网友A:
采用高本振因为调频段在88.0---108.0之间,接收88.0M时的本振是98.7M,其像频是109.4M,已落在调频段外了,因此在整个调频段内是没有像频干扰的。
再者低本振最大的问题是本振频率的覆盖系数比高本振要大,实现起来比较困难。
个人自制可以采用低本振,或者低中频,以及二者都采用的FM机,只是结合当地广播频率条件尽量避开镜像干扰就可以。

楼主:
正常的超外差,F本振-F接收=F中频,所以搬移后的中频和接收呈镜像关系

网友:
教科书的理论上说可以,实际的应用没试过。您不妨试试(包括二次变频),谐波干扰也很讨厌。

网友:
低本振可以用,要找高频的,美国管里面本振管一大堆,冷门管还便宜,要善于查资料,话说高端到120兆就差不多了,为何要搞到145兆

楼主(2020-08-16):
引用 网友A:
采用高本振因为调频段在88.0---108.0之间,接收88.0M时的本振是98.7M,其像频是109.4M,已落在调频段外了, ...

刚刚翻出去年的地摊电路,居然还能工作,就改了线圈,工作再低本振,频率低了,对器件和布线的要求低了,稳定了,覆盖范围还是能达到约28兆。

在测试不同线圈的时候,线圈绕多了发现在72兆到88兆接受范围内几乎没有电台的,那么至少我这边没有镜像台的麻烦。

特来向各位汇报。

网友B:
1.“这样一来可以缓解电子管频率上不去的问题”   不要有这样的误解。电子管做射频振荡,频率高于200MHz的经典案例很多。简单说,6F2三极管部承担12频道电视机本机振荡任务;6N15承担701二次测风雷达第一本机振荡370MHz任务,没听说不能正常使用。等等,这些都是经典电路,在米波段没啥问题。思路不该一开始就跑偏。你可以上个自做的图看看,本振部分原理与实物是怎么搭的。“加大反馈,提高增益,改善匹配都没有用”具体看看,本振线路怎样提高增益?听着很新鲜。
2.“假如能搞两次变频接收,一中放38兆,超外差的话普通电子管估计够呛,但是低本振的话只要不到70兆本振就可以,是不是很爽?”这话基本无法理解说的什么意思。6J1等管子做电视机中频复合残留边带信号放大没有问题,怎么说电子管估计够呛,无法理解。
3.“fm解调和立体声解码的相位会相反么?”这个问题不在射频、中频信号讨论范围内。

网友:
晶体管的春雷3P1是低本振。不过电子管振荡做fm的简单,高本振,平常的6c11,6n3,6n1都可以

网友C:
爽是很爽了就是得在野地里收听,接受98MHZ以上时你的本振就落到别人的接受范围里,谁这么缺德?搞的邻居没一个能过好日子?明明下变频器有更好的性能非要找不自在?

楼主:
引用 网友C:
爽是很爽了就是得在野地里收听,接受98MHZ以上时你的本振就落到别人的接受范围里,谁这么缺德?搞的邻居没 ...

这个我也在纳闷,可是高本振的时候,低于98的时候本振也是落在带内,还是又有什么奥妙没搞懂?

高本振的变频的确应该性能更好,难道只有用独立本振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1.“这样一来可以缓解电子管频率上不去的问题”   不要有这样的误解。电子管做射频振荡,频率高于200MH ...

感谢您热心逐一回复

先上图

地摊混频接到7640板子上

电路图

另外请教一下关于6N15振荡电路是否下图这个经典款

先发图
再回文字,万一图弄不出来呢

网友:
本振干扰周围收音机的原因是,1高频头屏蔽做的不好,2.本振回路的中和电路做的不过关。

网友:
可以参考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1.“这样一来可以缓解电子管频率上不去的问题”   不要有这样的误解。电子管做射频振荡,频率高于200MH ...

播音747老师您好

逐条回复 1, 电子管做射频振荡的确比晶体管厉害多了,829的典型运用就很厉害,也许是布线问题,超过100兆是不是要按照传输线来弄?所谓本振线路增益是指,按照放大器正反馈自激振荡条件来说,回路增益小于1的时候就停振了,要么就是放大器件高频放大能力下降,要么就是高频布线影响到反馈回去的信号。电视机和6n15的那种线路,都独立本振,基本是固定频点微调,收音机要兼顾整个波段也是很头疼的。要好的效果最好是独立本振?

              2, 原本在瞎想二次变频FM机,所以第一中频假如38兆,那么再考虑用低本振下变频方式那么本振最高大约70兆,否则就要146兆了,这个频率我的水平和仪器都做不到。

              3, 低本振下变频获得的中频频谱相对高本振是倒过来的。我要回去补课,看看书

业余瞎弄,专业词语不标准,大家指出我好改

楼主:
感谢您贴图,后面一个是双桥电路?这是哪本书,可以读来补一补么?

第一个图不明白,双阳极接了分布参数谐振槽,但是栅极没有电感,不明白。我那个6n7的图是调屏调栅振荡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谢您贴图,后面一个是双桥电路?这是哪本书,可以读来补一补么?

第一个图不明白,双阳极接了分布参 ...

《广播收音机新技术》,《业余无线电手册》这两本书不错,都是苏联的。可以上孔夫子买两本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广播收音机新技术》,《业余无线电手册》这两本书不错,都是苏联的。可以上孔夫子买两本看看。

谢谢您的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B:
《广播收音机新技术》,《业余无线电手册》这两本书不错,都是苏联的。可以上孔夫子买两本看看。

试了一下低本振,可以工作,但很难加变容管。所以打算用ecf82独立本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