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J4810曲线飘

楼主(2020-07-13):
用来测试二极管反向特性曲线,没有加待测物,测试电压设置到 40V左右,曲线开始飘,请教各位前辈这个是什么原因? 哪位有线路图的,能提供一份么。。。

网友A:
看看是不是容性电流的影响,产生扫描电压的绕组对地有容性电流,该变压器会有抽头对地接有补偿电容,找找有无开路失效

另外y灵敏度太高也会出现类似现象,看看档位是否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是不是容性电流的影响,产生扫描电压的绕组对地有容性电流,该变压器会有抽头对地接有补偿电容,找找有 ...

你好,是指用来产生高频1500V电压的那个变压器么?

网友B:
首先考虑有漏电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是指用来产生高频1500V电压的那个变压器么?

是提供集电极扫描电压的那个变压器,不是产生1500v的变压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提供集电极扫描电压的那个变压器,不是产生1500v的变压器

那个变压器抽头直接接到机壳了,没有接电容,接地良好,没有开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考虑有漏电吧

能不能指教考虑哪部分板子漏电, 没接触过这类机子

网友B:
引用 楼主:
能不能指教考虑哪部分板子漏电, 没接触过这类机子

与Y电路相关的部分,有电路图贴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与Y电路相关的部分,有电路图贴出来。

这个是XY轴放大器 电路,麻烦帮看下
机子开机是好的,用一会儿曲线就上翘了,100V 档曲线正常的情况下,切到 500V档,也会上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提供集电极扫描电压的那个变压器,不是产生1500v的变压器

你好,我昨天看的那个变压器接地的那条线应该是变压器的屏蔽层

刚看了下电路,中间抽头中,4脚是接到图中下方位置,有接两颗电容到地,是指这个位置么? 目前正在排查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