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窗”修复微波炉电脑板变压器(原创)

楼主(2020-07-13):
      上午顾客送来一台打开后盖的微波炉,顾客描述为“不通电”,他自己查了一下没发现哪里“线头掉了”就送来了我的小店。这是一个回头客了,以前这台微波炉在我这换过磁控管。我打开看了一下,主电路没什么问题,故障应该出在电脑板。电脑板上满是酸臭的蟑螂排泄物和几个蟑螂尸体,清理后检查发现电脑板上小变压器初级开路。这种变压器输出两路电压,搜了一下没有成品,如果换电脑板成本太高而且还是二手的,考虑到这是一台用了不少年的微波炉了,还是准备把电脑板修出来。
      这种微波炉是早期产品,那时候还是比较注重产品质量的。根据经验,这个变压器初级应该串有温度保险,我小心把变压器初级绕组外的塑料框架保护壳开了个窗,里面的确有一个2A125度的保险。我手里有这个规格的温度保险(如果图省事短接掉它,以后再出这样的故障变压器就会彻底报销),把保险换上后,微波炉“通电”了。试了一下面板上的微动开关非常难用,又把八个微动开关换了下来,这台微波炉又能正常工作了。

网友A:
帮同事修过电脑有源音箱,同事描述,被亲戚家熊孩子开到最大音量几小时后彻底不响了,经检查差,也是这个热保护断开,不明白,有源音箱变压器怎么会这么热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帮同事修过电脑有源音箱,同事描述,被亲戚家熊孩子开到最大音量几小时后彻底不响了,经检查差,也是这个热 ...

后期有些变压器是铝芯的,由于内阻大造成发热厉害。

网友:
现在家用电器的电脑板故障大部分是电源故障,前两天我的空调电脑板坏了,就是电源的一个二极管问题,这个二极管的正向电阻20K. 造成7805的输入电压只有6V,换一个,问题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次我给我姨家修微波炉,也是不加热,打开一看,跟变压器连接的有一跟线头,直接给锈死了,开路了,估计是 ...

MD有的就没有高压保险。

网友:
高难度动作,要多收点钱才行

网友C:
我一直认为MD的家电产品垃圾,质量奇差,不知道为什么还有人买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一直认为MD的家电产品垃圾,质量奇差,不知道为什么还有人买

人家都是冲着牌子货来买!不过现在很多牌子货是代工产品!质量监控等于空白!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是这个牌子的,坑人啊

这牌子的小家电还可以吧?曾经买的电饭煲用了7年才烧坏

网友:
开窗修复变压器或小型家用电机,三十多年前就开始那么做了,第一次是解决一台万宝无霜冰箱风扇电机故障。

网友:
现在的一些小家电,厨房电器,其控制电源的设计余量都很小,很容易坏.像这个微波炉电脑板也是电源部分容易坏.有人介绍用12伏开关电源直接代换就可,不用去查找故障.我修一台微波炉也是电源部分坏了,但是用开关电源(12伏/2安)代换不成功,原因不明.但我用同样方法修一台蒸汽熨烫机代换成功.

网友(2020-09-12):
原来的风扇电机有这个温度保险,现在的很少有!

网友:
我的微波炉也插了十多年的电了,主要是上面有个时钟,厨房工作时看个表非常方便。
其实还是有点费电的,没找到更合适的时钟,也没地方放,一直就还是用微波炉上的时钟。

厨房油烟大,一般的表,厨房放几天就全是油和灰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