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稳压电源散热风扇加装温控调速电路

楼主(2020-07-13):
收了个30V5A的直流稳压电源,散热风扇没有调速的功能,开机后就风扇就死命地转,吵得不行。所以准备自己加个温度调速的功能。

楼主:
拆开看了里面风扇是两根线24V/0.22A的。
最开始准备用PWM方式驱动风扇直接做调速,搭了个电路出来发现用PWM驱动这个风扇貌似不太好用,50%占空比都动不了,降低频率后可以动但是有啸叫声,风扇还有点发热,搞不太清楚原理。

此路不通就改用通过调风扇电压的方式。想了一天搞出来这个电路,参数都是大概加估计。电感是从电动剃须刀上拆下来的,也不知道具体值是多少,感觉影响应该不大。不过水平不够实验来凑,一顿调试还真能用了。电路如下:

电路图

电路图

R5是NTC电阻100K,3950的,调节R3就可以改变输出电压达到最高时的温度,测试了图上这个值大概在NTC为12K~13K左右时输出电压最高风扇达到全速,对应温度差不多在80度,不知是否合适。

剪掉原来的风扇线接入电路,上电拉载正常工作

正常室温时风扇电压在5V左右,能转但是真的非常安静!这时用示波器看输出电压感觉纹波有点大,有老师可以看看还可以怎样调整下。

网友:
简单实用。忍不住反手一个赞。
电机负载,无所谓波纹了。

网友:
想省事的话,降压供电给风扇也可以的吧,比如24V的降为12V;

网友:
我也正好想做一个温控的。
买了个301常闭40度的温度开关,螺丝拧紧,到40度后就长转不停,第二天再开机还是开机就转。

网友A:
引用 楼主:
拆开看了里面风扇是两根线24V/0.22A的。
最开始准备用PWM方式驱动风扇直接做调速,搭了个电路出来发现用PW ...

这就是个BUCK降压,只用两只三极管就实现了控制,巧妙!

感觉80度有点高了,壳温80度时管芯一百多度,满转速温度是不是设置的再低点?

降低满转速温度,可以在Q1发射极对地串一只1N4148试试(把发射极抬高0.7V)。
按您的测试结果简单算算,串二极管后把R3阻值改为360K,满转速温度可以降低到67-68度左右。

有点波纹不用太在意,风扇就是个电机,吃点“粗粮”没关系。换个说法,使用PWM控制时“波纹”比您这个大了去了,大家不是都用的好好的。

以前用单片机做过一个温控板,到温控点后先给一个100%的启动脉冲,风扇启动后再闭环控制占空比,占空比大概30%时风扇就能以低速维持运转。因为用了光耦,PWM频率不能太高,我是把频率设置在100Hz以下,风扇没什么不良反应,不发热。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就是个BUCK降压,只用两只三极管就实现了控制,巧妙!

感觉80度有点高了,壳温80度时管芯一百多 ...

感谢各位老师的指点
我也就不去纠结纹波问题了。
这个电路是那天看到RCC电路时得到点灵感,想着buck应该也可以用三极管搞一搞,要求也不高风扇能转就行。

今天按照您的建议调整了下全速运行的温度点到68度左右,查表对应的NTC阻值差不多在18k左右,试验测试这时R3的取值为910k时可以满足要求。
装机后的效果感觉非常满意了,刚开机时风扇就是微风,带个满载后可看到风速逐渐增大一段时间后达到最大。

现在看来之前试验用PWM驱动时估计是频率太高了导致效果不好,当时我测试过的最低频率也仍然有3k,如果再测试低一些或许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各位老师的指点
我也就不去纠结纹波问题了。
这个电路是那天看到RCC电路时得到点灵感,想着buck应 ...

担心R3取值太大了以后Q1开关会不太利索,才想着垫高Q1发射极电位以降低R3取值。

您实际测试R3取值比较大以后也没问题,很好,省事了。

网友B:
风扇都是无刷电机,本身就是霍尔元件和半导体器件组成的开关式电路,你再用PWM方式肯定不行。

我测试过一个12V/0.1A的风扇,电压在5-12V都可以工作,转速不同。调压是最有效的。

网友:
输出电压感觉纹波有点大非常正常,因为无刷电机内部工作在开关状态。

这个电路负载电流不大,实在太小,可以简化,用TL431和一个三极管作为核心,加几个电阻就成了。没必要搞这么复杂。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好!之前看到就收藏了,不错的斩波式调压装置,手头NTC只有10K的1%、3950的感温电阻,电路怎么改合 ...

贴主一时半会不在,多嘴替贴主解释一下。

这个电路的电压控制:当NTC(R6)上的分压大于0.7V后,Q1导通、Q2导通、Q3截止,输出电压下降。低到一定程度,Q1截止、Q2截止、Q3导通,输出电压回升。
即NTC上的压降决定输出电压,决定风扇转速。而NTC上的压降随温度可变,则风扇转速随温度可变。

您要查一下NTC阻值、温度对应表,比如说您希望60度时风扇满转速,就查NTC温度60度时的阻值,比如说15K吧。
如果是12V风扇,Q1用硅管Ube=0.7V,则R3=(12-0.7)/(0.7/R6)=242K

把R3改成242K就差不多了,实际装机时最好用稍小一些的电阻,再串个电位器,根据实际情况微调。

网友:
引用 网友B:
风扇都是无刷电机,本身就是霍尔元件和半导体器件组成的开关式电路,你再用PWM方式肯定不行。

我测试过 ...

DC再去折腾PWM?

我也是调电压
台机都是DC12V风扇,太吵了, 5V-12V  我选7V 机箱安静了。

网友:
一个电阻就行了,24V的用个100欧左右的电阻,功率1W或2W 的都行,电阻腾空别挨住线路就行,风扇降低转速,噪音变小静音常转,应付一般散热够用了,我做的监控线性电源就是这样,7个摄像头3A电流用一年多了。

网友D:
我比你们懒,直接使用一个温控电路,把它调到散热器50度启动,低于50度干脆不转,多数偶尔用用,一点都不吵。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好!之前看到就收藏了,不错的斩波式调压装置,手头NTC只有10K的1%、3950的感温电阻,电路怎么改合 ...

如bg1trk版主讲的,调整R3的阻值应该就可以了。由于没有用稳压二极管,稳压的参考电压相当于Q1的BE节电压,不同型号的三极管可能会有些差别,我这个管子测试在0.5V左右就开始导通了。实际的话先算个大概值,然后边测边调R3到合适的值就可以了。
C1会在Q3开关时提供一个正反馈加速管子关闭,如果测试开关速度太慢的话也可以再调整下这个电容值。

网友:
温控的。
加个常开40度的温度开关就行,螺丝拧紧在散热片上,到40度后就长转不停.低于40度就不转

网友:
正想装一个。收藏了。

网友E(2022-05-06):
引用 网友D:
我比你们懒,直接使用一个温控电路,把它调到散热器50度启动,低于50度干脆不转,多数偶尔用用,一点都不吵 ...

我现在在机箱里想装一个温控调速风扇,电源电压12V,用12V的风扇,能介绍一下您的办法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我现在在机箱里想装一个温控调速风扇,电源电压12V,用12V的风扇,能介绍一下您的办法吗?

这样一个控制板,探头设法紧固到散热片上。可以任意设定启停温度参数。

网友:
温控风扇用PWM控制会有啸叫声,当然带有PWM调速的电机例外。我采用的是DCDC芯片加温度传感器直接降低DCDC的输出电压的方式调速,方便实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样一个控制板,探头设法紧固到散热片上。可以任意设定启停温度参数。

这个高大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