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电子管前级音调电路图

楼主(2020-07-13):
想制作台电子管前级音调玩玩,请朋友们推荐线路图 谢谢!!!

网友A:
去找个上海132-1收音机电路图,用里面的高低音调节电路,就挺好。注意:音调电路用的电位器,要用对数型(D)的。

网友B:
这是红灯711收音机电路的移植,图中R13-18μ应为18K。未标电位器RP2-470K。

网友C:
这种基本都是衰减式的音调电路

网友:
711的就挺好,立体声的话用两个6N2即可于版发的图就是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红灯711收音机电路的移植,图中R13-18μ应为18K。未标电位器RP2-470K。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去找个上海132-1收音机电路图,用里面的高低音调节电路,就挺好。注意:音调电路用的电位器,要用对数型(D ...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基本都是衰减式的音调电路

这电路图和淘宝上卖的电子管前级效果一样的?没有体验过不知道效果如何。谢谢!

网友:
如果将C6下端接6N2屏极,R6下端新增0.1μF接6N2屏极,R8取消,就是衰减负反馈混合式,失真更小,调节范围更大,是目前调节范围最大的音调控制电路,但本级增益略有下降,如影响推动功率,可取消R13,R9并接30μF电容。

网友D:
电路好找,但是高阻双联电位器难得。建议想玩音调的,在胆机前面加装以运放为核心的负反馈式音调电路,比在电子管电路中加装衰减式音调能去的更好的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路好找,但是高阻双联电位器难得。建议想玩音调的,在胆机前面加装以运放为核心的负反馈式音调电路,比在 ...

谢谢!淘宝上购买了个带运放的音调的两个6K4电子管的混合前级成品,用12V电源,声音有效果,电路还没有研究,不知道电子管是是否起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