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星504-3中周和一个短波段噪音,收不到台啥问题?

楼主(2020-07-13):
红星504-3中频和一个短波段收不到台,打开调节的时候都是随调节变化的不同声调的噪音,感觉像是干扰非常大,短波段9-18正常收台,频率范围也基本准确,直观检测,未发现问题,电感,可调电容也没有人动过,波段开关已经打理,可以排除,那现在还有什么问题呢?

网友A:
正常的,短波段1噪声就是大,看天气,看季节。

网友B:
红星504-3中频和一个短波段收不到台......短波段9-18正常收台??该机只有两个波段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常的,短波段1噪声就是大,看天气,看季节。

中波呢,好赖中波应该正常啊,我旁边的德生,收没问题,老红旗,也没问题啊,中波,来说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红星504-3中频和一个短波段收不到台......短波段9-18正常收台??该机只有两个波段啊。

3个波段,但只有一个短波能收,2个短波  1个中波,刚刚发现一个问题,是不是这个原因,不确定马上上图

看一个是原图,一个是实际的接法,这个电阻发现也不是个碳质实心电阻,是一个小的绿色的,这个应该是后来接的吧,是不是接错了啊

这样的接法是不是造成收不到台的原因?

原图

原图

实际图

实际图

网友B:
这个接法改变了本振的振荡条件与状态,应该圆回阴极电阻。绿色碳膜电阻是可以的。

网友C:
100欧姆电阻可有可无,22K电阻接在上下端无所谓,红星和熊猫系列收音机波段开关接线复杂,真烦人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100欧姆电阻可有可无,22K电阻接在上下端无所谓,红星和熊猫系列收音机波段开关接线复杂,真烦人啊!

我以为就我看不明白,正想找白居易老师,你就来了,哈哈,动片,定片标的确实让人看不懂,费劲的很,对照实物,对了一下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接法改变了本振的振荡条件与状态,应该圆回阴极电阻。绿色碳膜电阻是可以的。

我先按照图接回去试试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先按照图接回去试试

短波段9-18正常收台,频率范围也基本准确。说明机器没什么毛病,重点查线圈与波段开关。

楼主:
这个机器初步判断,波段排列是   短波2(4-9)  中波   短波1(9-18)

楼主:
引用 网友B:
短波段9-18正常收台,频率范围也基本准确。说明机器没什么毛病,重点查线圈与波段开关。

线圈我看没动过,蜡封都好好的,线头也没问题,波段开关已经打磨光亮,等一会我吧之前搞得那个电阻按照电路图换回来,试试

网友:
这个红星503电路图可容易看些,波段开关在短波1位置。依次为短波2、短波1、中波。该机电路与红星504-3相同,只是大八脚管换成花生管。

楼主:
这个图我仔细核对了,上面那个拨片  2-5   6-7-8-9  相连    下面这个拨片  2-11   7-8-9  3-6 相连,这样得情况也就是目前我能收台得波段  9-18兆

网友:
这个的本振部分应该是电感三点式电路,电路图上的22K电阻应当是给栅极提供栅压的,但看了一下本振回路的接法,中间抽头是接阴极,一头是接地,另一头是接栅极的,如果这个22K电阻是接栅极和地,实际上就等效于在本振回路上并联了22K的电阻,Q值下降,肯定本振不容易越振了,原图的接法是电阻并联在回路的一部分上,对回路的影响肯定要小得多

网友:
可能6A2衰老导致频率低端停振,触摸振荡连看6A2阴极电压是否变小即可判断。
老机还应该检查各电解电容是否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此现象波段开关也应该受到怀疑,波段开关无法打磨,给各触点上点煤油或机油,反看复旋转开关它自己就把接触 ...

不应该,动片我打磨光亮了,万用表一个个测试阻值都0.1欧姆
我怀疑,之前的老电阻阻值普遍发生了改变,进而造成工作点有了偏移和改变,正准备换了电阻试试

网友E:
波段开关是重点,中波线圈细小容易断线及受潮,中波本振垫整电容是否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E:
波段开关是重点,中波线圈细小容易断线及受潮,中波本振垫整电容是否正常。

电容正常,值稍有偏差,但我感觉不是这个问题,线圈估计是有问题了,比较是老机器了,当时的技术条件,到现在,难免保存这样好了,打算加磁棒天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