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苏联万用表交流互感器损坏应急维修

楼主(2020-07-13):
苏联ABO-5M1型万用表,是国产MF5表的原型表,交流电流挡使用交流互感器,交流电流测量电路及互感器参数见图。
此表互感器绕组线端6-7、7-8间断路,6-7绕组为0.12毫米线径1800圈,7-8绕组为0.05毫米线径5500圈,目前无力重绕,也无法获得配件。为使交流电流挡具备大致的参考测量功能,试在断路绕组两端连接电阻恢复电流通路。6-7间估算直流电阻200欧,7-8间估算直流电阻3.5K欧,分别跨接相应电阻后,试测手中仅有的400毫安至800毫安的电流样品,显示数值明显过小,只相当于实际值的几分之一。后将7-8间短接后,试测数百毫安的电流样品,显示数值接近实际值。如为安全,在7-8间跨接50欧电阻,则数百毫安的电流样品显示数值偏小百分之几。
需待有其它数值的电流样品后,再测试其它挡位的结果。
请教坛友:
类似节能灯里的开关变压器类的,可组成2绕组的自藕电感,跨接在断路绕组,或与电阻串接,能否提高测量准确度?
按以上试接方法,如7-8间短接,会危及表头安全吗?
在没有配件的情况下,有何方法获得尽可能准确的测量值?
感谢各位坛友!

网友:
建议老老实实重绕,否则扔掉买新表。别想什么节能灯变压器的歪门邪道,此路不通。

网友:
如果能装的下,换个大铁芯可以用粗线按匝数绕试试看。

网友:
这个按说应该可以重绕,就是要费点时间,还要有点耐心。

网友:
有一个原装MF5万用表拆机互感器,需要吗

楼主(2020-08-31):
感谢fjh940915坛友支援电流互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