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三联四联难搞,变容管电调如何?

楼主(2020-07-13):
倆双联拼四联,或者直接买3联,除此之外还有变容管这个办法,变容管做n联都可以?但是有几个问题不明白,发帖求指导。

1 fm广播接收,变容管Q值远远没有塑料可变高,但是线圈在这个频率的q值也上不去再加上各种旁路,所以实际上变容管Q值影响并不大?

2变容管的温度稳定性怎样。还是说周围原件温度稳定都不咋地所以要加AFC AFT 将这些"抹平"?

电调以下方面比较特别

1 统调 跟踪可以"作弊",软件可以任意设定调谐电压,还可以手动逐级微调,调完了锁定,

2 温飘可以通过温度传感器测量环境温度 然后软件漂移补偿

网友:
你说的问题确实是存在的,而且比较严重,简单说就是同一个调谐电压,不一定能保证每一个变容管回路的频率都是同步变化 的,回路越多,这个问题越严重,所以现在的高级接收机不会采用这种方案的,而是二次变频方案加频率锁相环方式产生本振信号。第一中频采用高中频,则输入回路可以采用宽带固定调谐回路,而接收的选择性就交给二中频的选频回路了

网友:
       二次变频是消除普通短波接收机的镜像干扰,对于FM波段来说画蛇添足反为其累。况且几次变频也取代不了元件可变电容。
关于电调Q值的问题:
       品质因素Q和截止频率fC是变容二极管的两项主要性能参数。一般在甚高频(VHF)、特高频(UHF)FM在VHF区间内,谐振回路中使用的可变电容器,品质因素Q很高,变容二极管要取代它,亦必须有足够高的Q值,它也是变容管两个主要参数之一。其Q值表示式为:
                Q≈1/)2πf*rsCj)    其中Cj为结电容,rs是取决于二极管材料、结面积大小和空间电荷区厚度的串联电阻。
        当频率升高时,Q值降低,一般称Q=1时的频率fC为截止频率。  使用时,电路的工作频率应低于截止频率fC。由于Q值与频率有关,又与结电容有关,也就与反压有关,因而在半导体器件手册中,总是给出在某一测试频率和反压情况下的Q值,供选管时参考。
        变容二极管在谐振回路中大致有三种接入方式其中全电容接入由于两管反向串接,使Q值下降,因而要选用高Q值管。
关于热稳定的问题:
        变容二极管由于是台面管热稳定性相对还是不错的,还没有见到有温度补偿的高频头,见到过33V稳压管有正负温度系数抵消的组件。从东欧进口的黑白电视机(热量比较高)已经几乎所有的彩电(预选)可以知道其稳定性如何了,至于外加的自动增益与自动频率控制电路是对整机设计的要求,要求低的也可以省略其一或全部,这与机械还是变容管没关系。电视机调谐电压0-33V,FM一般0-30V是标准值。

网友:
相对于电子管、空气可变电容这些老器件来说,半导体器件确实有更好的解决方案,但是都采用半导体材料,那这个电子管技术区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

网友A:
搞胆机我是反对采用半导体元件的,包括整流。我可能有强迫症

--来自论坛助手 iPhone客户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搞胆机我是反对采用半导体元件的,包括整流。我可能有强迫症

--来自论坛助手 iPhone客户端

      高频头作为独立单元还是可以的,高频超高频晶体管性能优于电子管,后期国产的电子管黑白电视机高频头都是晶体管的。东欧大屏幕混合黑白电视机除扫描信号电路电子管与晶体管混合外,用的高频头还是电子调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