困惑很久了的一个问题,标准的51单片机CPU里面到底有多少个寄存器?

楼主(2020-07-13):
我们知道,51单片机内置RAM里面有21个特殊功能寄存器SFR。
每当我问我周边的朋友,51单片机CPU里面到底有多少个寄存器?他们总是回答我,21个,有ACC寄存器、B寄存器,就来了。
很苦恼。
从物理结构上划分,CPU是CPU,RAM是RAM,可要明朗了去分析。

网友:
一个简单的办法,在汇编语言上看,直接用名字就能存取的,是寄存器;需要用数字地址偏移量才能存取的,是RAM。

网友:
51的RAM映射寄存器也是当时的一大特色

网友:
RAM也是寄存器。所谓寄存器就是一种电路有记忆保持功能而已。

网友:
这个帖子讨论的出发点是啥?在编程的时候遇到困惑了?
再者,51单片机里面CPU和RAM的界限有那么清晰吗?

楼主:
或者我换一个问法,一个标准的51单片机里面一共有多少个寄存器?除了21个SFR。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讨论这个问题意义何在?能用明白不就行了。就好比绝大多数人都不知道总共有多少个汉字,但这并不影响与人 ...

谢谢你提供了一个思路。

网友:
编一小段简单程序,芯片选89C51,编译后,点击仿真按钮,在CPU寄存器窗口中,相关寄存器将被罗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