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在荷兰飞利浦的故乡Zierikzee的电子管防洪发射机

楼主(2020-07-14):
1953年2月1日,星期日上午,北海的大坝似乎由于严重的风暴和春季潮而对泽兰和(南部)荷兰的部分地区造成了致命的后果。在许多地方,堤坝爆裂,土地泛滥。
许多受害者因溺水而丧生,洪水使更多人无家可归。

整个村庄被水淹没,大部分连接道路消失在咸水之下。
也不再可以使用电话连接,简而言之,Zeeland与荷兰其他地区完全隔离,而迫切需要帮助。

无法取得外部的联系!

尝试构建一个中波发射机,这是合乎逻辑的,因为大多数人都可以通过无线电接收到它。但是似乎不可能在此波长上以很小的功率建立一个良好的连接

发射器很快就被807转换为功率管,并且由于信号与天线的匹配会引起很多问题,因此决定将罐线圈缠绕在空瓶上。通过摆弄分支并移动耦合绕组,会炸开串联的10瓦特灯。

(我是用荷兰语音与英语翻译到中文。大家凑合看吧。)

从照片中可以看出,很快荷兰人做出了发射机,与外界联系上啦。兴奋,问题解决啦,无线电接收机收集了各种各样的加扰零件,还有一个酒瓶上的线圈,可能是为了调节天线。发射机的电源来自LF放大器,而第二个放大器调制发射机。站在门口的其他人并不十分清楚Hossfelt先生,我想麦克风后面的绅士是Koopman先生,而设计者则弯腰。Piet Meerman我不敢肯定是他。

网友:
这是机器翻译的吧

楼主:
左侧是本地振荡器,右侧是PA。这张照片所示的排列不正确。当807功率管(在背景中)时,不再使用和移除前景中的EL6。但这更有趣,几乎没有人注意到它,带麦克风的人可能是快速设计发射机的3人中的自制人库普曼先生

楼主:
这是最终结果,带有“ White Cat”阳极电池的完整变送器可以为807的电网电压提供40伏的负压。
它可能不会在一夜之间崩溃,但我确实在一夜之间醒来。

最终的“ Zeeland”版本中,输出级的EL6被807取代了。霍斯菲尔特和梅尔曼先生,可能会为您感到震惊,因为当您触摸时,尾管上的蓝色火花振荡电路的调谐正在运行。即使在降低电源电压的情况下,灯管仍会继续产生火花,另一个样品也显示出相同的固化方法。事实证明,EL6不是最适合此工作的电子管。

最终结果。现在有朋友喜爱又模仿自制出来发射机,又有了一些新的设计
因为原型的工作不符合喜好,所以再次将整个过程拆散了,并添加了自己的设计。整体没有影响原始设计。现在,该振荡器稳定了,并且在使用第二个EL3N时也可以正常工作。
以下是最终结构的一些图片。

网友:
人类历史是从低矮歪开始的,第一把打制出来的石斧真的很丑

楼主:
对,谷歌荷兰语翻译的

后来3个荷兰老大爷在博物馆发现了具体的图纸

他们3人,并且还原了当年的发射机。

网友A:
道理基本上清楚了,就是没有看见“调制变压器”这个零件哦,他的AM模式是怎样加上去的呢?

网友:
电源线还通电,就可以。

网友:
地摊的很漂亮

网友:
机器翻译的文章实在是不好读,不仅非常拗口,可能原意都没有表达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A:
道理基本上清楚了,就是没有看见“调制变压器”这个零件哦,他的AM模式是怎样加上去的呢?

音频调制。

网友:
无线电爱好者的影片 《四海之内皆兄弟》。

网友(2020-10-28):
当年的顶尖无线电专家。,。膜拜

网友:
频率稳l定度是个问题

网友B:
从实物图上看,最后的那个可变电容容量应该是标错了,实物图上的那个可变肯定没有1000P.

网友:
引用 网友A:
道理基本上清楚了,就是没有看见“调制变压器”这个零件哦,他的AM模式是怎样加上去的呢?

我们看到机子有A ,B ,C三个接口空着,就是为接入AM调制而用的,有两种调制方式;

当洋人用碳精受话器时,接A端子与地.在一栅调制.

当转播电台新闻或音乐时.从电子管机喇叭线引经一个白色的【电铃变压器】升压至百多伏峰值调二栅.

但用电铃变压器接一栅如对高频调制波有影响,串个高扼流圈再入一栅也未无不可.

也可以碳精受话器接收音机唱机插放大.

此外,洋鬼子老爷爷还有几处标错的一起在这里纠正.待续在下贴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从实物图上看,最后的那个可变电容容量应该是标错了,实物图上的那个可变肯定没有1000P.

间距大那个因调整时有两千伏上下的峰压,所以是靠近屏那个160pF,

那个双连的才是498pFx2的天线端

网友:
请问这篇文章的原网址?

网友:
那三个老头,其实有两个应叫他弟,年纪比我小,所画的图有点问题.在此纠正一下.

两个乙电;-300V和-700V实际都应为零伏.〔难道那时已流行OCL电路?〕因807屏压700V已尽地,不能加到1.4KV!

807屏那个电感,文字说8圈横着,是贴三图一,二,三,在807屏帽上的银线圈,但它卷着的5W难燃电阻如果如

图中标1K欧,那银线圈是会跳火的,现代的电子管发射机这个阻尼电阻己全世界清一色用47欧.别无他选了.

网友:
统一都用酒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