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科普:关于丙类放大,有人说导通角小于90度,有人说180度,莫衷一是啊!

楼主(2020-07-14):
求科普:关于丙类放大,有人说导通角小于90度,有人说180度,更有人说小于70度,莫衷一是啊!不能科普下为什么小于70度?或者180度?道理在哪里?

网友A:
一般的说法:正弦信号一个周期是360度,甲类放大的导通角等于360度,甲乙类放大的导通角介于360度和180度之间,乙类放大的导通角为180度,丙类放大的导通角小于180度。

至于“90度”和“70度”这两个说法是怎么来的,有可能是这么来的(纯属个人推测):

1)某些介绍功放的资料上用的不是“导通角”而是“半导通角”,采用这种说法的话,丙类放大的“半导通角”就是小于90度,然后传来传去把“半”字传丢了,就搞错成了“导通角小于90度”。

2)设计高频功放时有个经验说法是“最佳导通角约为70度”(比如张肃文主编的《高频电子线路》),结果以讹传讹,就变成“丙类导通角小于70度”了。

网友:
搬个马扎来听讲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的说法:正弦信号一个周期是360度,甲类放大的导通角等于360度,甲乙类放大的导通角介于360度和180度之 ...

正解。。。。

网友:
导通角是对放大器功率输出管集电极电流而言。
楼主要的丙类高频放大功率管的导通角:
(1)理想最佳导通角约为74.6。取相对权重值C=1,得到最佳导通角约为70.6
(2)最佳导通角只对具体情况有意义,对不同的情况,计算出的最佳导通角是不一样的。设计中只需根据实际,按功率放大
器的设计要求,选取最佳导通角相关参数,确定最佳导通角的值,最终使功率放大器性能达到理想指标。

详见“高频功率放大器最佳导通角的理论定义与控制”董建杰的论文。

楼主:
谢谢版主指点,不知道有一派180度的依据是什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版主指点,不知道有一派180度的依据是什么

    我仅是业余爱好,没有系统学习,在网上搜索了一番关于360度与180度好像都是对的,学界公认的是180度,同时也认为360度整个信号都是导通的,正弦量有多种表示法,其中矢量表示对应一个圆周2兀也就是360度,这个旋转一周矢量是从坐标1到4象限,0-兀与π-2兀是对称的,因此只用1-2象限0-兀(0-180度)不影响相关的推导与计算。正如交流电的峰值,有效值,平均值都是在y≥0的情况下计算。

网友:
甲类关于180度导通角。从他计算耗散功率PC是+兀到-兀区间对导通角函数的定积分。那么+兀到-兀就是2兀(360度)因此与认为甲类导通角360度不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