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p3p电路的问题求教

楼主(2020-07-15):
6p3p的屏极电压资料上一般都是250v左右,而这张图上标的是440v,不知是为何?能这样做吗?

网友A:
屏耗与屏压、屏流成正比,B+电压从250上升到440,即使屏流不变,屏耗也从12W上升到20W。如果B+非要用440V,建议阴极电阻改为1K,屏流降为40ma,这时的屏耗约16W,基本不会发红。

网友B:
楼主你好!我的第一个胆机就是按照这个电路图做的,电源变压器的次级高压选的是250V,做好后既没有测试各个点位的电压,也没有检测输出波形,盲听效果也很好的。感觉电子管电路的电压比较宽泛,所以不要拘泥于电路图的数据。这是我的一点建议。

网友C:
栅压比较深,屏流不会超。250v屏压的栅压-15v左右

楼主:
另外330H10mA的电感市场上找不到,请问用什么元件可以代替?

楼主:
引用 网友C:
栅压比较深,屏流不会超。250v屏压的栅压-15v左右

谢谢!还没敢做,想先把图看明白再动手。

网友D:
看清楚,管子的接法不一样,电压当然就不一样了。那个电感可以用电阻代替。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清楚,管子的接法不一样,电压当然就不一样了。那个电感可以用电阻代替。

谢谢!我是小白,请问需用多大的电阻代替?另外有人说可用老式日光灯管的镇流器代替,是这样吗?镇流器也分好多规格,如果能用那要什么规格的呢?望不吝赐教,再表感谢!

网友E:
此图6P3P是采用三极管解法,一般大多采用310~320V左右,曙光的6P3P最好别用到这么高。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我是小白,请问需用多大的电阻代替?另外有人说可用老式日光灯管的镇流器代替,是这样吗?镇流器也 ...

你先整明白电路再说,打算做时在具体到元件上。

楼主:
引用 网友E:
此图6P3P是采用三极管解法,一般大多采用310~320V左右,曙光的6P3P最好别用到这么高。

谢谢!我看到很多电路都是320V,所以我才有疑惑,但要是改为320v供电,怕是所有元件的参数都要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先整明白电路再说,打算做时在具体到元件上。

谢谢!电路我一会半会怕是弄不懂的 ,我现在就是准备买元件了,就这个电感我找不到,所以才求助大家,您要知道望不吝告知

网友:
6P3P(6L6G)三极接法屏极电压250V ,输出功率只有1.3W;屏压300V时输出功率2.4W。为了增加输出功率因此采用较高屏压,6P3P屏极极限电压400V,帘栅极极限电压300V,该电路屏压取440V,是以牺牲寿命和安全性为代价的。建议考虑EL34或KT66等管。8W日光灯的镇流器电感不过2H,一般输出变压器初级电感超不过20H,330H扼流圈有点夸张。

网友:
看不出这电路有什么优越性,楼主如果不懂电路原理,不如找个通用电路,元件易得,性能也不错。

网友F:
我做的就是450V平压 三极管接法 有点发红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朋友的热情帮助,谢谢了!

网友G:
看来楼主正在备件,为什么采用这个另类电路。处学者还是按60年代老师说的另选电路去做吧。给你一个6P3P典型应用值作为参考。

网友:
屏极电压相差30、40伏听不出明显差别。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好!我的第一个胆机就是按照这个电路图做的,电源变压器的次级高压选的是250V,做好后既没有测试各个 ...

谢谢!那你其他的元件换参数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看来楼主正在备件,为什么采用这个另类电路。处学者还是按60年代老师说的另选电路去做吧。给你一个6P3P典型 ...

谢谢您的指点!

网友:
这个电路第一次看记得是九几年《无线电与电视》上贾平舟的电路,不知是他自创的还是在那抄的,当时就觉得屏压有点高。做6P3P,感觉最好还是标准接法,6G2P推,6J8P的三极管接法推也可试试

网友D:
【转】贾萍舟老师的三极管接法6P3P单端线路图

前级由音频专用五极管6J8P担任,板极负载为100kΩ电阻,供电电压很足,为420V,并经大电感双Π型滤波电路充分滤波。下级栅漏电阻为470kΩ,负担很轻,故帘栅降压电阻为470kΩ,电压增益为120。由于帘栅内阻很低,只有10kΩ左右,因此旁路电容较大,为1uF,否则低频响应不足。因为灯丝为交流供电,所以阴极电阻一定要用电容旁路,否则易感交流声 该220uF/16V电容换上150uF/10V钽电容竞收到意想不到的良好效果,众发烧友一致评判低音表现弹力充沛、生气勃勃。强放级6P3P帘栅经100Ω电阻接通板极,将束射四极管变为三极管,阴极电阻要有3W的功率,实际功耗为1.9W。220uF旁路电容耐压要有63V,同时加并CBB 1uF/63V电容,以提高反应速度。0.1uF/600V耦合电容用CBB类无漏电的,若用油浸纸介电容则一定要确保不漏电。
6P3P板极损耗接近满功率,一定要选用无残留气体电离现象的J级品。要测有无离子逆栅流,可在充分预热后用普通20kΩ/V灵敏度电表50V档(内阻1 MΩ)测470kΩ栅漏电阻两端,电压为零即可。
    本机总电压增益A=A1·A2/N=120×6.4/25≈30.7,满功率灵敏度Ui=(Po·Rr)1/2/A=(6×8)1/2/30.7≈0.22V (RMS),阻尼系数DF=2.9。
    电源电路使用5Z4P或5AR4电子管整流,滤波电容如用电解电容,第一级不应大于15uF,否则浪涌电流对整流管不利,并且每一级都必须由两只串联加均压电阻。有条件时,滤波电容还是采用CBB电容或油浸纸介电容为好,比电解电容性能好,可靠性高,音质好。滤波电感L1=10H,电流I=150mA。第二级不用电阻,而采用大电感量电感。其好处是显而易见的:
①压降小,对前级供电电压大幅升高,使前级近乎工作于标准状况,失真度 增益、输出能力等都有提高;
②滤波效果好于电阻滤波一个数量级,电感量L2=330H,对100Hz电源纹波电流有200kΩ的感抗,给敏感的前级提供了干净的电源。电流只有10mA,可以采用很细的导线(φ0.07mm)在16×25的小铁心上绕14000匝完成,所以体积并不大。由于本机都使用旁热式电子管,故灯丝用交流供电也无妨,但灯丝线圈要用100Ω电位器平衡后入地。电源变压器绕组不多,比较简洁,电压电流数据均已标在图3中。电源变压器采用100VA的,本机实际功耗约为70W。
    输出变压器的质量是电子管功放性能指标的保障,建议向专业厂定制或购买成品。输出阻抗为5000Ω:4Ω、8Ω,一次侧电感L≥50H,直流电阻r≤300Ω,效率η≥88%。因此,变压器功率应在15W以上,有条件的请采用25W规格的。这样可以确保本机有效输出功率Po≥5.3W×2,频响为20Hz~20kHz-1.5dB。
    本机电路简洁、成本不高,但能欣赏到无反馈纯三极管甲类单端机丰富偶次谐波的优美音质。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做的就是450V平压 三极管接法 有点发红

可以加大阴极电阻至屏极不红为止。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那你其他的元件换参数了吗?

我做的时候阻、容器件参数都是按照电路图选的,唯一的改变就是想把电路做的简洁一些,取消了第二个扼流电感线圈。做完后试机没有感觉到有什么不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做的时候阻、容器件参数都是按照电路图选的,唯一的改变就是想把电路做的简洁一些,取消了第二个扼流电 ...

谢谢,音质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转】贾萍舟老师的三极管接法6P3P单端线路图

前级由音频专用五极管6J8P担任,板极负载为100kΩ电阻 ...

这些信息太及时、太重要了,谢谢你!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做的时候阻、容器件参数都是按照电路图选的,唯一的改变就是想把电路做的简洁一些,取消了第二个扼流电 ...

谢谢你给的反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屏耗与屏压、屏流成正比,B+电压从250上升到440,即使屏流不变,屏耗也从12W上升到20W。如果B+非要用440V, ...

谢谢你的建议

网友H:
引用 楼主:
另外330H10mA的电感市场上找不到,请问用什么元件可以代替?

根据计算,可用6K2W电阻替代

网友I:
没必要那么高电压,毕竟这个电压得电容也不是那么好找~~而且出来效果也不见得有多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音质怎么样

只是用耳朵听了,感觉“胆味”还是很浓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根据计算,可用6K2W电阻替代

谢谢您的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I:
没必要那么高电压,毕竟这个电压得电容也不是那么好找~~而且出来效果也不见得有多好

谢谢您的帮助

楼主:
正在备件中,到时还请各位大神大力支持和帮助,谢谢了!

网友D:
那张图问题不大,新手建议不做改动,争取做出来再说。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张图问题不大,新手建议不做改动,争取做出来再说。

正在筹备中,谢谢!

楼主(2021-03-25):
此电路图胆机我已做好了,算是一次性成功吧,只是有一路输出有稍稍大一点的嗡嗡声,还没找到原因,就音质来说,低音较足,人声有点差强人意,不知是我音箱喇叭的原因或分频器还是其他,我喇叭6.5寸灵敏度只有88db,高音喇叭听不到有较大的声音输出,也不知换号角高音喇叭能不能有所改善。

楼主:
不知如何上传照片和视频,请各位老师指点

网友J:
330H10mA,10H150mA光这两个电感的成本就惊人了,估计没有500大洋弄不来。除非手上正好有,否则搭个稳压电路便宜多了,只要5%~10%的成本。

楼主:
引用 网友J:
330H10mA,10H150mA光这两个电感的成本就惊人了,估计没有500大洋弄不来。除非手上正好有,否则搭个稳压电 ...

小白,对电路一知半解,当时也没人给指点,就只能买电感了 ,电源牛倒是我自己绕的 ,另外你知道如何上传图片和视频吗?

楼主:
位置摆放

位置摆放

组装

组装

元件焊接

元件焊接

试机

试机

电路参数

电路参数

网友:
是个大工程,辛苦又喜悦。
电源变压器下要加上橡胶垫子,这样震动不容易传到底板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