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音机波段开关大家谁有好的维修方法?

楼主(2020-07-15):
接触不良的情况下怎么维修和清洗,不讨论已经磨损严重的情况,多谢了

网友:
波段开关接触不良,往往是触点氧化引起,买一盒“真空硅脂”,给接触处薄薄地涂一层即可。真空硅脂能密封触点,防止氧化,大大减小接触电阻。万用表档位开关接触不良,也可以用真空硅脂薄薄涂一层即可彻底解决问题。

网友A:
拆下来,用超声波清洗,效果不错。

网友B:
简单的就是用四氯化碳清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下来,用超声波清洗,效果不错。

超声波倒是有,关键拆下来实在费事,线头太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简单的就是用四氯化碳清洗。

这个从长期来看,是否安全,会不会有腐蚀之类的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从长期来看,是否安全,会不会有腐蚀之类的问题

没有问题,这是老的方法。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没有问题,这是老的方法。

我怕拆波段开关,没专用工具!

弄不好,铜箔会掉!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怕拆波段开关,没专用工具!

弄不好,铜箔会掉!

掉了,重新做块板,有什么难事?

网友:
引用 网友D:
掉了,重新做块板,有什么难事?

年轻时干过,现在,整块敷铜板还有几张没用过呢!双面,单面都有。

网友:
改用密封继电器得了。。。

网友:
用密封继电器是个不错的办法

网友:
我用精密电子清洁喷剂,对附件无损害

网友:
先用wd40清洗试试。

网友E:
楼上说的对超声波机清洗,以前都是拆下分解后清洗。拆卸元器件也是检验修理者的焊接水平,许多人对焊接工艺后焊接质量不够:重视,这也难怪都是自学的。以前拆卸用吸锡洛铁,或则空心针管等。现在用电动吸锡泵,热风枪,吸锡带,很方便的,效果要比之前好的多。掌握好使用好的工具和方式有助于修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上说的对超声波机清洗,以前都是拆下分解后清洗。拆卸元器件也是检验修理者的焊接水平,许多人对焊接工艺 ...

工具齐全,但还是在考虑尽量不拆下为好,其实就是拆也并不太复杂,只是两层,总比3层的好了,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