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路中电子管的珊负压 就是其栅极和阴极的电压差 对不对?

楼主(2020-07-15):
不应该是后级管阴极电位比前级阳极电位高一个栅负压吗?

网友:
GM70阴极电压得260V才对。负压,阴极比栅极电位高,栅极比阴极电位低。Ug-Uk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这样想的  可是看了这段文字  我疑惑了  所以发帖询问

电子管直偶、就是前级电子管的阳极与后 ...

99V
凑字数

网友:
这个理论正确,这个就是阴极推动,阴极推动线性好,但是放大量比较少,一般在功率放大10倍左右!需要功率推动

网友:
甲类放大栅极电压为负,栅压允许为正的功放管另当别论,两者不可混淆。参考下图(拍自《电子管声频放大器实用手册》)
甲类前级放大直偶电路前级屏极电压高于后级阴极电压的,只在《无线电与电视》杂志戴大师提供的电路里见过。

网友:
2008年就注册来到本坛,还发这样帖子,白白浪费十几年的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这样想的  可是看了这段文字  我疑惑了  所以发帖询问

电子管直偶、就是前级电子管的阳极与后 ...

前级管阳极电压为95V,后一级电子管栅负压需要- 4V,那么后一级电子管的阴极上的电压就需要调整为4+95V=99V。这样才能保证栅负压负4V。

网友:
支持楼主。。你用它推gm70 我用它推 805

网友:
学习了,基础知识簿弱我得多看看,挺好的。

网友:
直偶没有任何好处!

网友:
什么管子阴极也扛不住280伏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