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试】DSP接收机增加放大及带通滤波器测试报告

楼主(2020-07-15):
近一年,本人计划设计制造高性能全波段DSP接收机,经前期收资分析,选定NXP公司TEF6686芯片作为接收机核心芯片。考虑DSP芯片在中、短波接收方面的短板及进一步优化调频接收性能,拟通过增设带通滤波器及低噪音放大器提高整机性能。为验证该方案可行性,设计制造了一块集成诸多功能的试验评估板进行测试,以评估低噪放、带通滤波性能及其对DSP接收器的性能的影响。
报告的篇幅较长,有很多图表,以附件PDF格式上传,因尺寸原因分两个文件,需要下载阅读。

在这里直接说说结论,附上测试用的评估板(其实也算一部收音机)
对于DSP短波接收而言,
(1)FM方面:使用高放可以做到基本不引入噪音而提高灵敏度。
(2)短波方面:环境或无源天线基本决定了接收效果的好坏,采用有源放大,带通滤波等措施,很难改善其实际收听感受。多级带通或调谐装置导致的接收机结构极其复杂,体积成本急剧上升,这与获得的收益而言,往往得不偿失。

DSP接收机增加放大及带通滤波器测试报告(二).pdf

DSP接收机增加放大及带通滤波器测试报告(一).pdf

网友:
6686啊,我等好久了,软件比硬件重要。

网友:
大神又来史诗级巨作了马上学习吸收!

网友A:
希望尽快出套件或成品版

网友:
大神之作,期待更多成果

网友B:
其实dsp的结构就导致滤波网络是不会提高信噪比的,但抗干扰应该是有很大改善的,您这仪器还是少了,应该多点仪器才能得出更多结论

网友C:
有个大神说可以用程序算出噪声下面的广播节目,可惜这么久了,也没见有什么成果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dsp的结构就导致滤波网络是不会提高信噪比的,但抗干扰应该是有很大改善的,您这仪器还是少了,应该多 ...

确实如此,滤波投入后,听感没有改变,信号线干扰也没有抑制下来。
成本太高了,滤波上光高Q的电感就将近50块钱。。。
还看过一个研究生毕业设计的方案,在我这个基础上,每个波段再用变容管调谐。。。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个大神说可以用程序算出噪声下面的广播节目,可惜这么久了,也没见有什么成果出来

那个涉及的算法太复杂了,得超级专业人士,我们现在的阶段还是尽量把芯片自带的功能应用完善,就TF6686的好几页参数,虽然可以设置,但是完全不好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希望尽快出套件或成品版

我动作比较慢,能一年做一部就不错了。
接下来要做这个还是比较有希望出套件的,编程和基本功能都验证过了,问题不大,按键设计太麻烦,用的电感触摸屏幕,那个成本高一些。

现在比较纠结的还是供电,芯片和MCU得180mA,屏幕160mA,再考虑功放得按0.5A设计了,开关电源还没把握抗干扰,线性电源的话,便携机无望啊。。。

网友:
支持楼主出套件,现在6686也需要团购才行。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个涉及的算法太复杂了,得超级专业人士,我们现在的阶段还是尽量把芯片自带的功能应用完善,就TF6686的 ...

某玄狐说有高人提供了程序啊,无台也能算出台来,简直是FMDX的神器啊,
说得天上有地上无的,这么牛掰的程序又不提供出来,搞什么飞机?

网友:
引用 网友C:
某玄狐说有高人提供了程序啊,无台也能算出台来,简直是FMDX的神器啊,
说得天上有地上无的,这么牛掰 ...

我说过吗?程序是开源的,我有的 大家都有。。。
6686,7751 对弱信号 处理非常好!尤其7751在弱信号 把声音开的很大 背噪都很小。。。
感谢egg 和很多有共同爱好人的无私的付出。。。

网友D:
好帖子,大神之作,期待更多成果。就是有个疑问:实测结果应该跟高放的噪声系数也有关系吧,如果增加的天线放大器比原来芯片内部的低噪声高放噪声系数高,应该是不能提升灵敏度吧?如果噪声系数比芯片内部低噪声放大器低应该会有效果吧?FM天线放大器的噪声系数是1.6dB,算是比较低了,所以实测是提升了灵敏度,中波和短波跟随器用的是9018,个人感觉似乎噪声系数会比芯片内置的高放要高很多,在这种情况下来测试似乎还不能说明:到底是加放大器和滤波器不能提升灵敏度,还是因为天线放大器噪声系数高导致增加了也不能提升灵敏度。建议测量一下天线放大器的噪声系数应该会更有说服力。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动作比较慢,能一年做一部就不错了。
接下来要做这个还是比较有希望出套件的,编程和基本功能都验证过 ...

电源现在有大量的低压降稳压管、锂电池,应该问题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帖子,大神之作,期待更多成果。就是有个疑问:实测结果应该跟高放的噪声系数也有关系吧,如果增加的天线 ...

你说的通过低噪音系数的前级放大器来降低整个系统的总噪音系数,这个理论上是对的,我一开始也是往这个方向考虑,所以JFET考虑了BF862,三极管考虑了BFU520和BFU580,其中BFU520的噪音系数极低,BF862也好于J310。
跟随器方面,使用BFU520自激,换成2SC3355还是自激,最后使用9018算是稳定下来。

然而,当你正在测试的时候,才发现要“抓住主要矛盾”的重要性,短波我测了9个频率 36个组合,1800个采样点,结论是什么?没有结论!
短波的稳定性太差了,本质上来讲,没有一个信号稳定到能够辨识出1~2个dB的噪音差异。说的直白一点,从窗户外面甩跟线到楼下的效果远好于精心设计的,窗户边的高放。

所以,后续制作收音机的时候我不打算直接集成短波高放,用BISA-T(直流偏置器)替代,给天线同轴电缆提供一个电源,需要的时候外置高放。

网友F:
引用 楼主:
你说的通过低噪音系数的前级放大器来降低整个系统的总噪音系数,这个理论上是对的,我一开始也是往这个方 ...

直接用短波测试确实不稳定,您完全有条件做一个白噪声发生器嘛,与信号按一定比例混合后送出来,就可以测试不同信噪比下的灵敏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源现在有大量的低压降稳压管、锂电池,应该问题不大。

LDO和锂电池是没问题的,要考虑的是散热方面,如前面一条回答,如果考虑使用9V的直流偏置器为可能的外置天线供电,同时考虑较高电压的音频功放电压,那么假设我用2芯锂电池,LDO的峰值损耗是(8.4-3.3)V X 0.18A=0.918W,无散热片条件下,SOT223封装的热阻120℃/W,必然热保护,1W的散热量需要30~40cm2的翅片面积,此外还有5V供电的0.54W,芯片本身的0.5W左右,如何布置这么多散热原件才是头疼的事情。

网友:
技术报告结构完整,可以发表论文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LDO和锂电池是没问题的,要考虑的是散热方面,如前面一条回答,如果考虑使用9V的直流偏置器为可能的外置 ...

SOT223估计不行,可以用TO220封装的,如LD1117、LT1085等,价格还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SOT223估计不行,可以用TO220封装的,如LD1117、LT1085等,价格还可以的。

单纯改变封装有一定效果,但总的来说还是需要考虑额外散热,否则话运行是可以的,但对寿命有影响。
不同封装差异较大的是核心到封装外表面的热阻,这个值本身都不大,热阻大的是封装表面到环境。
测试期间我用的LM7805,TO220封装,带一小块散热片,7805上的散热量大约1.5W,散热器表面80℃应该是有的,结温度就接近100℃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单纯改变封装有一定效果,但总的来说还是需要考虑额外散热,否则话运行是可以的,但对寿命有影响。
不同 ...

6686加 天线放大器会有改变吗?我没觉得,好的天线就够用了。。

网友H:
引用 楼主:
单纯改变封装有一定效果,但总的来说还是需要考虑额外散热,否则话运行是可以的,但对寿命有影响。
不同 ...

用LT1764,4.2V降到3.3V用

网友:
短波靠的是外在环境,天气环境好,再生机就可接收到千里之外。

网友:
1、我用的是AKC4926,一开始的想法和你一样,也是用带通滤波器过滤掉不需要的信号,为此还快速的学习了一下小日本的那本LC滤波器的书并自己做了几个带通滤波器。但是实际效果和你一样,短波接上带通后的确调谐时的噪音变小了,但是对于改善短波收台少的问题依旧没有解决(用的1米长的拉杆天线)。看了坛子里很多大佬的帖子,打算试试用LC并联谐振的方法提高短波收台效果。板子交给嘉立创做好了在回来的路上(离海洋最远的城市),回来后试试效果吧。当然也不能100%确定可行,继续折腾吧。
2、增加高放的确能增加FM的灵敏度,不加的话也行,但是调谐时不是一下子就能调到电台,而是需要左右再转转。但是增加高放后(我只用了2SC3356,因为手头没有sot23的9018),感觉一下子就能调到电台,并且可以不用接拉杆天线。有时还存在加上天线后出现“达达”的声音,使用9018 做实验时最容易出现,3356就好好的。
小白一个,大家轻喷。

楼主:
引用 网友H:
用LT1764,4.2V降到3.3V用

串口屏是5V的,3.3V可以勉强运行,再低就不行了;ATMEGA328 3.3的时候只能运行在8MHz,操作会有迟滞感。。。
整体3.3V也可以工作,有点纠结。

楼主:
引用 网友G:
6686加 天线放大器会有改变吗?我没觉得,好的天线就够用了。。

本帖的目的,就是通过试验验证带通和高放对于6686的作用,作用可能是正面的,也可能是负面的,有没有作用只有对照试验才能说明问题,觉得不觉得是没有意义的。本次试验总共3400个采样点,在FM方面得出了部分结论,由于试验设计的不完善,在SW方面尚不明确,所以拿出来大家一起讨论,走错的路,大家不用再走,对的路,大家分享成果。

网友:
引用 楼主:
LDO和锂电池是没问题的,要考虑的是散热方面,如前面一条回答,如果考虑使用9V的直流偏置器为可能的外置 ...

锂电池用锂离子的话电压是有点难选取(高不成、低不就),用磷酸铁锂的话就比较合适,2节磷酸铁锂电压加上LDO就比较适用,像26650的磷酸铁锂3000毫安小时供电连续用6小时没问题。一个系统供电确实是最先要匹配好和要解决好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直接用短波测试确实不稳定,您完全有条件做一个白噪声发生器嘛,与信号按一定比例混合后送出来,就可以测 ...

这个方法后,后续尝试。

网友I:
可不可以这样说,带通对dsp基本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I:
可不可以这样说,带通对dsp基本没用?

这个试验有一个问题,模块已自带比较宽的带通。你明白我的意思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本帖的目的,就是通过试验验证带通和高放对于6686的作用,作用可能是正面的,也可能是负面的,有没有作用 ...

好有耐心,有空也嘀咕下7751,用ahu1005车机主板。。。

网友:
没必要怕这怕那,几万块的测量仪器还是用的开关电源再滤波。TEF6686我也在做,整个电容触摸屏,比自己搞的劣质按键手感好多又省空间。对于滤波器而言,它的作用更大意义上是降低信号动态范围,把强信号尽量滤除在带外。另外规格书也说了内置有LNA没必要再外接放大器。

网友:
外接放大器还是很有必要的,我给775e加了外置放大器,FM可以实际增加5db增益,(理论也许更多,但我实测只有5),不加放大器,775X的极限灵敏度是-7DBUV  (15db信噪比)加后-12dbuv (15db信噪比),加后-7dbuv 可以提供32DB的信噪比,也就是一个台不加勉强知道有个台在这里,加后,可以清楚收听到,音质不说了,但对DXFM来说这个是个很大的提升

网友:
当然,加了后IP3就跟随高放管走了,也就30-40DB了,芯片内的LNA可是有70DB  ,又得有失,我还是觉得值得

网友C:
大佬们,什么时候出个套件啊?有个大神说很快出来了,这一很快就两个多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佬们,什么时候出个套件啊?有个大神说很快出来了,这一很快就两个多月

我动作是超级慢的,估计得年底。。。那个,大添收音机我看过拆机结构,我感觉基本上是6686模块做的,口碑也还可以,你可以考虑那个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