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难使用的管形电容

楼主(2020-07-15):
很难使用的管形电容
(空心管)管形电容,无耐压标识,无型号标识。什么介质。不便使用,不能回避时,只好串联保证足够的耐压裕量。估摸着来。只有这书中一张插图的资料。
按体积,当时像是电子管电路用的。可以推测能在直流250伏的电路中使用。

网友:
这叫瓷管电容,高频特性很好,现在能与之相匹的只有云母电容,瓷片电容有高频与低频之分,不易区分,即便是高频瓷片也不如它,
外径4mm的工作电压160V,外径7mm的工作电压500V。

网友:
磁管电容也是有低频的。

网友:
磁管电容的镀银膜很容易氧化,这是缺点!

网友A:
过去,TV里的中频中周里和伴音中频中周下面槽里的一个瓷管电容的镀银层很容易硫化发黑,使电容参数改变,使中频失调。后来我换中周时顺便用石蜡把瓷管电容封起来。我这样处理过的TV再也没有中频失调现象了。

网友:
70年代买了一些1000P/250V的管形电容,有4公分长。发现把线去掉,当绝缘管用还不错。

网友B:
这陶管电容拆下来都不舍得扔掉呢~

网友:
红灯711收音机振荡电路就用了一个瓷管电容:

网友:
这是难得的好电容,高频谐振回路中用很好。

网友:
这个用在高频电路中很不错!收音机也可用!

网友:
高频管型电容,性能稳定,只是体积大点

楼主:
谢谢回复,非常有用的信息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陶管电容拆下来都不舍得扔掉呢~

保存了三十多年了,有幸没弄丢。

楼主:
太可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过去,TV里的中频中周里和伴音中频中周下面槽里的一个瓷管电容的镀银层很容易硫化发黑,使电容参数改变,使 ...

同意楼上仁兄的观点,本人早些年对瓷管崇拜的五体投地,在高频谐振回路乃至非瓷管不用的地步,甚至利用穿心电容拆去罗帽和穿心钉,改造成瓷管电容,近些年来在维修老旧收音机过程之中发现由于瓷管电容的失效、漏电、变值故障率很高,从而改变了对一些老器件的认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