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索198-202伏的稳压可调电源

楼主(2020-07-16):
198--202V,只要4v的调节范围?电流是多少?提问题别总是没头没脑的,想完整了再发帖!

网友:
如果是交流输入可以选择一台交流稳压器改一下抽头就可以了,如果是直流就更简单了,用一个RC加一个稳压管再加一个电位器直藕场管或是电子管根据不同电流选择管子的型号

网友:
要的是稳压器还是调压器?这个是有区别的!某宝上搜!

网友:
网上有好多200-300v的胆稳压电路。痴迷胆管的可以找一张来。不过范围太大了。

网友:
成品电源也有啊 某宝大把

网友:
原始胆电路
可参考。

网友:
是直流?
没说多大电流啊

网友:
再给两个图其实都一样,有两路输出可调中压。就是没加稳压。

网友:
还是这里热心帮助你,XX轩都是在取笑你

网友:
这有什么好显摆的。互联网已经把获取知识的门槛降到最低了。。http://bbs.hifidiy.net/forum.php?mobile=no&mod=viewthread&tid=1271957调节范伟嫌太大,改变取样电阻值,用精密多圈电位器

网友:
直接搜索 5款电子管稳压电源线路及测试

网友:
楼主这个要求根本没有现成电路。只能用类似电路改制

网友:
楼主和大家逗闷子呢。一个电路,对电源的波动要求2%以内,这个电路本身就没打算稳定工作

网友A:
不知道有么有电流要求?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有么有电流要求?

楼主说垫高丝压,电流可以忽略。

网友:
垫高丝压还要稳压这么精密?两个电阻分压一个电容滤波就好了。相对精密就要恒流源给稳压二极管供电,串联稳压管得198v,加串一个431可调4v范围组合成198-202v,当然简单也可以用电阻给稳压管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