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寨明纬350-24开关电源改可调电源提问??

楼主(2020-07-16):
从垃圾仓库里翻出的明纬350-24的开关电源,想改可调,开盖后发现设计和教程的不通,怀疑山寨货,不过通电工作,也可以微调电压,用的也是494芯片,问问各位大哥能不能改可调电源,怎么改,不需要高压,35v就可以了。

网友:
这个可以改,标准的TL494,修改教程很多的。
原理图看看

网友:
只要是494方案的应该都可以改 有很多案例 你去搜索一下

网友:
35v,不改变压器也可以

网友:
只要是494的就可以改,电压改变不大可以不用改变压器,简单的更改输出电压很简单,麻烦的是环路自激不好解决,尤其是山寨电源,稳定性本来就是差。

网友:
很多山寨比原装明纬都要强,原装明纬那是老货,老化严重

网友:
只调到35V,直接吧电位器串联的电阻减掉一半,就可以了,直接用原来的电位器就可以了。

网友(2021-02-10):
可以改的,就是按上面那个图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