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老师,用直流电子管的逆变交流220v的电路有吗

楼主(2020-07-16):
如题,谢谢!300瓦以上,直流电源电压越低越好

网友A:
电子管内阻太高了,效率太低了,其它的你细品。。

网友:
300瓦以上很难啊。可能光灯丝耗电就远远大于这个数。没什么意义。

网友:
300W,建议用晶体管。

网友:
现成的UPS,或者汽车用品店逆变器,各种各样的。

网友:
      这种逆变电源在电子管时代,受材料比如没有高频磁芯,合适体积的大容量电容等,技术复杂程度,工艺水平以及成本限制,没有听说有这种电子管逆变器产品或DIY作品。
      那时这种6V;12V逆变110V/220V正弦交流是采用机械振动子,输出电流也就是6V6等五灯收音机用,需要较大电流可以多个并联使用,当时受负载(机器)的局限(收音机)与制造成本因素影响,不可能采用大面积白金触点,这样就限制了它的大电流扩展。

网友:
多学点基础知识,就知道你这个问题,有多荒谬了。

网友B:
干嘛要用电子管逆变?晶体管的不是很好嘛?

网友:
当前采用集成电路晶体管场效应管的【DC】—AC.....DC逆变电源到处都是,最为广泛的就是UPS了,工作站重要部门,各大公司都用。
所在小区(没高层)停电有应急供电设备可以保证供水,电梯,门禁,监控的正常运行。
【DC】也不能过低,这种300W就很好了。

网友C:
300W ?用4只805可以考虑。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子管逆变器在古董机床线切割或热处理设备上有,一般都是高频逆变
逆变220V50Hz的太少太少

逆变器是把直流电能转变成交流电,DC-AC变换。扩展DC-DC直流变换器。
所在企业有热处理高频;中频炉(可控硅的)。援建企业钢管厂(各种规格什么4;6分等的有缝水管)主要设备高频焊。这些设备都是在工频三相电源下,由大功率高频发生器加热的(电子管是达1m多高的功率管)线切割机床(磨具加工)属于数控电火花加工,它根本不是落后的古董机床古董机床是皮带机床,当今还是普通机床(车,铣,刨,魔,钳,冲,压等)还是占主导地位,不可能被数控机床完全取代,加工中心非一般企业必需,还有投资,利用率问题。上述高频设备虽然有整流过程但与逆变器是截然不同概念,总不能把节能灯,微波炉也称作逆变器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300W ?用4只805可以考虑。

DC-AC用807请来个电路,哪怕是方块图也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300W ?用4只805可以考虑。

想过805在多高的工作电压下,才能输出300W?你确信搞个上千伏的直流电池组,给逆变器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干嘛要用电子管逆变?晶体管的不是很好嘛?

试验好了,增大功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子管内阻太高了,效率太低了,其它的你细品。。

效率大概多少

网友E:
跟电子管谈效率就是装傻

楼主:
引用 网友E:
跟电子管谈效率就是装傻

看来此路不通 ,请问您,低频和高频电子管效率哪个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