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FPGA控制液晶屏有点意思!

楼主(2020-07-16):
用FPGA原理图研究液晶屏几天,终于有点成绩了,和单片机驱动有很大区别!使用数字电路实现,感觉非常有意思!

网友A:
上电出现杂点,说明没有清屏操作,没有对显示RAM数据清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电出现杂点,说明没有清屏操作,没有对显示RAM数据清零

不错,是没有清屏造成的,控制电路还没有完善!

网友:
我arduino还没搞懂

网友:
又进步了。

网友B:
VHDL?值得推广普及下

网友C:
有IP核呢,直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VHDL?值得推广普及下

用的是原理图输入,不是代码!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IP核呢,直接用。

这个在哪里,是不是软件里带呢?

网友A:
lz方向都歪了,这个用单片机就可以,没必要上FPGA, 把简单问题复杂化

FPGA应该用在高速低延时的电路上,而不是去替代单片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方向都歪了,这个用单片机就可以,没必要上FPGA, 把简单问题复杂化

FPGA应该用在高速低延时的电路上, ...

只是想模拟SPI、I2C、UART等协议,用单片机总是难以理解,用数字电路却看的清清楚楚!

网友D:
在KC论坛也看见你的帖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在KC论坛也看见你的帖子了

是的,比较喜欢矿坛和科创!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只是想模拟SPI、I2C、UART等协议,用单片机总是难以理解,用数字电路却看的清清楚楚!

这些接口用的都烂大街了,普及的再不能普及,还不能理解? 单片机提供现成的偏偏不用,有这么夸张吗

好比明明几句C语言能搞定的事,非要用一堆汇编实现,哎,我才不能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些接口用的都烂大街了,普及的再不能普及,还不能理解? 单片机提供现成的偏偏不用,有这么夸张吗  ...

我比较喜欢研究基础的东西,而且代码的理解有些差,主要还是别人用C语言写的协议看的模模糊糊的,不能全部理解

网友E:
楼主威武!看来别人说每个人的天赋都不一样这句话是正确的!楼主玩的这个在我看来太难了!!!!怎么理解?一堆分立的硬件去驱动液晶屏吗?还能显示图案?不可思议啊!!
相反用单片机程序就容易理解多了!这不我刚刚跟楼上的大侠学了一个!

网友F:
我也觉得FPGA难玩
开始玩单片机SPI协议驱动液晶屏,也是一头雾水,突然有天就想通了,不就是那条线先拉低,后那条线拉低,再那条线拉高或拉低吗,从此各种协议理解就容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威武!看来别人说每个人的天赋都不一样这句话是正确的!楼主玩的这个在我看来太难了!!!!怎么理解? ...

是啊,个人擅长不一样,我现在发现代码并不适合我,数字电路才是我的追求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也觉得FPGA难玩
开始玩单片机SPI协议驱动液晶屏,也是一头雾水,突然有天就想通了,不就是那条线先 ...

就是IO口高低电平的事,可是要把时间弄对才行

网友F:
引用 楼主:
就是IO口高低电平的事,可是要把时间弄对才行

是的,时序也很重要,我不懂在代码上怎样计算时差,只能用逻辑分析仪测量各个信号的时差,不符合要求了就增加延迟或优化减少时差。
我对FPGA不懂,很好奇它是怎样做延迟几微秒、几毫秒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是的,时序也很重要,我不懂在代码上怎样计算时差,只能用逻辑分析仪测量各个信号的时差,不符合要求了就 ...

长的延时就是把信号保存起来,到时间就读出来,美其名曰“数字延时”延多长都行。短时间延时是个大麻烦,不信就延时1.3ns试试。

网友G:
用fpga是不是更快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是的,时序也很重要,我不懂在代码上怎样计算时差,只能用逻辑分析仪测量各个信号的时差,不符合要求了就 ...

计数器分频主频得到各种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用fpga是不是更快了

FPGA是并行运行,单片机是串行运行,FPGA高速下才有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