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线请教一个关于输出变次级绕组吧并联的问题,

楼主(2020-07-17):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一般直接采用三股线并绕。

网友:
如果你将初级圈数除4,然后先绕1/4初级,再65圈(细线),再1/4初级,再65圈(细线)......,一直绕完,如果铁芯足够大足够好,就是一个准极品输出变压器了。

网友:
看来不是修收音机了
收音机二夹一就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指导

现在就是这样考虑的,初级分4段,次级分3段,初级串联,次级打算并联,突然想到对性能会不会 ...

这样做没有任何问题的,次级总圈数越多漏感越小,性能越好。

网友:
低端牛 为了连线方便,都用串联。 高端的都是次级并联。
次级串联的 漏感比并联的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