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几个进口管代换的问题

楼主(2020-07-17):
ECC85 ECH81 EBF89 ECL86
这四个管子是进口机上的
不知道国内有没有管子可以带换?
谢谢!

网友A:
ECH81可以用6U1直接替换,ECC85有资料介绍可以用6N1替代(没有试验过),其他两管没有可以直接替代的国产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ECH81可以用6U1直接替换,ECC85有资料介绍可以用6N1替代(没有试验过),其他两管没有可以直接替代的国产管 ...

谢谢版主!后面那两个我某宝搜了一下
价格挺贵呀

网友B:
正如白版所说,ECH81可以用6U1直接替换,这个亲测没有问题的。ECC85用在高频头最好还是用原型号的

网友:
ecl86比较火,都拿来做胆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如白版所说,ECH81可以用6U1直接替换,这个亲测没有问题的。ECC85用在高频头最好还是用原型号的

ECC85这个是用在高频头里吗?
我还没拆下来看过
高频头是个铁盒子
只露出来一个电子管顶部
有机会换个国产管试一下效果
目前机器灵敏度还蛮高的
虽然是五十多年的机器
管子应该还在状态

网友:
引用 楼主:
ECC85这个是用在高频头里吗?
我还没拆下来看过
高频头是个铁盒子

我有两台小德机,高频头ECC85,中放部分一台是ECH81、EBF89另一台是ECH81、EF89,功放EL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