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求助,chrome浏览器今天开机变成双屏显示了,怎么恢复?

楼主(2020-07-17):
win7-64位,显卡插显示器、投影,分辩率设置成扩展模式,显示器作主显示,投影作副显示,是想浏览器全屏显示在主显示器上,然后播放电影时把播放窗口拖到副显示器,我上网,小孩看电影,昨天以前可以这样使用的,chrome在主显示器都能满屏显示,今天就变了,整个网页分成两部分在两个显示器显示,一个显示器只显示网页一半的内容,怎么恢复主显示器显示整个页面?

昨天关机前都没动过什么设置的

网友A:
点击最大化试试看

网友:
WIN+P 切换一下

楼主:
只能切换成复制、单独显示,不是想要的效果,想象原来那样扩展模式,两个显示器都能满屏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A:
点击最大化试试看

这个就是最大化,分两个屏显示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就是最大化,分两个屏显示

看投影的画面,很奇怪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投影的画面,很奇怪

把一个页面扩展成两个窗口显示了,一个显示器一半内容

网友A:
引用 楼主:
把一个页面扩展成两个窗口显示了,一个显示器一半内容

把这个位置窗口化和最大化时分别拍照或者截屏看看,
窗口化和最大化时不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这个位置窗口化和最大化时分别拍照或者截屏看看,
窗口化和最大化时不一样的

晚上回家再拍照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只能切换成复制、单独显示,不是想要的效果,想象原来那样扩展模式,两个显示器都能满屏显示

调两个屏幕的分辨率啊,以及高度
显示器高度可以拖放,位置也可以拖放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调两个屏幕的分辨率啊,以及高度

显示器高度可以拖放,位置也可以拖放

设置成扩展模式如下图

显示器+显示器,可以在单个显示器全屏显示

显示器+投影机,页面扩展成两个显示,这个不是我想要的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这个位置窗口化和最大化时分别拍照或者截屏看看,
窗口化和最大化时不一样的

请看上楼,出个主意,显示器+投影,如何使显示器、投影浏览不同内容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看上楼,出个主意,显示器+投影,如何使显示器、投影浏览不同内容

用显卡驱动的多显示器设置试试看,显示器和投影设置为物理分辨率

网友B:
引用 楼主:
设置成扩展模式如下图

你这设置没有问题,只是浏览器窗口没有最大化,你试一下最大化之后就不会这样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设置成扩展模式如下图

另外浏览器的标签页可以单独拖放出来,你试试。你要的效果是不是两个屏幕开不同的网页?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另外浏览器的标签页可以单独拖放出来,你试试。你要的效果是不是两个屏幕开不同的网页?

想一个屏幕浏览,另一个屏幕显示其他内容比如播放图片、电影,互不影响
现在情况是接两个电脑显示器就可以实现上述所需,
接电脑显示器+投影,浏览器的网页就自动铺满在两个屏幕上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设置没有问题,只是浏览器窗口没有最大化,你试一下最大化之后就不会这样了

浏览器已最大化了

楼主:
要疯了,卸载chomer,重新安装还是老样子,换微软的Edge,也还是不行,实在不知哪出的问题,怀疑是显卡驱动问题

网友:
既然接两个显示器正常, 就说明驱动程序没什么问题. 将其中一个显示器换成投影, 出现意想不到的情况, 很大可能还是设置的问题. 能不能交换一下投影与显示器所接的位置试试?

网友:
一般想要这种效果,都不好搞呢。。。

网友C:
     “昨天以前可以这样使用的”    有可能是浏览器链接网站搞的鬼。把这个浏览器彻底干净卸载了,安装无家族非流氓浏览器“世界之窗”或”Opera“,不过要保证下载网站不捆绑。试试如何,不行也没什么损失。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昨天以前可以这样使用的”    有可能是浏览器链接网站搞的鬼。把这个浏览器彻底干净卸载了,安装无 ...

卸载chomer,重新安装还是老样子,换微软的Edge,也还是不行,

网友C:
引用 楼主:
卸载chomer,重新安装还是老样子,换微软的Edge,也还是不行,

重新安装的如果是chomer肯定是还老样子,chomer有可能依附到微软的Edge中,你用Edge其实用的还是chomer。

楼主:
引用 网友C:
重新安装的如果是chomer肯定是还老样子,chomer有可能依附到微软的Edge中,你用Edge其实用的还是chomer。

是重置还原chrome后再卸载、再重新安装chrome的,没改变。

微软的Edge以前没安装过,这次是新安装,

准备放弃折腾了,用复制模式算了,要用投影时就陪小孩专心看电影了

谢谢各位坛友热心解答

网友D(2020-09-04):
设置显示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设置显示的问题

谢谢指点,不明白怎么回事,什么设置都没动过几天又自动恢复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