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本坛收了一台珍妮丝收音机,求这个机的图纸

楼主(2020-07-17):
在本坛收了一台珍妮丝收音机,带调频,型号L727,117V串丝机,求这个机器的图纸,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塑料壳子,没档次的机子

就一烂收音机还说什么档次,玩的开心就行了

网友B:
用的还是硅堆整流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的还是硅堆整流

好像叫硒整流片,以前常见。

--来自论坛助手 iPhone客户端

网友C:
Zenith L727

ZENITH L727.pdf

JUSTMEXX

楼主:
引用 网友C:
Zenith L727

这么快就找到了,非常感谢!

网友D:
这机子真心不烂了。七灯调频/调幅收音机。要是加上个调谐指示,就是八灯机。在中国就是顶级收音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机子真心不烂了。七灯调频/调幅收音机。要是加上个调谐指示,就是八灯机。在中国就是顶级收音机了。

热底盘串丝鸡,不太好弄,我在考虑要不要改成并丝加个牛。

网友:
引用 楼主:
热底盘串丝鸡,不太好弄,我在考虑要不要改成并丝加个牛。

直接上开关电源。

网友D:
引用 楼主:
热底盘串丝鸡,不太好弄,我在考虑要不要改成并丝加个牛。

这种机子,最好不要改。毕竟换的管子参数不一致,会造成调谐电路的各种偏移,影响收音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机子,最好不要改。毕竟换的管子参数不一致,会造成调谐电路的各种偏移,影响收音效果。

嗯,先不改,等有管子坏了配不到了再考虑改。

网友:
这机比国产的要好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