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知道空调是否缺氟利昂?

楼主(2020-07-17):
我的空调今年10年了,感觉到空调制冷效果不怎么好。
但是不知道是压缩机老化了的原因还是氟利昂缺少的原因。

如何判定空调是否需要加氟利昂?

网友:
首先室外机除尘!如有好转将就用!

网友A:
外机细管结霜粗管不结霜,缺制冷剂。需加制冷剂并检查漏点。
外机粗管结霜,内机风小,可能是内机太脏了或者内机风扇电容老化。

网友B:
看外机接头处是否结露水,细管(小头)湿的或者结霜,粗管(大头)却是干的,这种情况一般是缺氟。

网友C:
制冷效果不怎么好,先考虑一下除尘!!毕竟十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制冷效果不怎么好,先考虑一下除尘!!毕竟十年了!

室内机每年都要除一次的。室外机不用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室内机每年都要除一次的。室外机不用吧?

室外机也有个大大的散热片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室外机也有个大大的散热片啊!

室外机因为挂在楼外的墙上,不方便。看来有必要仔细看一下。
谢谢您的指教!

网友:
要看氟大概需要一个压力表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室外机因为挂在楼外的墙上,不方便。看来有必要仔细看一下。
谢谢您的指教!

嗯嗯!是啊!空调不方便的地方确实是这样,往往都是在高楼的外墙,要查看观察什么的都很麻烦还有危险。我自己也是个新手,期待更有经验的师傅来解答!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外机接头处是否结露水,细管(小头)湿的或者结霜,粗管(大头)却是干的,这种情况一般是缺氟。

对,看外机两个管接头。

网友:
一般只要没有移机,不太会缺氟,我家的1.5P分体机用了十五年了,还在正常使用。

网友:
检查室外机的两个维修阀 的温度,重点检查室外机的风扇。

网友:
看看是不是过热保护,即开机正常制冷,过一会儿就吹常温风,有外温显示的会显示室外高温。
如果过热保护一般是外机风扇不行了或者风扇电容坏了。

网友:
测下电流,比标准小得太多就缺制冷剂了

网友:
非专业情况下看看各个连接及阀门部位有无油污,如果不经常拆卸这些地方有油污肯定漏制冷剂。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嗯嗯!是啊!空调不方便的地方确实是这样,往往都是在高楼的外墙,要查看观察什么的都很麻烦还有危险。 ...

把手机挂绳子顺下去看看灰尘还是可以的吧?

网友E:
我家使用日久的日立空调制冷不好,检查结果是压缩机电容变质————换新电容,制冷正常。

网友:
修空调的是用压力表

这里都是玩电的、斗表的。
拿个卡表看电流分析,对比看外机大小头。

楼上提醒很重要,外机清灰(电流大)。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我家使用日久的日立空调制冷不好,检查结果是压缩机电容变质————换新电容,制冷正常。

这种判断得有经验
卡表电流偏大,
压机声音也有异常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种判断得有经验
卡表电流偏大,
压机声音也有异常吧,

非专业、检测设备缺乏。优势是一楼,方便摸索着干。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把手机挂绳子顺下去看看灰尘还是可以的吧?

应该可以吧?哈哈!还是感觉难操作!翅片里面积灰的多吧?外表看去都是灰不溜秋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应该可以吧?哈哈!还是感觉难操作!翅片里面积灰的多吧?外表看去都是灰不溜秋的。

有喷枪应该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喷枪应该方便

是啊,我觉得利用高压气或水枪来清洗一下就得了!水枪要注意断电,注意别弄进变频板(变频空调的话)。
制冷不好的原因有很多种,要具体分析。
氟的话一般情况是不用加,如果确实是需要加的情况,也说明了整个系统有泄漏了!没查漏补漏的话,加了也耐不了多久啦!或许今年加明年又要加。

网友:
判断缺氟与否看外机接口部分是滴水还是结霜,结霜就是漏氟了

网友:
我家春兰单冷用了十五年,就加了一次氟,现在制冷杠杠的,就是找不出换的理由,一直很想换成变频的

网友:
最简单的办法,用温度计测量空调内机出风口的温度。如果出风口的温度大约低于15度(最好十一二度或更低),说明并不缺制冷剂。如果出风口温度比较高,就要考虑是缺氟了。

网友:
制冷不行。

网友:
加液,修理工常用的伎俩,接上表阀,顺便给你外机清灰

网友:
看外机铜管会不会结霜,摸着冷不冷,一般空调安装合格,15年内不太会缺氟利昂,大金的可以保证20年

网友(2020-08-16):
对于年久的空调制冷不好首先要清理室外机的散热器,我在安装空调时就留有清理的空间,用大可乐瓶子装满水盖子扎一个小孔再用手压使水喷出来,来清理散热器。

网友G:
引用 网友A:
外机细管结霜粗管不结霜,缺制冷剂。需加制冷剂并检查漏点。
外机粗管结霜,内机风小,可能是内机太脏了或 ...

看半天就这个可操作性好简单。

网友:
引用 网友G:
看半天就这个可操作性好简单。

嗯,就细管结霜粗管不结霜这一种现象对应的问题是缺制冷剂。但如果制冷剂完全漏光了(严重缺),也会不结霜。还得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友情提示,空调是专业设备,还经常涉及高空作业,不建议非专业人士检测维修,以免触电或摔伤。

网友:
可能是灰尘的原因,也可能是缺氟了

网友:
旧机的话先清洁一下内外机翅片,太脏的话用空调清洁剂,我一般下雨的时候洗。不行的话再找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