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风制作路遥 A&T NO.1 6J4+6P14推挽小胆机

楼主(2020-07-17):
去年做了两个小胆耳放,路版的线路,觉得声音很不错,150V那个噪音达不到我的要求,最终放弃,12V版那个一直是我的K701搭档。
年底想搞一个胆机玩玩,看路版这个NO.1线路不错,也有很多制作范例可以借鉴参考,当时就开始备料了,也陆续焊了电阻。
后面工作调动,一直没有时间继续。
最近有点闲余时间,又把这个板子继续做起走。另外又买了一块板子,准备自己配电阻,装高阶版(其实就是6EW6那个 )
原来PCB板子上面设计有些不人性化,L in和R in脚距不是标准的5mm;然后6P15输出的P端和U端接头离的太远,想用接线座来做。
于是就用上面自己DIY的微型台钻钻孔

楼主:
昨晚把317插座焊好、装机箱里面去。
然后把高压开关电源装到机箱上面了,顺带接电源线测试电压情况。结果通电几秒就发现里面有冒烟出来,马上断电不敢试了。

今天早上联系卖家
卖家不相信我这个2月份买的电源,这才第一次通电;
然后卖家看电源指示灯是亮的,就说电源没有问题(里面元件冒烟了还没有问题);
然后我拍照、录视频给他看,视频里面冒烟他都说没看到;

最后我打开屏蔽罩,拍照告诉他是那一颗二极管冒烟,开机一分钟这个二极管都偏向一边了,焊点都烧亮了。。。。然后他说,这下好,你私自拆开,没有保修了

我跟他说,我不是怕烧了电源,要不是怕寝室电线烧了,肯定等电源冒烟烧坏了再来找他
天聪电子,大家以后买的时候留意一下吧,不要花钱了还闹的心里堵

楼主:
每组灯丝供电大概是1.75A的样子(两只6P15+6J4/6EW6),前面做耳放尝到了直流开关电源供电带来的超低噪声的甜头,这次打算继续用那款电源供电;
高压打算先用开关电源供电,买的那款号称310V 0.6A,应该能带动,就是不知道噪声控制怎么样?后面实在不行再考虑EI变压器

楼主:
PCB打算做成模块化的:灯丝供电用插座,高压供电插座,音频输入插座,输出电子管P/U用插座,317用插座引线接到机箱上。
这样就方便两块板子(6J4+6P15、6EW6+6P15)换着玩,对比声音

网友A:
电路架构是啥?牛输出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PCB打算做成模块化的~~~能出售吗?跟你一起玩??

我的都是在网上买来自己玩的,都是网上现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路架构是啥?牛输出么?

忘了上电路图了
10K牛超线性接法输出

网友C:
用pcb板做了这个电路,搭棚这个结构的6P1。
几位烧友聚会,拿到朋友那里试听了一下,声音还是不错的,大家感觉解析力高了些,与对比的FM30推挽和两台单端比较,少了些韵味!
另外,试验了6P14和6P15,没听出啥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pcb板做了这个电路,搭棚这个结构的6P1。
几位烧友聚会,拿到朋友那里试听了一下,声音还是不错的,大家 ...

没看懂。。。
解析高是用的那个管子?6P1吗?
6P14是音频管,6P15是电视管,应该6P15要差一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HiFidiy的胆坛要搬到这儿来了。

一天做一点。新电阻买回来一段时间了,这两天焊上去。还差510K的电阻没有买到,还要继续找

网友E:
510k的找不到470k的也可以用,0.5W 的都够用了吧,你一共需要几只?等下我找找看。、。。。。有的话送你点

网友C:
引用 楼主:
没看懂。。。
解析高是用的那个管子?6P1吗?
6P14是音频管,6P15是电视管,应该6P15要差一点吧

6P14/15解析力高。这个结构搭棚6P1声音比不上6P14/15.
6P14和6P15在这个电路上您试一下就知道了,也可能是我耳朵木
原来一个qq群几位做过这个电路的大侠介绍JJ的6P14声音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510k的找不到470k的也可以用,0.5W 的都够用了吧,你一共需要几只?等下我找找看。、。。。。有的话送你点
...

不用了哈,谢谢
这个电阻,前面在网上买了一些,阻值一致性不好,所以没有用。现在又在网上买了几只另外品牌的,还没有到,应该要好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6P14/15解析力高。这个结构搭棚6P1声音比不上6P14/15.
6P14和6P15在这个电路上您试一下就知道了,也可能 ...

那还好,还以为6P1在这里更好一些。。。
6P14和6P15都买了一些,到时候一定仔细对比加测试,看看有什么区别
JJ的太贵了,买不起,就用国产便宜管子吧

楼主:
前天下班抽空把灯丝电源线焊上去了,安排的是一组6J4+6P14用y一个开关电源供电
插座也装上去了
另外一版的电阻也回来了,一起焊上去

楼主:
昨天把电容焊上去了,电解电容都是用的红宝石各种规格,1UF用的ERO的,0.1uf用的rifa的,都是用的手边现有的
P/U引脚也焊上去了
接着就该焊317插座了

楼主:
看来用高压电源用开关电源还是各种不放心和不靠谱,准备走回EI变压器供电的路子了

网友C:
开关电源商家也太没信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开关电源商家也太没信誉了

满满的各种套路、各种推诿
只要你付款确认了,那出了问题都是你自己的问题了

楼主:
高压电源看来还是得走EI变压器老路更加稳当
今天上午找朋友把CRCRC滤波电路画板出来了,画好之后马上就去打板了

楼主:
今天忍不住跑某宝某源定做了一个变压器:96x60的规格,输入0-230-240v;输出0-270(0.65A),175W左右的样子。
卖家承诺是全新宝钢0.5的片子,也没好意思问是H多少的,等到手后看看效果

网友F:
开关电源玩好了,比EI的好太多。这种电源,一般都是检测低压端电压,商家标的功率不能全信,一般半功率使用还是可以的。冒烟的应该是ZD3—9V的稳压管,可以测一下是否短路,如果短路还需要检查其他地方,如果没短路,可能功率不够。或者说使用的功率大于电源输出功率。

楼主:
引用 网友F:
开关电源玩好了,比EI的好太多。这种电源,一般都是检测低压端电压,商家标的功率不能全信,一般半功率使用 ...

谢谢朋友指点。
我把这颗芯片拆下来,用万用表二极管档,检测0.63还是多少,初步判断还没有烧坏。
管子上型号是2EZ91D5(91V),也可能2EZ9.1D5(9.1V),数字1那里正好看不清楚。然后网上两种型号都买了几只,等回来焊上去试试
或许真如你所说,原稳压管W数不够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F:
开关电源玩好了,比EI的好太多。这种电源,一般都是检测低压端电压,商家标的功率不能全信,一般半功率使用 ...

没有使用,输出端空着的,没有接线,这样都冒烟了

楼主:
今天电源板到了,固定孔位没有实际测量,一个都用不上 ------微型台钻来帮忙,打了两个孔。然后方向反了180度,接线座做到机箱侧面了,只能板子到个个来用了

网友G:
我也买了两个开关电源,快两年了都不敢用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也买了两个开关电源,快两年了都不敢用

开关电源就是这样,让人不大放心,尤其手工作坊出来的货。如果是明纬/台达这些出的高压开关电源,会放心很多。

网友H:
引用 楼主:
昨晚把317插座焊好、装机箱里面去。
然后把高压开关电源装到机箱上面了,顺带接电源线测试电压情况。结果 ...

感谢分享,最恨这样无良的商家。

楼主:
引用 网友H:
感谢分享,最恨这样无良的商家。

是啊,真的是无奈+无赖。这样的商家做出来的产品,品质要打大问号了

楼主:
变压器初级火线串了一个50W 100欧(实际102.6欧)电阻,次级什么都没有接。然后测电阻电压3.3v,算下来空载电流32ma 还不错吧?

网友I:
引用 网友C:
6P14/15解析力高。这个结构搭棚6P1声音比不上6P14/15.
6P14和6P15在这个电路上您试一下就知道了,也可能 ...

6P15好听,性价比高。

楼主:
引用 网友I:
6P15好听,性价比高。

你这台一看就是用了很长时间了,这个pcb版本还没有见过

网友G:
做的漂亮。能不能直接上EL34

网友J:
引用 楼主:
今天电源板到了,固定孔位没有实际测量,一个都用不上 ------微型台钻来帮忙,打了两个孔。然后方向反了180 ...

这种大功率铝壳电阻,全是假货。里面只是1~2w的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F:
开关电源玩好了,比EI的好太多。这种电源,一般都是检测低压端电压,商家标的功率不能全信,一般半功率使用 ...

昨晚把图上这个ZD39V 稳压二极管芯片换了一颗新的上去,开机几十秒还是有冒烟出来。
看样子跟这个稳压二极管没有关系,它的前端出了问题
难不成要开始研究开关电源电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这种大功率铝壳电阻,全是假货。里面只是1~2w的电阻。

大侠!推荐一个卖真货的店铺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做的漂亮。能不能直接上EL34

不知道啊,要问其他改装过的人了。不过6p14的功率已经够我用了(费电)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侠!推荐一个卖真货的店铺吧

国内恐怕找不到,安全可靠起见,还是用线绕电阻吧。

网友F:
引用 楼主:
昨晚把317插座焊好、装机箱里面去。
然后把高压开关电源装到机箱上面了,顺带接电源线测试电压情况。结果 ...

U5不知道是不是TL431,主电源芯片不知道是不是TOP243~248系列芯片。从结构看,光耦反馈,如果还是烧稳压管,如果是TOP24系列这个就是瞬态抑制二极管,不是普通的二极管和稳压管,是串接在正极和电源脚之间的一个管子。按理来说反馈应该是低压端,但是低压端有负载,高压空置,高压肯定会高点。

最好拍一下正反面,管子型号,电路图不难找,论坛很多人都能帮到你。

楼主(2020-08-17):
引用 网友F:
U5不知道是不是TL431,主电源芯片不知道是不是TOP243~248系列芯片。从结构看,光耦反馈,如果还是烧稳 ...

那只是TL431。主电源芯片是仙童的K22芯片,副芯片是两只MUR1640FCT,还有一只调压芯片XL2596,输出6.3V灯丝电源。
卖家店铺介绍是LLC准谐振软开关电路。

网友K:
呵呵,装放大器的帖子,变成修开关电源的帖子了。另外问一下,这个放大器末级,是甲类放大器?还是甲乙类放大器?

楼主:
上面图片看不清楚,在电脑上编辑一下,重新发

楼主:
引用 网友K:
呵呵,装放大器的帖子,变成修开关电源的帖子了。另外问一下,这个放大器末级,是甲类放大器?还是甲乙类放 ...

没有办法啊!DIY的精髓就是不但要会装,还要自己摸索着修

网友F:
电路应该没有大的问题,ZD39V这是个稳压二极管反装,另一端是直接从高压取电,然后反装降压给L3下面那个电阻信号。

需要测一下这个电阻阻值是否已经变值,顺便测一下R23、R24、R25这几个阻值。解决方法要么换大功率稳压二极管或使用两个或以上稳压管串联,要么在稳压二极管前端串一个大功率电阻,最好用电位器调节(从零往大调,如果从大往小调,上电以后次级比标称电压高),因为这部分会改变输出电压的高低。

可以测一下TL431的中间脚与高压经过稳压管以后的电压是多少,然后按此电压来换稳压管或电阻。最好是换稳压管,因为次级高压低或高,经过电阻分压以后,电压大电阻分压大,电压小,电阻分压小,不能准确反映次级输出电压高低。

其实这个电路设计思路还是很好的,高压和低压都比较精确,很多是检查一路电压,比如检查低压端,当高压端空载或重载时电压就不准了。此电路检查高压端,保证高压准确的同时,使用2596可调输出灯丝电压,所以灯丝电压也比较准。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电路应该没有大的问题,ZD39V这是个稳压二极管反装,另一端是直接从高压取电,然后反装降压给L3下面那个电 ...

谢谢大师指点,有时间就按你指导的挨个检查一遍

网友L:
请问板子多少钱一块?

楼主:
引用 网友L:
请问板子多少钱一块?

哪个板子?放大板某宝上面买的,好像光板30大洋一张;
电源板我自己打板来玩的,找朋友画的图,还有两三张,你有兴趣的话可以PM我;
那个开关电源板建议不要考虑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哪个板子?放大板某宝上面买的,好像光板30大洋一张;
电源板我自己打板来玩的,找朋友画的图,还 ...

电源板较简单,我直接搭棚了。

网友M:
我在前年春天也做了一台,用的6p15,音质非常好!

楼主:
引用 网友M:
我在前年春天也做了一台,用的6p15,音质非常好!

这个小推挽,大家做了都说效果好,看来我的选择没有错

楼主(2020-11-24):
引用 网友N:
非常感谢楼主分享

谢谢你的支持
因为今年疫情的影响,换了工作,空余时间不多,机子还没有做完。后面会继续做下去的

网友O:
请问朋友14换15改动哪里,谢谢,其实电源咸鱼上买个150w还变回来改一下次级,在加绕灯丝电压就可以,花不了多少钱的。

楼主:
引用 网友O:
请问朋友14换15改动哪里,谢谢,其实电源咸鱼上买个150w还变回来改一下次级,在加绕灯丝电压就可以,花不了 ...

我这块板子上14和15可以随便切换的,其他的就不清楚了,需要连两个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