废品店收了一台电子管收音机,请教一下各位老师,修复问题

楼主(2020-07-18):
被别人修过,缺少6E2,喇叭破了 6Z4打火

网友:
引用 楼主:
当时忘了记变压器的输出电压了

你很庆幸,没有伤着宝贝孩子,变压器坏不算什么,买一个上海无线电二十七厂早年生产6灯变压器 4,50元钱(旧的)比自己绕省事。真让白版老先生费心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佬您好,可不可以用图一的喇叭代替?图二的电阻烧掉了,拆下后量得是150k,不知是否准确?能否用现在的 ...

原来喇叭是全频的,这个4欧姆喇叭检修临时替代没有问题,替换原喇叭可能安装尺寸不对,频带和灵敏度可能也不合适。150K(269电路图上是220k)电阻应当是6N2屏极负载电阻,一端接直流高压(滤波电容),一端接6N2屏极。电路图哪里看不懂可以问。检修收音机从电源部分开始,然后功放、低放、检波、中放、变频从后往前推。电路图上标的各级电压可供参考。

楼主:
线圈断掉,不知道这种好不好接线

楼主:
两个电位器烧毁了

网友:
没有外壳?只要各线圈不霉断。清理后修复是没问题的。慢慢弄。不心急。

网友:
修好它是完全有可能的,不过需要有几个条件,1、要有图;2、要有电子管电路基础知识;3、要有几种备件;4、要有一定的毅力、时间。您说的线圈断了不好接了,因为是蜂房绕制法,不能拆,一般短的都是最里层的。慢慢修,祝您成功!
如果有白版主指导不会走很多弯路,造成二次伤害。

网友A:
下面是红波269收音机电路图,可能与269-2略有出入,供参考。电位器、6E2都可以配到,喇叭如果不会换盆也需要更新,6Z4打火多数是因为滤波电容漏电引起的,需要更换,注意该机第一级滤波电容,其负极接130欧姆固定偏压电阻上端,如果使用铝壳电解电容外皮要绝缘,不可直接接地。如果线圈在两端断掉接上即可。

网友:
6Z4可以临时用2个1N4007代替,直接插入管座,注意极性和管座孔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面是红波269收音机电路图,可能与269-2略有出入,供参考。电位器、6E2都可以配到,喇叭如果不会换盆也需 ...

大佬您好,可不可以用图一的喇叭代替?图二的电阻烧掉了,拆下后量得是150k,不知是否准确?能否用现在的色环电阻代替,谢谢您了!!

网友:
无法修复的元器件可以在淘宝上找一找,一般都会有卖!这样可以省不少事儿!

楼主:
电路图有的看得懂,有的看不懂

网友:
检查一下最大的两个电解电容,有漏电更换。6Z4直接换掉,淘宝买3元左右。喇叭要用4欧的,临时试机可以用8欧。第一图线圈是陷波器,可以不接。第二图中波天线线圈如果坏了可以直接改成磁棒天线。

网友:
电阻发黑不一定坏,要换的话就换个更大功率的。电位器应该没事,极少有烧坏的。

网友B:
修电子管收音机的热心人还是多,我的D322想改磁棒天线提高中波效果,苦于一直没有找到中波天线。

网友C:
      该电阻过热了。如果坏就是断路,量不出阻值不知是多大的,或者变值阻值只能变大。电路正常工作电阻继续使用没问题。电位器一般不会坏,拆开后用酒精棉签擦拭碳片。滑片的凸起用细砂纸打磨。
电阻是1/2我的碳膜电阻,所有的电阻都可以用现在的3—5环电阻替换。
      不要急于求成,从网上下载《电子管收音机修理》邮电版。《电子管收音机的装配与维修》甘肃版附录就是你红灯的电路图。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修电子管收音机的热心人还是多,我的D322想改磁棒天线提高中波效果,苦于一直没有找到中波天线。

磁性天线可以自己绕,配365P可变电容,10X180mm磁棒,0.53mm漆包线绕50匝(用多股纱包线数据差不多),调整在磁棒上的位置与101调谐线圈电感实测值相同。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该电阻过热了。如果坏就是断路,量不出阻值不知是多大的,或者变值阻值只能变大。电路正常工作电阻继 ...

总共有两个可变电阻,开关的碳膜剩下一小截了,不带开关的里面有烧毁的痕迹,晚上我下班,拍个照片,您给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修电子管收音机的热心人还是多,我的D322想改磁棒天线提高中波效果,苦于一直没有找到中波天线。

真心同意,发了帖子,有专业的大佬耐心指导

网友:
引用 楼主:
总共有两个可变电阻,开关的碳膜剩下一小截了,不带开关的里面有烧毁的痕迹,晚上我下班,拍个照片,您给 ...

该机音调控制电位器除非6N2屏极耦合电容严重漏电或击穿,否则不会烧毁,其屏极电阻烧毁也与此有关,先检查耦合电容,把故障排除,如果没有合适的电位器可以换成470K固定电阻,改变并联电容数值可以调节音调。

网友:
喇叭难找,,,,,,,,,,,

楼主:
这是拆出来的,可变电阻器的调节片  徒儿,是我从汽车收音机上拆下来的电位器是100k的在中间串联370k的串联电阻不知道能不能临时测试

楼主:
三个300幅20微法电容都是这样的情况,测试漏电的方法在网上查的,不知道正不正确,图四,这种纸包电容无任何反应,是不是彻底坏掉了?

楼主:
用这种电容能不能代替?耐压值更大,微法值更大

楼主:
皮法电容还没接触过

网友D:
如果是从废品站刚收来的话,建议先不要通电,晒几天,驱潮后再修理,否则有可能故障扩大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是从废品站刚收来的话,建议先不要通电,晒几天,驱潮后再修理,否则有可能故障扩大化了.

已经通电,灯丝好的,六Z四内部打火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这种电容能不能代替?耐压值更大,微法值更大

电子管手册推荐6Z4整流管滤波电容16微法,常见收音机电路最大用到40微法,太大了会跳火。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子管手册推荐6Z4整流管滤波电容16微法,常见收音机电路最大用到40微法,太大了会跳火。

大佬您好  小的电容还不好找,PF电容我实在是没接触过,昨天晚上量了一下那种纸包电容完全没反应用什么代替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佬您好  小的电容还不好找,PF电容我实在是没接触过,昨天晚上量了一下那种纸包电容完全没反应用什么代 ...

纸介电容可以用CCB电容替代。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纸介电容可以用CCB电容替代。

大佬您好 不知道这两个电位器能不能用,电阻值达不到470k

楼主:
峽光的6E2怎么样?还买了两支6Z4

网友:
我认为首先要了解本地还有没有调幅信号,不然辛辛苦苦修好了收不到台,岂不是悲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纸介电容可以用CCB电容替代。

大佬昨天晚上,测了一下,有700伏的交流电出来啊,和500伏的直流电,我都不敢把管子往上面插了

楼主:
这是我做的记录,太晚没做完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佬昨天晚上,测了一下,有700伏的交流电出来啊,和500伏的直流电,我都不敢把管子往上面插了

6K4怎么有700V交流电压呢?测试电源变压器次级对地电压(6Z4电子管1、7脚)和整流输出直流电压(6Z4电子管5脚)以及2K滤波电阻后的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6K4怎么有700V交流电压呢?测试电源变压器次级对地电压(6Z4电子管1、7脚)和整流输出直流电压(6Z4电子 ...

大佬您好 我用的是老式的指针万用表,不知道是不是我的表坏了,今晚我回去再量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6K4怎么有700V交流电压呢?测试电源变压器次级对地电压(6Z4电子管1、7脚)和整流输出直流电压(6Z4电子 ...

我测量的时候把6Z4,插上了,6Z4是整流的,我想量整了之后,对各管的电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佬您好 我用的是老式的指针万用表,不知道是不是我的表坏了,今晚我回去再量一下

你是否用交流档测直流电压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否用交流档测直流电压啦?

我用交流档,测各管角的电压了,交流挡测过之后,用直流挡测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用交流档,测各管角的电压了,交流挡测过之后,用直流挡测的

交流档测直流电压误差很大,下面是我的实测值:海燕321收音机6K4屏极电压,直流250V档测得电压175V,交流500V档测得380V(万能表为MF-500B,交流电压档灵敏度4000欧姆/V,直流电压档灵敏度20000欧姆/V)。即便如此,6K4测出700V高压,肯定有问题。

网友E:
这辈子电子管只接触过显像管,
数表:
DCV档测不了AC
ACV档测不了DC
指针表:
DCV档测不了AC
ACV档用二极管整流的DCV都能驱动表针,一般都比实际的DCV大一倍上下。
要自己先搞清是DC还是AC。
有是也会特意用ACV档观测DCV的波动(不会反打表针)

网友F:
修理这种机芯,只要你有基础知识,有毅力, 一定能成功 .一点积累经验 拱参考。
1清理机芯表面灰尘   清洗空气双联  烘干 后 机械转动部分加一下小滴缝纫机油。电源,输出变压器  中周线圈
等要小心 不能受潮。
2检查电源变压器各路电压是否常 ,滤波电容最好更换,现代的电解,选质量好 比以前的老电解可靠  好用。
3电位器怀了,可以修理,用汽油清洗,但建议换新的 某宝上有的卖。
4管子打火,一般是管子有问题   但也不能排除管座漏电  仔细 分析判断。
5线圈断了  只要能看到线头,一般都可以细心焊接好   。宝上有卖的 但价格贵。
6试机遇有问题 ,细心检查 ,采取排除法。祝你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交流档测直流电压误差很大,下面是我的实测值:海燕321收音机6K4屏极电压,直流250V档测得电压175V,交 ...

大佬全完蛋!今天右眼一直跳,刚刚问老婆才知道小孩们进我维修屋里玩。把变压器打开一直没关烧了!!!现在变压器打开不到一分钟,很烫一七脚,150V100V,感觉我要换变压器了,或者自己绕,我可从来没绕过变压器,只搞过微波炉的变压器,做了一个点焊机,图三就是   我真的要被气死了,特意交代过小孩们不要去我那屋里玩,我一去上班又跑进去玩了,还把我东西给搞坏了,我真的是太气人了,太气人了,这帮熊孩子太熊了,真想揍他们一顿

楼主:
引用 网友F:
修理这种机芯,只要你有基础知识,有毅力, 一定能成功 .一点积累经验 拱参考。
1清理机芯表面灰尘   清洗 ...

今天被差点被气死,我去上班,一帮小孩去我,维修屋里玩,把电源打开了把我变压器搞坏了,变压器隔离层高温融了   坏的电子管买回来了,新的电位器也买回来了,今天突然给我来了这样一个情况,最主要的变压器给我搞坏了,我真的是欲哭无泪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辈子电子管只接触过显像管,
数表:
DCV档测不了AC

我也是     不是很懂,开始摸索着修,现在是纯新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