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CL功率放大电路的基本工作原理和实际设计

楼主(2020-07-18):
声明:
1.本帖将向您介绍OCL互补对称放大电路以及在850型OCL功率放大电路中的实际应用,后续会由浅入深,介绍一款全对称式OCL功率放大电路,以及它的设计思路和计算方法。
2.本帖偏向于电路设计,故后面介绍的全对称式OCL功率放大电路会比较复杂,读者可以根据实际需要进行改动。
3.由于本人学术水平有限又想尽自己所能分享自己的认知,故本帖所有的内容仅为本人观点,为尽量避免偏见和谬误,本帖虽然经过本人多次审阅之后才发表,但不妥甚至错误之处一定不少,恳请各位批评指正,预致谢意,也希望大家多多交流,若拙帖对您有所帮助,则幸甚!
**********************************以下为正文***********************************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OCL互补对称放大电路【图一】,可以发现本电路由两组电源和两只极性不同的三极管构成。为了更好地分析工作原理,我们假设每个三极管线性非常好,且在基极和发射极之间加上电压三极管就导通,此时若输入信号为正半波时(即Ui>0),NPN三极管T1导通,PNP三极管T2截止,电流按图中红线流过,负载上的电压上正下负,输出正半波;若输入信号为负半波时(即Ui<0),PNP三极管T2导通,NPN三极管T1截止,电流按图中蓝线流过,负载上的电压上负下正,输出负半波,这就是OCL互补对称放大电路的工作原理。但是等等!!!我们刚才假设了每个三极管线性非常好,且在基极和发射极之间加上电压三极管就导通,可实际上半导体器件是非线性元件,它的伏安特性曲线类似于平方律曲线的一部分,随着Ube的逐步增大,三极管发射结电流会逐步增大,进而控制集电极电流按照发射结电流的倍数逐步增大,但这个过程是非线性的,所以此时就会产生交越失真,究其原因是由于过零点以及半导体三极管的非线性引起的,所以这种失真在某些教材中也叫“过零失真”和“非线性失真”。那么如何解决这一问题?其实很简单,就是选取半导体器件伏安特性曲线上线性比较好的一部分,我们让三极管的发射结电流在这个区间内变化即可,解决方法就是提前给发射结加上一个合适的直流偏置电压,让发射结预先有一个直流电流流过。对于硅半导体器件,我们常取0.7V,这就是模电书中常说Ube=0.7V,Uon=0.7V的由来。【图一】下半部分的电路,由于加了R1,D1,R2,D2构成的直流偏置电路,因此可以很好地消除交越失真,可能看到这里有朋友会问,D1,D2是半导体二极管具有单向导电性,而交流信号是电压极性来回变化的信号,此时交流信号如何通过呢?其实有这个疑问是因为没有弄清半导体二极管的伏安特性曲线,既然此时二极管已经正偏导通了,就说明二极管和一根导线差不多,当然可以通过交流信号了。

下面我们用850型OCL功率放大电路举例,给大家看一下OCL互补对称放大电路的实际应用【图二】。在本电路中,T1,T2构成的差分放大电路为输入级(至于输入级为什么用差分放大电路,大家可以先思考一下),T3构成的共射放大电路为电压放大级,T4,T5构成OCL互补对称放大电路为互补输出级,D1,D2为提供直流偏置电压的半导体二极管,但由于该级输出电流有限,又加了T6,T7进行扩流。工作原理就是输入信号经T1放大之后送入T3的基极再进行放大,再送入T4,T5构成OCL互补对称放大电路为互补输出级,经T6,T7进行扩流之后驱动负载(扬声器)。由于OCL功率放大电路不允许负载(扬声器)上带直流,但电路的零点漂移是客观存在的,所以我们必须想办法抑制零点漂移,此时输入级用差分放大电路的优势便显现出来了,若中点电压升高,这个直流电压就会经R6反馈到T2基极,此时T2发射极电流会增大,由于T1,T2是发射极耦合的,因此T1发射极电流必然减小,R3压降必然减小,T3导通程度必然减小,T4导通程度必然减小,T6导通程度必然减小,这样中点电压就降下来了;若中点电压降低,这个直流电压就会经R6反馈到T2基极,此时T2发射极电流会减小,由于T1,T2是发射极耦合的,因此T1发射极电流必然增大,R3压降必然增大,T3导通程度必然增大,T4导通程度必然增大,T6导通程度必然增大,这样中点电压就升上来了。本电路的闭环增益由R5,R6共同决定,为(R6+R5)/R5。

想必大家到此也清楚了OCL功率放大电路的工作原理,那我们一起来设计一个OCL功率放大电路吧,设计要求如下:输出功率100W(Rl=4Ω),闭环增益30倍左右,低频转折频率5Hz以下,电路要求很高的稳定性。根据设计要求,第一步我们先来设计互补输出级,电路如下【图三】:
本级电路决定输出功率,我们先根据输出功率选择合适的电源电压。Pom=VCC^2/2Rl=100W,
VCC=28.28427V,我们考虑到管压降,取±30V给本电路供电。为了尽量减小交越失真并提高效率,本级电路的静态电流设为50mA,此时静态管耗P=UI=30V*50mA=1.5W。R25,R26分别为VT14,VT15的负反馈电阻,值越大失真越小,但损耗将会增大,一般应小于负载阻抗的1/10,这里选用了较大的0.47Ω,由于此电阻承受大电流,因此有必要计算其可能出现的最大功率。我们假设三极管击穿时电源电压全部加在此电阻上,则P=U^2/R=1914.89362W。可实际上我们的电源容量最大只有4.5A,甚至超过4A保险丝就会熔断,因此P=(I^2)*R=9.5175W。我们选用安全稳定,不易燃烧的10W水泥电阻,型号10WR47J。R23,R24为VT14,VT15的基极电阻,它主要是为了在并管扩大输出电流时平衡各个三极管基极电流,因此值不宜过小,否则不起作用,也不宜过大,以免难以驱动VT14,VT15,通常取R25,R26的十倍即可,47Ω。VT14,VT15选用IC>4.5A,UCE>30V,P>50W的三极管即可,尽可能多留一些余量以免出现意外,我们选用2SA1943和2SC5200。由于负载(扬声器)的特殊性,它除了具备阻性(扬声器音圈电阻)还具备容性(线材分布电容,分频器)和感性(扬声器音圈电感,分频器),因此有必要用对应电路消除负载(扬声器)的容性和感性。对于容性我们用L1,R27消除,我们取经验值,L1=1uH,R27=10Ω,值得注意的是L1的线径必须要能承受足够大的电流,4.5A,我们选用1mm线径粗漆包线进行绕制;对于感性我们用C9,R28消除,我们取经验值,C9=0.1uF,R28=10Ω,J1-A为扬声器保护电路中继电器的常开触点,值得注意的是其触点容量必须要能承受足够大的电流,4.5A,我们选用触点容量高达10A的继电器。

第二步我们设计互补推动级,其实这一级的工作原理和互补输出级是一样的,只不过它不需要输出太大电流,只要可以推动VT14和VT15即可。电路如下【图四】:
本级的静态电流取10mA以上就足够了,但为了更好地推动VT14,VT15,我们取较大的50mA。对于VT12,VT13的发射极电阻R21,R22,我们只要能保证电阻上的压降足够可以让VT14,VT15进入线性区即可,所以最少取0.7V。关于R21,R22阻值的选取,计算方法如下:R=0.7V/50mA=14Ω,我们取15Ω即可。VT12,VT13只要Uce>60V即可,随便一个中功率三极管即可满足要求,考虑到它们要和VT14,VT15安装在同一块散热器上进行热耦合,因此我们选用便于安装的2SC2073,2SA940。

第三步我们设计互补电压放大级,以及互补推动级的直流偏置电路。电路如下【图5】:
本级静态电流取5mA就可以了,为了降低增益并减小失真,VT9和VT10的发射极反馈电阻R17,R18选用470Ω,其直流压降约为2.3V。VT9,VT10不需太大功率,但要注意Uce>60V,因此选用2N5401和2N5551就足够了,为避免自激,还应在VT9,VT10基极和集电极之间并联100PF小电容C5,C6。VT11负责向互补推动级提供直流偏置,原本它不需要太大功率,但要注意Uce>60V,且为了和VT12~VT15进行热耦合,选用2SC2073。从图可知,VT11的Uce只要略大于2.8V就可以了,其集电极电流为5mA,基极电流为5mA/βVT11=5/40=0.125mA,为VT11提供偏置电压的电阻电流以基极电流的10倍为佳,故IR19=1.25mA,取VT11的Ube=0.7V,则R19=0.7V/1.25mA=560Ω,我们取接近且略小的470Ω,根据Ubc=Uce-Ube=2.8-0.7=2.1V,我们计算到R20与R#1的并联值R=2.1/(0.7/0.47)=1.41K,取R20=3K,R#1=4.7K即可,C7,C8为直流偏置电路的滤波电容,取10uF即可。D5,D6是电源隔离二极管,一旦输出电流增大导致电源电压下降,将暂时切断前面电路的供电,前面电路的供电由滤波电容提供,此时电源只为互补推动和互补输出级供电。

第四步我们设计输入级,差分放大电路,电路如下【图六】:
本级电路中,每个差分管的静态电流为1mA即可,以VT5,VT7构成的差分放大电路举例,R9两端压降为R17两端压降与VT9的Ube电压之和,即2.3+0.7=3V,故R9=3V/1mA=3K。R11为VT5发射极电阻,作用是降低增益,一般取几十欧姆就够了,这里选用的是47Ω。
VT3构成差分放大电路的恒流源,电流为2mA,其电流计算公式为:I=(Ub-Ube)/R7。D3选用3.3V稳压二极管1N4728,则R7=1.2K。VT1构成D3的恒流源,为了保证D3的稳压效果,电流应尽量大一些,为4.6mA,电流计算方法与上面所述一致。其他电路计算方法与之相同,这里不再赘述。
稳压二极管两端并联的电容取10uF即可,这些三极管同样也不需要太大功率,但要注意Uce>60V,选用2N5401,2N5551即可。

第五步我们设计反馈电路以及运放中点伺服电路。电路如下【图七】:
本级电路决定闭环增益和低频转折频率,先来看低频转折频率,它由音频信号输入耦合电容C13,电阻R32和反馈电路中的电容C12,电阻R31共同决定。我们令f=5Hz,R31=R32,C12=C13=10uF,并按照公式R=1/(2ΠfC)计算出R31,R32的阻值为3183.09886Ω,我们取接近且阻值稍大的3.3K即可。闭环增益由R29和R31共同决定,计算公式为(R29+R31)/R31,R31阻值已经确定,我们计算出R29=95.7K,取最接近的100K即可。C10为反馈电路中防止高频自激的反馈电容,C11为音频旁路电路,作用是旁路掉输入信号中不必要的高频成分。对于运放中点伺服电路的设计,必须注意RC时间常数,如果时间常数太大,中点电压偏移时恐怕来不及修正,时间常数太小,对于低频信号往往会产生衰减,一般时间常数略小于低频转折频率的周期即可。值得注意的是,如果对低频响应有更严苛的要求,可以去掉C12,但此时有必要增加运放中点伺服电路进行中点电压的控制,如果保留C12,运放中点伺服电路则可以省略。

最后,我们选择合适的滤波电容,将电路完善一下,这样电路就设计好了【图八】。
在本电路中,除互补输出级发射极电路要求10W功率以外,其他电阻选用1/4W即可。

补充内容 (2020-7-19 09:21):
更正:图二R9参数标注有误,应为22Ω,望大家看帖时注意,正确的图在6楼。

网友:
是看大水还是坐山观虎斗?鲁大大不嫌事大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说俺吗?  我也单刀直入了,我感觉你就是在卖弄,没见一楼开头就说了三个字吗?好复杂,你的对象是谁? ...

少点硝烟味,说话平和些会比较好,这是个人看法,说错请谅解。

网友:
引用 楼主:
关于是否可以得到100W功率,如果把电路放在一起来看,确实不太可能得到,我先搞互补输出级只是为了计算方 ...

若是深究一下,去计算一下看看到底电源电压要多大才能刚好达到你设定的100W@4欧姆的目标对于自己来说是有好处的,这个计算很难在一般的书本上找到,而是需要你自己根据对电路的理解去想办法计算。这也算是对自己这方面的能力的一项测试吧,去做做没有坏处。当然,若有兴趣的话还可以找到其他给自己没事找事的事情做,当然前提是自己要愿意。这对于学习阶段来说应该是有益的。

楼主:
论坛里总有极少数人看着也不是,看那也不是,其实他自己真的就很懂吗?如果说真懂,为什么看不到他的电路或者DIY?如果不愿分享,且不愿意给我的拙帖提出意见,我也不会说什么,但冷嘲热讽,对别人连基本的尊重都没有,未免会遭人反感。互联网是一层幕布,大家看不到真人但可以看到彼此的影子,因此不要天真的认为,这里的言行和所作所为,不代表你个人的品德以及修养。
好的东西都想藏着掖着,我完全可以不发这些帖子,这样不浪费我一秒钟时间,我也不会累的腰疼眼疼,有这点时间,我做啥不好。我图个啥?不就是图个大家看了我的帖子有所收获吗?哪怕一点点收获我也心满意足,得,想想我可真是病得不轻
放心,因为少数人而改变发帖风格的事,我不会做,少数人呐,好自为之吧!

网友B:
好复杂,功放管射极的电阻R47是0.47欧的意思吧?有的电阻直标,如47R就是47欧,R47这种标法是不是规范的?这里很容易搞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复杂,功放管射极的电阻R47是0.47欧的意思吧?有的电阻直标,如47R就是47欧,R47这种标法是不是规范的? ...

是的,R代表小数点,是标准标注法的一种

网友C:
C5和C6加了干嘛,你当年不是说不加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C5和C6加了干嘛,你当年不是说不加的吗。

不加是为了高保真考虑,加上是出于教学目的,让大家知道怎么回事,实际上如果无自激且追求高保真,应当去除

楼主:
更正:图二R9参数标注有误,应为22Ω,望大家看帖时注意。

网友:
很好的东东

描述原理的文字和对应电路图放一块的话,阅读起来就更方便。

网友D:
就一般情况,8欧姆负载要得到100瓦功率
功放供电直流电压一般不低于正负45V

反馈落地电容C12,常见的实物都不会低于100u。

功率管发射极电阻0.47欧姆,就我所见机器,绝大部分都是5瓦的
还没见到用10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就一般情况,8欧姆负载要得到100瓦功率
功放供电直流电压一般不低于正负45V

说来也惭愧,害怕把帖子发乱了,也不敢瞎弄,所以入坛五年仍未掌握发帖的图片顺序,文字和图片结合也不会弄。
输出功率由两个因素决定,一是电压,二是电流,而相同的电压,负载阻抗越小,电流越大,4Ω负载流过的电流较大,因此相同的功率它的电源电压就可以低一些了。可以把8Ω,Pom=100W代入算一下,此时VCC^2=100*16,VCC=40V,我们算上管压降,一般取45V。
反馈落地电容其实取值也不是非常严格,只要和落地电阻的时间常数满足最低频率即可,但一般反馈电阻很少用到100K那么大(因为可能导致的问题太多了)所以相同的闭环增益,落地电阻就要小一些,对应的落地电容就要大一些了,多为100uF以上,当然了10uF也可以。
功率管发射极电阻的功率由于我考虑到它可能承受的最大功率,所以功率也大一些,实际上正常工作,5W功率也足够了。
感谢您的交流

网友A:
我又不厚道的笑了,虎头蛇尾,前面操作这么猛,后面却搞一只ne5532。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又不厚道的笑了,虎头蛇尾,前面操作这么猛,后面却搞一只ne5532。

您可以笑,笑是您的自由,我不干涉。
我是木耳,就算是给我一根晾衣架的铁丝和一根万元级的线材我也听不出来区别,更别说NE5532了。本帖主要介绍的是设计思路和计算方法,所以对于音质方面非常玄学的讨论,本人不愿讨论也不想讨论,也有可能真有区别,奈何我的耳朵不如那些保险丝掉头都能听出区别的发烧友灵敏,所以就只能标个NE5532,最起码这是一个经典运放型号,省的某些刚入门的初哥用电压比较器导致失败,发烧友们选用自己喜欢的运放型号即可

网友:
作为针对电路设计的介绍,还是遵循循序渐进的原则来讲解比较好,比如先将850电路设计讲清楚,再介绍复杂些的电路。这样更适合入门者。

网友A:
引用 楼主:
论坛里总有极少数人看着也不是,看那也不是,其实他自己真的就很懂吗?如果说真懂,为什么看不到他的电路或 ...

在说俺吗?  我也单刀直入了,我感觉你就是在卖弄,没见一楼开头就说了三个字吗?好复杂,你的对象是谁?是菜鸟?是Q大?真要讲原理,图一,二就足够了,而且应该重点说图一,这图看似简单,一般不容易理解,但你却高深的谈其它部分,如谈扬声器负载,什么电感性,电容性,后边又加了个运放,这运放是什么原理又不谈,好好反醒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