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电220v等效于220v的直流电吗?

楼主(2020-07-18):
交流电220v等效于220v的直流电吗?请大师给讲一下

网友:
没错,要看是就什么意义而言等效。如果是发热的话,是等效的。。

网友:
标称220伏交流电当然是等效于220直流电压,实际上220伏交流电的峰值电压是311伏。

网友:
220V  50Hz”正弦交流电等效于220v直流电;频率或波形变化,值也变化。

网友:
初中为啥不好好听课!

网友:
那要看你说的“等效”指的是啥

网友A:
热效应上发热量,220V交流有效值和220V直流电相等,并以此作为交流有效值(电压或电流)的定义。

楼主:
感谢大家,明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热效应上发热量,220V交流有效值和220V直流电相等,并以此作为交流有效值(电压或电流)的定义。

这个讲的最简练,最清楚了,不愧是元老

网友B:
220v直流电可以替换220v交流电吗

网友:
我看上面又个坛友说波峰300多v

网友:
只是发热等效

网友:
220v直流电可以直接接到使用开关电源的用电器插头上,且不用分正负极,过去曾经用2只48V电动车电瓶串联成100V左右直流电,接到彩电插头上直接看电视,就是后期电压低了屏幕有点小。切记必须是用开关电源的电器,不能用在有工频变压器电器上。

网友:
看什么负载

网友C:
引用 网友B:
220v直流电可以替换220v交流电吗

不可以,简单替换没有意义。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可以,简单替换没有意义。

嗯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