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灯大部分都短命

楼主(2020-07-18):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是的,亲戚店里的也是损坏率极高。。。

网友:
节电不节钱

网友:
我买的磁吸的替代圆形节能灯管的LED灯盘,价格应该不算高的,使用几年了,长则的七八年,使用频率很高,短则三五年了,没有出现过问题。

网友:
散热不行立刻完蛋

网友:
我的LED灯管20W的两端已经发黑了,

网友:
感觉是管芯一致性不好

网友:
那就换驱动嘛。

网友:
满功率运行,温度一波动就烧。

网友:
一个led坏了,结果全不亮

网友A:
我厂买的兴煌28瓦灯还行,24小时长明,能用一年,家庭用几年没问题,里面恒流驱动,铝板散热,不过很伤眼,宿舍用了这种灯,再看其他灯感觉特别黑,晚上对黑暗适应度也不好了,所有东西一片昏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厂买的兴煌28瓦灯还行,24小时长明,能用一年,家庭用几年没问题,里面恒流驱动,铝板散热,不过很伤眼, ...

显色性不好的原因?

所以我家现在大部分还是荧光灯管
厨房、厕所是LED灯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显色性不好的原因?

所以我家现在大部分还是荧光灯管

写着色温6500K,看着很刺眼,LED在铝基板上,坏了用大功率烙铁和热风枪不能无损拆下来,都是一次性产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写着色温6500K,看着很刺眼,LED在铝基板上,坏了用大功率烙铁和热风枪不能无损拆下来,都是一次性产品

可以换灯珠的,我换过,应该是1瓦的那种。

好的灯珠要无损取下来
用热风枪吹背面的铝基板,达到一定温度感觉锡融化了的时候
使劲一抖,灯珠就会掉下来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可以换灯珠的,我换过,应该是1瓦的那种。

好的灯珠要无损取下来

某宝买东西送的LED拆焊加热板就很好用,几乎是无损拆解,十几秒就换好

网友:
管芯功率标的一般认为是极限功率(起码是散热良好时的功率)

现在商家甚至包括论坛都是当额定功率来用,能长寿就见了鬼了

做好散热,功率用到70%,再看看寿命

网友:
凡是环氧底板和铝塑板底板的灯条送给我都不要,铝底板也要1mm 以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某宝买东西送的LED拆焊加热板就很好用,几乎是无损拆解,十几秒就换好

哦,还有这东东啊
回头X宝看看。

网友:
这东西,品牌的看运气,杂牌的就是不耐用。
LED寿命关键,在于散热。灯具经常是封闭结构,当今LED的发热量还是不小的,一般来说,要求温度不超过55度,40度以下更好。铝基板是必要的,灯罩上的通风孔也是必要的。

之前用过FSL的一个灯板,应该是十几个珠串连后,两组并联的结构。用了几年一组灭了,另一组还活着。因为这样的结构,恒流电源会导致另一组电流增大,没敢继续用就替换掉了。
换下来的灯,用维修电源测试,灯珠应该是特制的,加7V电压开始发光,8V已经很亮了,但还没达到原来的亮度。坏掉的那组,有一颗无法点亮,应该是内部开路了。
这种不平衡的结构,也不好办,经过打磨和飞线,改成了全部灯珠并联的结构,用一个笔记本电源(19.5V),加一个低压的恒流驱动板,调到1A电流(电压经测量为8V多一点),出厂功率标称是20W的,现在不到9W,温度降低了不少。
修复后,加上一个碰撞开关,拿去做鱼缸的底柜灯了。

网友:
增大R5、R6检流电阻可以减小输出电流,或者去掉其中一个也可以。

网友:
一般用的是2835的灯珠,单颗最大0.2或者0.5W,单价2~3分钱。 功率用尽时光效一般也有个120流明/瓦,做成成灯,光效会低至70流明/瓦 。能损坏一般是散热不良,或者电源损坏。

网友D:
以前在某宝上买了很多个3W的,结果没用多久就坏了,拆开看,不是电源部分烧,就是灯珠烧,后来全部改为买国内几个大品牌的,用了几年,一个都没坏过,看来大厂的质量控制还是不错的。

网友:
LED关键在于驱动和散热。 散热稍差,寿命减半。 驱动差,上电冲击,各种尖峰去不掉,一样容易坏。

网友:
半功率使用,加强散热,保用十年。

网友:
灯珠容易坏,还是买有牌子的用的旧些

网友:
太伤眼了.对眼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以前在某宝上买了很多个3W的,结果没用多久就坏了,拆开看,不是电源部分烧,就是灯珠烧,后来全部改为买国 ...

某宝买的廉价led,灯珠没烧,倒是炸了几个滤波电解电容器

网友:
你们这些灯没见过,家里用的LED还阻容降压的,一个没坏
还有的是专用驱动,三色可调和遥控调光的,都是杂牌,也完全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