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波矿机用阻变代替地线

楼主(2020-07-18):
刚刚做了一个矿石机成品,用阻变代替地线效果不错,有点兴奋,睡不着,发个帖子

阻变是根据论坛里的帖子《矿机音频阻抗变换的另外尝试 》学习来的,原贴可以在论坛里找到。
      我的阻抗变压器的次级绕发与原帖有所不同,我采用的是双线并绕法,就是用两根漆包线并行绕制,我用4米长的漆包线折叠成两股两米长的线,然后在超微晶电流互感器上绕制双股40圈,然后把第一根线的尾部跟第二根线的头部相连,这样跟原帖一样相当于单股80圈,而且第一股尾部跟第二股头部连接部分相当于中间抽头,把地线跟这个抽连接起来就可以用阻变当地线了!具体的看我画的电路图,我是文科生,电路图画的不标准,大家别笑话哈!
还有绕阻变的时候注意两股线要并行,不要相交或者相互缠绕

补充内容 (2021-8-21 22:42):
补充一下,那个电容C2、C3用15到20pF的吧,短波下这个容量对弱信号反应更好,中波可以不换电容

补充内容 (2021-8-21 23:07):
用一个20mH的共模电感,替换掉扼流线圈L2和L3可以很好的提高音质

楼主:
电路图

电路图

忘了写上了,在D1、D2后面是电容 C2、C3,容量是3300pF。C2、C3之间 跟线圈的地线端还有阻变次级的第一股线尾端和第二股线的头部连接形成的抽头相连接

网友A:
电路图太小了,看不清楚。

楼主:
忘了写上了,在D1、D2后面是电容 C2、C3,容量是3300pF。C2、C3之间 跟线圈的地线端还有阻变次级的第一股线尾端和第二股线的头部连接形成的抽头相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路图太小了,看不清楚。

上新图了,完整得图

网友:
朋友:辛苦了,欢迎传经交流

楼主:
你用什么软件改的图啊?推荐一下呗?
你这种接法我没试过,我用的是电流互感器绕制的阻变,这个本身里面就有线圈,我用它的线圈做初级,自己绕的是次级线圈,所以接在次级线圈上,实验效果挺好,如果按照你的图那样接,初级线圈就得自己绕,2500圈,绕在磁环上,很大的工作量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用什么软件改的图啊?推荐一下呗?
你这种接法我没试过,我用的是电流互感器绕制的阻变,这个本 ...

楼主:
我的图是用阻变代替接地线,省去拖着地线的麻烦,你这改法!改的面目全非了,你这个估计得加地线了

网友:
“用阻变代替地线”?其实我真没看懂!

楼主:
L1跟C1构成调谐线路,D1,D2和电容C2、C3构成全波检波倍压电路,L2、L3扼流线圈用来去除电路里的杂波,也可以不用,阻变转换信号用来接低阻耳机,这个电路本来在电容C2、C3之间接一个地线声音才会大,我把地线接在阻变次级的中央抽头上,这样不用地线声音也很大,而且我感觉听起来挺有质感的,特别是中央广播电台国际频道那个男播音员的声音。

楼主:
你改的那个图2是原始电路,我原电路一开始就是那样设计的,在C2和C3连接处需要加一个地线声音才会变大,没有地线像蚊子哼哼,我把接地线的地方接到阻变的抽头上,那样效果跟接地线一样,我这个是实验出来的,为什么接那里有接地线的效果你可以网上查查有没有支持的物理理论,我是文科生,理论方面不行,我这个是不断试验做出来的,我认为超微晶的电感比较大,而且我接的地线抽头相当于在次级线圈的中央,假设把线圈分成三部分,顶端是a中间抽头是b线圈另一端是c,那么在同一个时间点上,假设ab的电压是1V,那么bc的电压也是1V,我的线接在B点上。那么,Ub=Uab-Ubc=1-1=0,所以b点可以当做0电压,当地线用正好

楼主:
超微晶电感量很大的,至于分布电容大不大我就不知道了
我用超微晶磁环绕线,只用了几圈就已经达到mH了,比其他磁芯高了好多倍,用超微晶绕同样的电感,可以少用很多铜线,线损会减少很多,我准备用超微晶磁环绕中波线圈,试试它能不能代替磁棒做中波矿机,如果能,那么线损少了性能会不会提升。

网友:
引用 楼主:
超微晶电感量很大的,至于分布电容大不大我就不知道了
我用超微晶磁环绕线,只用了几圈就已经达 ...

网友B:
中波可用“德生中波天线”成品!

网友:
这是我制作矿石收音机的亲身经历和体会!
2AP9倍压检波矿石收音机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3&fromuid=21751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中波可用“德生中波天线”成品!

德生天线改的中波矿机淘宝上有卖的啊,做出来确实好看,我是想有超微晶磁环绕线做调谐线圈的,超微晶绕出的线圈体积很小很轻,我可以把它做到盒子里,那样做出来的体积跟短波矿机大小差不多,方便携带,我准备拿到单位仓库玩,仓库院子里有架设的废线路可以做天线,德胜天线改矿机体积太大,太显眼了啊,就不不知道超微晶磁环绕出来的线圈做中波矿石收音机频率上能不能完美支持

网友(2024-10-16):
很好的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