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修好了一台 小北京 电子管收音机

楼主(2020-07-19):
通电前,先拔掉所有电子管,测量变压器,检查开关,电源线,底板。无异常后,通电,测变压器各脚电压,认为正常后,关掉电源,插好各个电子管,再开机后,喇叭有强烈沙沙声音,转动可变电容,沙沙声有变化,也有安静区,收不到电台。转动电位器,声音可以均匀变化。
初步判断,应该是高频自激,自激成因较复杂,多由不良耦合引起。经仔细检查 各个焊点没有焊接的痕迹,排除人为故障。
首先,缩小故障范围,以利查找。先拔掉变频管6A7P,再开机,转动可变电容很安静,好,自激确定在变频级。首先断开200P通往栅极的云母电容,使之停振,结果故障依旧,应该是管子本身自激或外围元件不当连接,但是,管子是新换的,我不做怀疑,最终发现,是第8脚和第5脚,那个拉线电容短路了。剪断电容,立刻正常。

图中,第8脚和第5脚那个连线

图中,第8脚和第5脚那个连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白版贴了两张小北京电路图很有必要,变频管5脚与8脚之间的中和电容,上面的图只标了数字1.5, ...

图一来自《电子管收音机电子管录音机电路大全》一书,这本书里几乎所有电路都没有标注电子管管脚号,对初学者使用非常不便,图二来自《无线电》杂志1956年第二期原厂的产品介绍,可惜没有标元件序号,因此把两个图一并发上来。小北京收音机原型是苏联的《莫斯科人》,该机中、短波线圈串联,统调时需要先调短波,再调中波。

楼主:
这是后面板

网友:
北京牌收音机电路,6SA7GT电子管5、8脚之间的绕线电容(C22)为中和电容,容量很小:

网友:
楼主的小北京修好了吗?请问现在中波能收到台吗?
我有 红旗581  上无3厂  和飞乐251-1 各一台, 都有8~9成新,也想修一下。。。

网友B:
老机器的元器件寿命够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老机器的元器件寿命够长的!

小北京收音机最容易损坏的是华北厂的铸铝框架可变电容,坑人到家了。

网友:
这机器工艺不咋地乱遭遭的,你说的拉线电容短路是指它的焊脚和别的碰一块了吧。。。

网友C:
物质匮乏年代的产物,那时候这机器的亮点是省了一只电子管,现在的人看来这算什么,可当时很多爱好者模仿这电路,就为省一只电子管。这机器的灵敏度就因为省了一只电子管,实在是不高啊。

楼主:
谢谢白版主!您的图太清楚了,我找的图太小,零件号,看不清。
那个拉线电容,上面有一层焊锡,用表测量,是通的,可能被前面修理的老师焊过。
我想,两个栅极之间,不该直接连接,所以,我果断剪开。
接好天线,中波收到很多台,转动可变,没有尖叫声。至此,我没再动其它地方,原样交给机主,毕竟70多年的机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物质匮乏年代的产物,那时候这机器的亮点是省了一只电子管,现在的人看来这算什么,可当时很多爱好者模仿这 ...

您说的对,那时候,零件少,又贵,加之电台少,发射功率大,不需要高灵敏度。后来,国产化,标准化,逐渐形成以 红灯711 为代表的超外差式收音机。

楼主:
引用 网友D:
接好天线,收到很多台。还是中波的。

这是啥天线啊?能不能推荐一下,楼主。拜托了。

收台地点,在一线城市;天线是一根高频电缆外皮,大约18米长,使用外接天线可以有效减小中波干扰噪声。
我这里就可以很好地接收中波电台。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说的对,那时候,零件少,又贵,加之电台少,发射功率大,不需要高灵敏度。后来,国产化,标准化,逐渐 ...

红灯711也只有一级中放。目前收音机能接收远地中波台少,主要是本地电磁干扰太太严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