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用利兹线绕电磁炉线盘的吗?

楼主(2020-07-19):
有些铝线盘的电磁炉线盘出问题后,电路和外壳都还很好,有人试过用利兹线重绕线盘来修复吗?或者是原先电磁炉线盘直径太小,用利兹线绕大线盘替代。

网友:
没绕过,理论上可行。

网友:
买新的比绕可好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拆机的价格便宜~品牌质量较好~
需要可以联系

有2800W大功率的吗?美的C28-2803的。

网友:
若按照原来铝线盘换同线径铜线重绕是没问题的,但是改绕大线盘怎么解决线架/导磁/电感匹配呢?